[問題求助] Viewsonic VT2230-NT 亮燈不開機

楼主(2018-05-28):
這台的狀態是會亮橘燈,但不開機,查了網路說是通病,好像是主機板的問題

測試有5v,量測不到12v(請問這是正常的嗎?) 按開關鍵無反應,EN ON/OFF無電壓(按壓開關鍵也沒有)

想請教各位先進,能給小弟一點方向跟提示嗎?   感恩了

网友A:
先看ON/OFF鍵按壓前和按壓後導通情況,也許只是按鍵壞了而已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ON/OFF鍵按壓前和按壓後導通情況,也許只是按鍵壞了而已 !

阻值(剛又量了一遍,大約是0.065毫歐),但小弟直接用線導通狀況一樣。感謝

网友B:
您要先確認框框內電壓是否有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要先確認框框內電壓是否有輸出?

報告,有5v輸出,沒12v

网友C:
引用 楼主:
報告,有5v輸出,沒12v

通常這種是可量到12v,追一下1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這種是可量到12v,追一下12v

報告大大,會不會是這顆呀,因為12v往下走這是第一顆零件(應該是吧)

如果是的話,我可以從哪找到或買到呢?  不好意思,因為怕買錯才會問。謝謝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報告大大,會不會是這顆呀,因為12v往下走這是第一顆零件(應該是吧)

50N03技術資料
http://www.chinesechip.com/chipFile/2015-07/50N03-18025-0.pdf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N03技術資料
http://www.chinesechip.com/chipFile/2015-07/50N03-18025-0.pdf

謝謝大大提供,小弟可以說看不懂嗎?  呵呵,只懂焊接的我,真的很不好意思,不過小弟有在商店街找到這顆了。

所以它中間的14v是輸入,正常來說下面二支腳該有輸出對吧?   這應該沒有控制電路了吧?  應該是單純輸出?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提供,小弟可以說看不懂嗎?  呵呵,只懂焊接的我,真的很不好意思,不過小弟有在商 ...

真實型號:SUD50N03-09P
其中G腳有直接連到那個點(紅線)嗎?
如果有的話,S腳的輸出就是由主機板控制了。

順便檢查主機板上的LDO-1117類電壓IC的輸出電壓,有無異常。
外觀如同:
來源:distrelec.nl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實型號:SUD50N03-09P
其中G腳有直接連到那個點(紅線)嗎?
如果有的話,S腳的輸出就是由主機板控制了 ...

報告,紅線那二個點,沒有互連

對了,它也沒有電壓喔

另外下方那個圖片,我在板上沒看到ㄟ,可能眼睛太小,再找找~~

网友E:
引用 楼主:
報告,紅線那二個點,沒有互連

對了,它也沒有電壓喔

以為有互通

下圖的電源IC是在AD板(主機板)上,可以輸入訊號的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為有互通

下圖的電源IC是在AD板(主機板)上,可以輸入訊號的板。 ...

不好意思,小弟還是不太懂,所以電源板的12v沒有出現,是因為主機板沒有開關訊號過來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為有互通

下圖的電源IC是在AD板(主機板)上,可以輸入訊號的板。 ...

板子上好像都這顆,請問它該有的電壓是?

楼主:
引用 楼主:
板子上好像都這顆,請問它該有的電壓是?

補上主板的圖片

這三顆中,只有這顆的紅腳,有4.9V

网友F:
有標示紅腳的型號是?
建議都把型號打出來或特寫照

LD1117A技術資料
LD1117A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標示紅腳的型號是?
建議都把型號打出來或特寫照

報告大大,14樓有拍出來 LD1117A LADAVF

請問是這顆嗎?

http://www.pcstore.com.tw/store1441012664/M39750681.htm

网友B:
如您所說.只有紅腳有4.9V.這4.9V是輸入電壓.中間腳為輸出腳.應該要有電壓.

這棵是1117 ADJ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您所說.只有紅腳有4.9V.這4.9V是輸入電壓.中間腳為輸出腳.應該要有電壓.

這棵是1117 ADJ ...

請問這顆該如何測量呢?  另外電源板上12v沒有出現,也是因為它嗎?  不好意思,因為不懂,所以問題比較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這顆該如何測量呢?  另外電源板上12v沒有出現,也是因為它嗎?  不好意思,因為不懂,所以問題比較多~ ...

基本上有輸入無輸出.這棵就有問題了.除非輸出腳短路.

沒看到您電源板的輸出端.不知道您電源板運作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有輸入無輸出.這棵就有問題了.除非輸出腳短路.

沒看到您電源板的輸出端.不知道您電源板運作方式. ...

好的,這顆我已經買了,等到貨,另外七樓有電源板的背面照,如果不夠清楚我再補上。

楼主:
以上二顆零件我已經在沒屋頂下訂了,不過以前經驗這類的小零件出貨都很慢,所以等到貨後再上來回報狀況。謝謝各位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有輸入無輸出.這棵就有問題了.除非輸出腳短路.

沒看到您電源板的輸出端.不知道您電源板運作方式. ...

請問各位先進,小弟手上的癈板中有這顆

http://www.irf.com/product-info/datasheets/data/iru1117-33.pdf

能夠取代14樓的那顆料件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先進,小弟手上的癈板中有這顆

http://www.irf.com/product-info/datasheets/data/iru1117-33.p ...

不行.您這棵是1117 ADJ

廢板是1117 3.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您這棵是1117 ADJ

廢板是1117 3.3v

請問ADJ是指可調嗎?  而廢板那顆3.3V是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ADJ是指可調嗎?  而廢板那顆3.3V是固定?

是的

楼主:
請問大大,我又找到二顆,可否取代14樓的那個料件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我又找到二顆,可否取代14樓的那個料件呢??

可以
ADJ 型~分辨方法
1.型號上沒打~12/18/25/33/50都是ADJ調壓型

2.第一腳有接2顆分壓電阻的幾乎都是ADJ調壓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
ADJ 型~分辨方法
1.型號上沒打~12/18/25/33/50都是ADJ調壓型

好的,感恩,我等等拆下來去換主板上那顆,話說電源板的12v還是出不來,等換上再來回報。

楼主:
回報,換上這顆後變成

紅色 4.5V
黃色 2.5V
藍色 1.2V

另外二顆仍沒有電壓,電源板的12v也沒有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
ADJ 型~分辨方法
1.型號上沒打~12/18/25/33/50都是ADJ調壓型

請問這顆  60T03H可以取代樓上貼的那顆  50N03嗎??

突然找到這一顆ㄟ,可以替代嗎??

https://www.infineon.com/dgdl/In ... f5e01239e4d33a3702f

网友G:
引用 楼主:
請問這顆  60T03H可以取代樓上貼的那顆  50N03嗎??

可以代用

問題是你有確認它壞了嗎?先用電錶二極體檔,量測D~S極(2~3腳)
紅黑棒交叉測試,逆向不導通,順向導通約有0.4~0.6V即可初步判定正常(不需拆下來量)

网友B:
修理並不是拿零件亂換.您要會測量零件好壞.確定故障再換.您這樣修理不好的.建議送修.以免越搞越糟.

譬如您所說的這棵50N03.這棵是MOSFET.這棵並不是從測量電壓有無.來判斷零件好壞.

附上規格書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代用

問題是你有確認它壞了嗎?先用電錶二極體檔,量測D~S極(2~3腳)

報告,順逆向都不導通喔~~

我可以拿 060N03L這顆來替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理並不是拿零件亂換.您要會測量零件好壞.確定故障再換.您這樣修理不好的.建議送修.以免越搞越糟.

譬如 ...

好的,謝謝您。小弟會多學習的。

本來是想修不好,就換成通用板,當然是以修好為主。

還需要各位大大多多幫忙

网友G:
引用 楼主:
報告,順逆向都不導通喔~~

我可以拿 060N03L這顆來替代嗎?

可以

你先把代用品照我的方法測量一下,驗證一下是電錶還是量測方式的問題?
(因為MOSFET要都不導通都是炸開了,大部分外觀良好無焦黑都是內部擊穿短路)
所以我認為它沒壞,請往其他方向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

你先把代用品照我的方法測量一下,驗證一下是電錶還是量測方式的問題?

報告,有哦,焊上前我有再測一次,交叉某向不導通。

上去後還是沒有12v,等等補上照片請各位大大幫忙。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

你先把代用品照我的方法測量一下,驗證一下是電錶還是量測方式的問題?

紅線對應的接腳是標12v,目前測為0v,而該零件由原本50n03改為060n03l替代

D有14v,但S(也就是接到12v接腳)為0v

想請教是不是還有哪邊需要測量或測試的。感謝

楼主:
引用 楼主:
報告,有哦,焊上前我有再測一次,交叉某向不導通。

上去後還是沒有12v,等等補上照片請各位大大幫忙。 ...

從上面那一顆14v的另外一支腳追過來是這一顆,上面有電壓,但下面就沒有了,不知道是不是它造成的

但小弟也不知道怎麼查它是什麼?

网友H:
引用 楼主:
紅線對應的接腳是標12v,目前測為0v,而該零件由原本50n03改為060n03l替代

D有14v,但S(也就是接到12v ...

那另一支腳的電壓呢?量得到的電壓可以標的都標出來,會比較快找到問題點喔,如果另一支腳沒電…就要往那支腳的前面再追…如果前面還是沒電…就再往前追~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另一支腳的電壓呢?量得到的電壓可以標的都標出來,會比較快找到問題點喔,如果另一支腳沒電…就要往那 ...

報告,另一支腳也是0v喔,所以要從左邊那支腳再往下追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另一支腳的電壓呢?量得到的電壓可以標的都標出來,會比較快找到問題點喔,如果另一支腳沒電…就要往那 ...

慘了,那支腳不知道接到哪企ㄟ,Q213 ←應該是它吧

電源板號 ,0810D02010LF,有沒有大大可以提供電路圖呢?

楼主:
回報最新進度

早上把電源板上的電解電容全掃了一遍,換下幾顆有問題的(容值不足),仍無12v輸出,小弟真的沒步了

小弟在想,這12v的產生,會不會是因為主機板那沒有送開機訊號過來?

有二顆35v 470u 的測出 500多u, 這要換掉嗎?   還是跟這沒關係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回報最新進度

早上把電源板上的電解電容全掃了一遍,換下幾顆有問題的(容值不足),仍無12v輸出,小弟真的 ...

螢幕主板接到電源板的on/off,一般是通知電源板把背光打開,不同於電視叫電源板打開主電源的架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螢幕主板接到電源板的on/off,一般是通知電源板把背光打開,不同於電視叫電源板打開主電源的架構 ...

報告大大,這台是電視啊~~

http://www.spectrah.com/product/ ... imei_M216H1-L01.pdf

小弟功力不夠,沒法完修,準備用通用板測試了,有大大在賣它能用的屏線嗎?  要接到 MT6820的公板上的。

网友:
原來是我看錯了,拍謝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回報最新進度

早上把電源板上的電解電容全掃了一遍,換下幾顆有問題的(容值不足),仍無12v輸出,小弟真的 ...

單純電源板
第10腳power on/off 電壓是多少? 有送訊號給它嗎?

楼主:
引用 网友J:
單純電源板

第10腳power on/off 電壓是多少? 有送訊號給它嗎?

沒有電壓,小弟沒有示波器,所以不確定有沒有訊號過去

按壓開關鈕都沒反應

楼主:
有哪位大大可以提示小弟一下,這主機板要怎麼量測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哪位大大可以提示小弟一下,這主機板要怎麼量測呢~~

想請教,可以直接給主板送5v及12v的電嗎?  這樣會不會燒掉?

補充內容 (2018-6-1 11:10 AM):
剛又把站上各帖(有關奇美亮燈不開機)的文章再看了一次,如果是程序的問題,小弟就真的無解了,因為沒設備

网友K:
引用 楼主:
想請教,可以直接給主板送5v及12v的電嗎?  這樣會不會燒掉?

補充內容 (2018-6-1 11:10 AM):

你是奇美哪台?
我有程序的話 我可以提供給你
型號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是奇美哪台?
我有程序的話 我可以提供給你
型號給一下

謝謝大大的提供,不過小弟沒有燒錄器~~

楼主:
目前用MT6820公板能正常點亮(這二天在等雙八的線到),再問看看事主能不能接受嘍。

感謝以上所有大大的幫忙。話說這顆韌體有站上大大能幫忙燒嗎? 付費也行啦~~

楼主:
刷bios,小弟沒設備,改完公板,放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