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U301LA受潮[已完修]

楼主(2018-05-28):
大家好

我有一台ASUS PU301LA受潮,
一插電就自動亮電源燈,閃幾下後就又重新亮燈,cpu風扇都沒轉,

型號如下:

大概有七、八個地方有白白,我有用接點還原劑去清潔一下

在下圖紅色框框中,發現兩顆(13N ic)有斷腳現象,

有先用烙電把它焊回去

也有去重燒bios,狀況依舊
備份bios:
ASUS PU301 backup.part1.rar (4 MB, 下載次數: 9)
ASUS PU301 backup.part2.rar (1 MB, 下載次數: 9)

工廠版bios:

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想法,
或是有人電路圖及點位圖可以分享一下,
謝謝大家

网友:
正常的筆電CPU溫度如果不到某個溫度是不會轉的

先把該有的電都量一量吧,沒有基本資訊高手們也沒辦法幫你抓藥

网友:
只有點位圖
至少基本待機3V、5V。閃的時候、各電感有沒有電壓

118.68 KB, 下載次數: 39

网友:
給你維修指南

楼主:
謝謝大家提供的資料

我剛剛量測了一下
1、+5VA與+3VA皆有電壓
2、各大電感電壓如下
     PL8000---0.0875 V
     PL8200---1.06 V
     PL8301---1.365 V
     PL8103---3.399 V
     PL8108---5.1 V
     PL8801---2.5 V

另外有查到前面提到的斷腳ic是第四PIN
PQ104與PQ9109的

量到電壓是14.266V, 點位圖上是寫12VSUS

网友:
時序已經來到記憶體供電

沒有CPU供電

看時序圖往1.35V以後查起

网友A:
ALL_SYS_PWRGD  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_SYS_PWRGD  如何?

剛剛量了一下

發現±12VS、±5VS及±3VS都沒有輸出
其中±5VS及±3VS都是有±12VS所控制產生的

±5VS 致能訊號是由±12VS透過RC來的
±3VS 致能訊號是由±12VS透過RC來的

所以我要先找一下±12VS電壓為什麼沒來,
PQ9109與PQ9104之前的±12VSUS有斷腳,

也許會先換PQ9109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提供的資料

我剛剛量測了一下

你在這張圖上.有說量到14.266V.但最後又說沒有12V.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這張圖上.有說量到14.266V.但最後又說沒有12V.是嗎

不好意思表達不好
有±12VSUS及±12VS,是不同的
±12VSUS有電壓是14.266V (PQ9109 PIN 4)
±12VS是0V (PQ9109 PIN 3)。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表達不好
有±12VSUS及±12VS,是不同的
±12VSUS有電壓是14.266V (PQ9109 PIN 4)

原來如此.看起來-現在只要把+12VS.+5VS.+3VS修出來.說不定就會有畫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來如此.看起來-現在只要把+12VS.+5VS.+3VS修出來.說不定就會有畫面了

希望是如此,只是就要等料來了

网友C:
susb_ec# 應該也沒有出來囉?不過看之前1.0v,1.35都有出來,susb_ec#應該有3.3v,問題應該在pq9109周圍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susb_ec# 應該也沒有出來囉?

susb_ec# 有量到3伏特

网友B:
引用 楼主:
susb_ec# 有量到3伏特

PQ9105 第2腳與3腳各是幾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Q9105 第2腳與3腳各是幾V呢

PQ9105
第二腳3v
第三腳14.多V

网友C:
SUSB_EC#有觸發,+12VSUS有電壓,+12VS沒輸出,那就是這個PQ9105壞了,您只要有華碩的料板都大有這類零件可拆下來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SUSB_EC#有觸發,+12VSUS有電壓,+12VS沒輸出,那就是這個PQ9105壞了,您只要有華碩的料板都大有這類零件可拆下 ...

可惜!我的廢板都是宏基丶聯想及msi這類居多,只好慢慢等它寄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PQ9105
第二腳3v
第三腳14.多V

PQ9110 3腳與4腳各幾V呢

网友B:
我忽然間對這顆6腳IC有興趣.就上網找DATA看看.發現內有PNP+NPN兩個電晶體.(請看圖)

並且把目前已知的腳位功能與電壓標上去.有興趣的人請看看.純興趣而已
我把我的想法說出來.請有電路專長的朋友指點一下.希望能夠讓自己更懂電路.先謝謝了
第1腳----接地

第2腳----3V.此時1-2-6腳是一個NPN電晶體.當B極(2腳)電壓(3V)大於E極(第1腳)0.7V時.E-C導通(1和6腳導通)

此時由於5-6腳直接相連. 5  6腳的電壓接近0V. 並且4腳電壓是14.266V

此時3 4 5腳是PNP電晶體.並且B-E之間帶電阻.在5腳尚未被6腳拉低之前.4腳的14.266V會透過R2
  讓5腳電壓接近14V. B-E之間都是高電位.電晶體無法導通.
當5腳被6腳拉低電壓至接近0V時(當B<E 0.7V時) . 這個PNP電晶體就導通了.
所以4腳的14.266V就導通到3腳去.並且有了14.多V 這樣理解不曉得是否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忽然間對這顆6腳IC有興趣.就上網找DATA看看.發現內有PNP+NPN兩個電晶體.(請看圖)

大家好

日盼夜盼
漂洋過海十幾天零件終於到了,

先把之有問題的兩顆拆下來

焊上新的

量一下12VS、5VS與3VS都有電壓了
組裝回去就可以進入系統了

謝謝大家的幫忙!

网友D:
恭喜完修 這是集合論壇大家一起討論很好的一篇文
順便幫你修改主題已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 這是集合論壇大家一起討論很好的一篇文
順便幫你修改主題已完修 ...

是呀
對了,那兩個bios有試過了,都是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