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G 42LG30D顏色異常失真油畫暨左右對照雙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8-05-29):
樂金LG 42LG30D 42吋LCD液晶電視顏色異常失真油畫暨左右對照雙螢幕維修實例

這台樂金LG 42LG30D液晶電視.不僅顏色異常.失真.油畫.
而且還變成左右對照雙螢幕畫面.

液晶電視型號LG 42LG30D
42LG30D-DA

拆機.

主機板.

邏輯板.

LG面板.

取下邏輯板.

這是LG的邏輯板.當然不會有惡名昭彰的AS-15囉!

兇手就是這棵QFN封裝48pin的TPS65162.

TPS65162規格書

以熱風槍取下TPS65162.
這棵沒熱風槍可拆不下來呢.

換上新的TPS65162.並檢查焊點.

單擊式高壓板.

電源板.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A:
敢問g大要如何判斷出這顆出問題呢.看似產生VGL.VGH.電壓是否還有控制某些信號呢.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敢問g大要如何判斷出這顆出問題呢.看似產生VGL.VGH.電壓是否還有控制某些信號呢.謝謝 ...

請見規格書.

基本上這棵已經發高燒.且對地已有多處短路.

网友B:
gkjnn 大
焊點真是漂亮
看來我學習空間還很大
要努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gkjnn 大
焊點真是漂亮
看來我學習空間還很大

其實這都是熱風槍吹出來的.

网友C:
上下吹,還是只有上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下吹,還是只有上吹?

上吹即已足夠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見規格書.

基本上這棵已經發高燒.且對地已有多處短路.

原來是這樣.學習了.感恩

网友:
邏輯板背面沒零件,鐵板燒也可以施作,目視熔錫壞的就可以取下,清潔焊盤後,焊膏不要塗太多焊水燒滖會讓零件位移,新品對好位,輕拿輕放至鐵皮燒目視熔錫整塊板即可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