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菱 AX0-14MR PLC

楼主(2018-05-30):
請求各位可提供 三菱 AX0-14MR PLC  通訊線的電路圖

我要自製 DIY 該通訊線.  謝謝

网友A:
士林PLC使用的是三菱的技術.編程電纜和編程軟件都是使用三菱~(<---查網路的)

覺得很奇怪,為啥寫士林卻要三菱的編輯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士林PLC使用的是三菱的技術.編程電纜和編程軟件都是使用三菱~(

三菱產品給士林買...技術是三菱..
大大你提供電路圖,我有製作過不能通訊... 謝謝
問過原廠要有RS422 IC轉換才行... 原廠線是貴森森...

請各位大大 提供 原廠通訊線電路圖 謝謝

网友:
用桌機的12v rs232試試看 筆電或usb-232大多只有5v或3v3

网友:
這型號有沒有rj45那個孔 有也可以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菱產品給士林買...技術是三菱..
大大你提供電路圖,我有製作過不能通訊... 謝謝
問過原廠要有RS422 IC轉 ...

>問過原廠要有RS422 IC轉換才行...
  咱逛到了這個 討論串 , 不知是否為 ysniwo 君訴求的.
  若不明瞭, 可以徵詢諳自動控制的先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菱產品給士林買...技術是三菱..
大大你提供電路圖,我有製作過不能通訊... 謝謝
問過原廠要有RS422 IC轉 ...

話不多說!

看圖說故事~
(為了拍照還找出N年前做的線)

只有線,沒有連線當然不能證明是不是唬爛的~

續看下圖

打完收工~

話說已經弄成這樣了~
你應該不會要問我RS-232轉 USB的線是哪牌.....

英國 FTDI   RS232 轉 USB 線 (自己選吧)

楼主:
absmen3000  大大提供資料圖是 正確了 拍謝...

搞烏龍了, 反覆對照接腳圖 ... 發現接錯腳位 1-2 接反 ..

更正腳位後 通訊正常 真好... 可以玩了 PLC..

附上 修改電路圖 及 接腳圖 給大家 參考..

電路圖

RS232

8PIN

通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