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G 42LN5700 不過電維修

楼主(2018-05-30):
故障情形:不過電沒紅燈
維修過程:
目測電源板無特殊異常處 5V 24V 都沒有 先拆LED燈條供電 一樣沒電!
在拆主機板供電 電壓出來了 簡單判斷主機板故障!

簡單測量一下主板是不是有短路!!
沒錯短路了 用燒機大法 記得從1V 開始調
圈的地方很明顯了 貼片電容短了 24V
用50V 10UF的先代替上去測試!!

打完收功 潛水太久上來呼吸一下!!

网友:
感謝分享...
趕快筆記檢測經驗...

网友:
小馬王 大
說明簡單扼要 明嘹易懂
尤其是 燒機大法 抓短路快速又方便

网友A:
請教小馬王兄:
    我是初學者, 聽不太懂, 敬請指導, 謝謝.
1."目測電源板無特殊異常處 5V 24V 都沒有" 是指 "目測電源板無特殊異常處 , 5V待機電壓及24V背光電壓都有出來"?
2. "在拆主機板供電 電壓出來"是哪裡的甚麼電壓有出來?
3." 用燒機大法 記得從1V 開始調"可否稍微講詳細一點?
4. 貼片電容的地方太小看不清楚, 可否來個特寫?(若電視機已裝回去,則不用照)
5. 主板上的貼片電容有很多個, 我要量哪一個?

网友:
是否要先拍照再執行燒機大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小馬王兄:
    我是初學者, 聽不太懂, 敬請指導, 謝謝.
1."目測電源板無特殊異常處 5V 24V 都沒有"  ...

目測電源板無特殊異常處 5V 24V 都沒有
沒爆電容 沒零件燒毀 電表量沒有5V 24V

在拆主機板供電 電壓出來"是哪裡的甚麼電壓有出來
斷開連接到主機板的那條線 電壓就有了

用燒機大法 記得從1V 開始調"可否稍微講詳細一點
可調式電源1V 開始送電

貼片電容的地方太小看不清楚, 可否來個特寫?(若電視機已裝回去,則不用照)
已裝回 我個人是覺得 維修方法應該算清楚了 哪顆貼片電容不重要 因為壞在哪邊不一定!

主板上的貼片電容有很多個, 我要量哪一個?
送電看哪顆溫度高燙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測電源板無特殊異常處 5V 24V 都沒有
沒爆電容 沒零件燒毀 電表量沒有5V 24V

感謝小馬兄的說明.
我經驗比較不足, 我再重新說一遍, 小馬兄的意思是不是下面這樣?
(1) 主板及電源板間的連接線未拆除前, 電源板的pin腳量不到5V及24V
(2) 主板及電源板間的連接線拆除後, 電源板的pin腳量得到5V及24V
(3) 綜合(1)及(2), 隱含說明主板壞
(4) 綜合(1)及(2), 隱含說明主板可能有線路(或元件)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小馬兄的說明.
我經驗比較不足, 我再重新說一遍, 小馬兄的意思是不是下面這樣?
(1) 主板及電源板間 ...

(1) O
(2) O
(3)&(4)
上面寫的是教你如何快速判斷故障點 跟維修方式!!
至於哪個零件故障 這個就要自己下去檢查

网友:
非常感謝小馬王兄說明, 我明白了, 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測電源板無特殊異常處 5V 24V 都沒有
沒爆電容 沒零件燒毀 電表量沒有5V 24V

請問小馬王 大大...
           可調式電源1V 開始送電
          是接給主板5V接腳嗎?

网友C:
請教該型號電視有聲無影,24v(背光),一開機時短暫出現不到1秒,之後24v歸零; 拔除背光供電線組,電板也是無24V輸出,是電源板故障嗎?

网友:
這樣都型真的好厲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測電源板無特殊異常處 5V 24V 都沒有
沒爆電容 沒零件燒毀 電表量沒有5V 24V

簡單明瞭扼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小馬王 大大...
           可調式電源1V 開始送電
          是接給主板5V接腳嗎?

是接給主板5V接腳嗎
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教該型號電視有聲無影,24v(背光),一開機時短暫出現不到1秒,之後24v歸零; 拔除背光供電線組,電板也是 ...

如果這個狀況 我會考慮往高壓板方向找!
可能過載保護了!
背光要有啟動訊號才會輸出24V
不知道這樣想法正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