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V2220H 背光燈不亮維修實例

楼主(2018-05-30):
BENQ V2220H 背光燈不亮維修實例

1.型號~BENQ V2220H

2.故障情形:開機後電源指示綠燈亮,接電腦輸出訊號用強光LED燈照射螢幕隱約看得到影像

3.背面照

4.輸出入介面接口

5.薄型化設計採用外接電源

6.內部照

7.主機板

8.LED升壓板

9.面板型號

10.依據面板規格書定義,量測各組LED燈珠發光正常,不閃不滅,所以問題出在LED升壓板上

11.原本升壓板外觀正常,主要零件測量也正常,可能驅動IC故障吧!零件也買不到,
於是採用通用升壓板方案~省時省工~

12.找出原本升壓板,接點定義沒標示自己找~綠綠=12V / 黑黑=接地 / 紅=? / 白=?
接電測試比較準,先以電錶量測紅線按開機鍵有3.3V~紅線就是BL/O,另外一條白線就是ADJ了

13.取出通用升壓板接點定義皆有標示,按照定義接頭重新配置,測試升壓板輸出電壓29V(有負載~LED點亮~)

14.AD板電容更新

15.完修測試

网友:
恭喜完修。想冒昧請教這款 LED 通用昇壓版的 "亮度調整" 可正常調整嗎? 謝謝您。

网友A:
Wet前輩
總是怕你不知道
解說的好詳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et前輩
總是怕你不知道
解說的好詳細

最喜歡這種文章,可以學東西,把細節也拍出來(早期的文)超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喜歡這種文章,可以學東西,把細節也拍出來(早期的文)超完美

而且更換零件也拍得很清楚,
還會說明原因,
對初學者很有幫助..

网友:
我一定要說 我

网友:
wet 大 的維修文
真的無話可說
詳細解說
加惠酷友學習 也包含小弟在內
真是感謝

网友:
有學一招,感謝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wet大真厲害~也聽Ariel,真的很好聽~八月有演唱會喔~

网友:
詳細的解說受益良多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