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最近在小小的玩太陽能.......

楼主(2018-05-31):
前一陣子有pigooer講到太陽能 http://bbs.pigoo.com/thread-68353-1-1.html
剛好最近拿到了一些小型的太陽能板可以玩.

我發覺小型的太陽能板(5W~30W)功率不是很大,不像100W~260W那像可以拿來併網.
小型的太陽能板本身的力量就比較小,如果用上一些太陽能的裝置,可能可供使用的電能就更小的.
所以儘量採用不要損耗的方法來使用會比較有效率....

小型的太陽能板(12V 10W)

小型DC-DC降壓板

用來充手機'平板跟筆電,還滿好用的........

太陽大的時候,一次可以充二個裝置....或許可以充三個,我沒有再試......二個確定可以供電.
如果要用到大電流,最好加上散熱片........未來會加工,裝上大片的散熱片.....

玩了幾天,覺得算有意思.

未來可能會用太陽能板產生的直流電直接供應LCD螢幕跟省電電腦來用.......當然,太陽不夠大就手動換交流電來用...
還有一個,就是直接用太陽能的直流電來使用LED照明....當然是自己用LED燈板來製作,不再經過其他的轉換.....
(照明使用的效率應當是最直接的.因為就算是白天,有些屋子裡的房間照度仍然不足,白天也是要開燈的)

另外,我看到這個滿有意思的......
因為主機板上有很多這種元件,自己做來用,或許也是一個好方法.

再來談談大功率的太陽能板
我覺得自己買材料來DIY也是可行,可以省回來的.....但是給別人加工或設計,那大概就不要弄了.
就600W的市電併聯機加上二片(或三片)250W的太陽能板.....
再則,台風來時可以收進屋裡,這樣對自用會比較好.............

(我家的頂樓是一半陽台,曬到太陽除了天花板會很熱之外,正下方的房間開冷氣也會更耗電........對於地點適合的人來說,可以[遮陽][省電]又[涼爽])

网友A:
請問大大的儲電設備及容量 ?
鋰電池, 鉛酸電池, 沒有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大大的儲電設備及容量 ?
鋰電池, 鉛酸電池, 沒有 ?

通通沒有......

儘量把發出來的電用光.......

現在正在考量如何[把沒有完全用完的電拿來充電池]....

第一順位是直接使用.....第二順位是充電池.....

网友B:
台灣電力屢屢告急,這個問題,就有賴 D 大解決了, 對政府實在失去了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灣電力屢屢告急,這個問題,就有賴 D 大解決了, 對政府實在失去了信心!, ...

也只是在玩太陽能而己.......

太陽能找人弄,那就是15~20年回本.......自己弄,可能5~8年.....
太陽能要回本真的不是很容易.

但是如果考慮到遮陽又發電,這樣經濟效益才會比較大.
如果單純只是發電來用,那真的是要搞很久才能回本......
(前幾天聽鄰居抱怨冷氣一直轉也不冷......應該是頂樓天花板的水泥太熱吧......根據我對夏天頂樓天花板的水泥的實際經驗.....水泥這東西夏天曬了太陽,到晚上九點'十點都還熱熱的....)

像市電併網機,一台也要好幾千,也不知道耐不耐用.萬一壞了也要曬很久的太陽才能曬回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只是在玩太陽能而己.......

太陽能找人弄,那就是15~20年回本.......自己弄,可能5~8年.....

不論如何, 有希望最美,加油!

网友B:
忘了說, 天氣愈來愈熱, 太陽能, 應該很有前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忘了說, 天氣愈來愈熱, 太陽能, 應該很有前途吧!

回本不易啊!!!!!

不過,現在一大片二千多~三千就有.
如果考量拿來當做遮陽板材料就不會覺得不划算或回不回本了.....

如果拿來充電動腳踏車的電池,節能省電跟省錢的效應應當是最好的........

网友C:
基於最近的天氣真的熱到不行,我也有考慮要不要建議安裝太陽能來自產自用。

但考量到成本,保養,維修,及天災因素。
所以還是算了,還是節省用電,減少耗電量好了。

如果是團購來diy應該會比較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於最近的天氣真的熱到不行,我也有考慮要不要建議安裝太陽能來自產自用。

但考量到成本,保養,維修,及 ...

家裡的場地適合的話,自己DIY是不錯的選項.

我評估,一般自己玩的玩家,玩600~1000W就好了.....(主要是市電併聯機的價格)
就3~5片,其實面積也不大.

至於維修'天災.....我上面己經提到了,就台風天可以收進屋裡.....這樣基本上太陽能板就沒有什麼機會弄破了.

回到我一開始所說的,太陽能就冷氣'LED照明跟電動腳踏車可能效益是最好的....
其中LED照明跟電動腳踏車可以直接直流使用,應該是損耗最少的用法.....
(充電動腳踏車的最大效益在省機車油......)

网友D:
其實如果一般家用,不考慮高功率,太陽能是不錯用的啦~~

只是吼,真的要有地方啦,像小弟我這種住宅區裡的就不適合

至少要是獨棟或見光比較久的住宅才適合

D大加油嘿,多些應用,小弟可以學下來

其實小弟還有二塊20w的,以最近的太陽,要二天才能充滿一顆12v 7a的電瓶,真的很>"<   ....

看了D大的應用,再來想想有什麼可以玩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家裡的場地適合的話,自己DIY是不錯的選項.

我評估,一般自己玩的玩家,玩600~1000W就好了.....(主要是市電 ...

自己也玩一點小功率太陽能,不到1KW
小小的經驗看有沒有需要可參考

市電併聯機
要注意逆流問題,畢竟使用電量是忽高忽低
如果逆流損太陽能板又要給台電錢

離網型
使用大電量是一大問題,逆變器和電池要夠大
最好加個自動切換開關,電量不足切到市電,
電池永遠充不飽

共同問題
分配好用電時間,使用定時器可調整時間(應該有
一些人會自動控制),有些電器可以事先運轉,如
抽水馬達,儲熱電熱器等.

一般好天氣約可發額定容量的4倍以上電量,如
大大的10W,"約"可發40W~60W 的電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實如果一般家用,不考慮高功率,太陽能是不錯用的啦~~

只是吼,真的要有地方啦,像小弟我這種住宅區裡的 ...

就拿12v 7a電池點亮LED來提供晚上室內的照明.....

有二個好處...一是省電(太陽能跟減少市電LED的驅動耗電)....二是這種LED不會閃爍.....

不過這個LED在亮度跟數量的調整要自己設計......(要有可變動接線的設計,這樣電池的效能可以最大化)

(LED有一個好處,大概就是電壓低到一個程度就會自動跟電池斷開.....這樣可以避免電池過放電,也保謢了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也玩一點小功率太陽能,不到1KW
小小的經驗看有沒有需要可參考

我正在想,這二極體要怎麼選........

您說[一般好天氣約可發額定容量的4倍以上電量,如大大的10W,"約"可發40W~60W 的電量]
我也有在想...要不要用聚光的方式來增加太陽光.... ...我在想,如何運用[水透鏡]

[好天氣約可發額定容量的4倍以上電量],真的!!!!!
這有點出我意料.....因為看了很多網路上的文章,都說常常只有可發額定容量的80%.....
說什麼那些都是實驗室裡的測量,一般陽光都沒有那麼大.....

网友:
        这旁路二极管只要满足流经的最大电流就可以了吧,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某个发电模块损坏导致与之串联的其它发电模块不能得到有效利用。
        现在的光伏发电板价格还是大贵,电价便宜,没太多价值。
        不过用在遮阳顺带发电上蛮好,前提是,发电板有人送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正在想,這二極體要怎麼選........

但要小心變聚光~~  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正在想,這二極體要怎麼選........

印象中我沒有用二極體

我是說一天可發的電量是4倍以上(好天氣)
Ex.我的9XXW 一天可發4度(4000W)以上的電

聚光就不用了,太損太陽能板了,如果要用話
用那些錢再買太陽能板就好了

蓄電池的充電,不會一直以最大電流充電,不能
想得太理想

我記得太陽能板好像是功率越大,CP值越高
久沒看價格,不知行情了

少片太陽能板盡量用串聯,利用率才高,我是
用4片串聯約一百多V 降到48V充電,這樣在
傍晚還能充電(一般控制器都是用降壓式的)

先玩看看,我也是新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正在想,這二極體要怎麼選........

draculaxx 大
真的..............我發誓絕對是真得發電量多好幾10倍,由0變好幾10V.......
因為所以哪樣........陰天......晴天
不要抓人語病嗎?想也知道使用數據網路都有,又不是新產品

二極體只是單向,防止逆流,剩下就是輸出電流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draculaxx 大
真的..............我發誓絕對是真得發電量多好幾10倍,由0變好幾10V.......
因為 ...

看到你寫的我才發覺我會錯他的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我沒有用二極體

我是說一天可發的電量是4倍以上(好天氣)

huangjs  大
4000W足夠空調系統供應了,還沒看過4片就可提供4000W,這個已經已經不是玩看看了。
光價碼就要好幾10萬了。
用油的發電機有品牌也要五萬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huangjs  大
4000W足夠空調系統供應了,還沒看過4片就可提供4000W,這個已經已經不是玩看看了。 ...

huangjs 大說的是一天裡的時間喔~
所以還要除掉真正有曬到太陽的時間。

网友E:
菜鳥一名 大
你確定要除掉真正有曬到太陽的時間。
哪暗黑日子還需要時間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菜鳥一名 大
你確定要除掉真正有曬到太陽的時間。
哪暗黑日子還需要時間嗎? ...

太陽能板實發出來的電, 晚上不足1W(我的環境)
9XXW的太陽能板陽光普照中午能到6xx~7XX沒問題

太陽能板最大缺點,不能有遮蔭(一角落也算)
"效能會差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菜鳥一名 大
你確定要除掉真正有曬到太陽的時間。
哪暗黑日子還需要時間嗎? ...

wkm大,等到暗黑日子的時候。
太陽能板就只能當裝飾品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wkm大,等到暗黑日子的時候。
太陽能板就只能當裝飾品囉。

今天就是裝飾品啦~~  早上出門看了下,充電燈是有亮啦,但只有11v(根本充不了電,有可能還讓我的電池放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就是裝飾品啦~~  早上出門看了下,充電燈是有亮啦,但只有11v(根本充不了電,有可能還讓我的電池放電 ...

有11v那還是可以用DC-DC降壓板來充手機'平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11v那還是可以用DC-DC降壓板來充手機'平板........

嗯嗯,今天來做看看,不過降壓板效能會比7805好很多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嗯,今天來做看看,不過降壓板效能會比7805好很多是吧?

約有85%~92%.......

7805不行.......太熱太耗能了.....

PWM型的昇降壓方法才有效率.

能加強散熱會更好......

网友F:
小弟的工作多少有接觸到隔熱這一塊,
這東西大大可以參考一下,

二分五十二秒這是拿浴霸照他的效果,溫度感測器放在鐵殼內測內部溫度,
二分五十三秒,拿熱成像照他,測表面溫度,
.
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弟的工作多少有接觸到隔熱這一塊,
這東西大大可以參考一下,

短時間隔熱材料會有差......

但長時間在高溫之中,熱平衡以後,隔熱也沒有用.

我的意思是[在水泥上塗隔熱材料],高溫之中久了也跟沒有一樣.....
(我的說法是有待商榷的....也就是還是要看情況....像在水泥上放厚的保麗龍就有很好的隔熱效果)

我在頂樓有用帆布跟鐡架,讓水泥不要被太陽直曬到..........隔熱效果很好....只是台風天要收起來.....

薄薄的一層塗料,當上下都是高溫時,一樣會被熱平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時間隔熱材料會有差......

但長時間在高溫之中,熱平衡以後,隔熱也沒有用.

這個我懂,
最近某煉油廠回報說,
他家的桶槽有塗的跟沒塗的內部溫差五度,
稍有規模的廠花錢施工後是要寫報告的,
而且聽說降五度的VOC(揮發)減少量是可觀的,
這種東西有興趣的話,
要找"反射型"的產品,
不要用"SiO2二氧化矽"的產品,
那種是白天裏面的二氧化矽吸熱,
所以室內比較涼爽,
到黃昏吸飽了後開始放熱,
讓你溫暖一整夜.

网友G:
引用 楼主:
短時間隔熱材料會有差......

但長時間在高溫之中,熱平衡以後,隔熱也沒有用.

哈哈,大大的方法我也有用上,我在頂樓有用帆布跟磚塊,讓水泥不要被太陽曬到..........隔熱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大大的方法我也有用上,我在頂樓有用帆布跟磚塊,讓水泥不要被太陽曬到..........隔熱效果好 ...

磚塊確實是個好方法......比鐡架好處理又很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磚塊確實是個好方法......比鐡架好處理又很便宜......

可以去01找"蘭花網"的討論串,
裏面有一些隔熱實作的分享,花費也不高,看起來都四五千元就搞定,
小弟個人在外租屋,
大樓套房就沒有頂樓隔熱的煩腦,
不要笨笨的去租頂樓就好了.
不過這樓應該是大陽能發電,好像小小的離題了.

网友D:
最近買了降壓模組聽說轉換率可達98%,配上12V7A的電瓶,充手機是沒問題了。不過太陽能應該不只能充手機才是啊,12v轉110v感覺好像超級耗電的~~7A的電瓶很快就沒電了說~~後面接直流立扇、24吋LED螢幕、第四台電視盒以及便當,最多只能用二小時,不管有沒有太陽光~~

有二個疑問想請教各位大大,深循環電瓶能不能與汽車電瓶併聯共用??  當作儲存太陽能的電量(容器)?
另外一個是除了直接併聯市電外,大家會怎麼使用太陽能呢??  會這樣問是因為上面有寫到很單純的用幾樣電器就不太夠了,所以想知道大家會如何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買了降壓模組聽說轉換率可達98%,配上12V7A的電瓶,充手機是沒問題了。不過太陽能應該不只能充手機才是 ...

記得給降壓模組加強散熱.......

還有....用電池來應用太陽能.....那荷包是省不下來的....
當然,如果不管省電省錢,你玩太陽能玩得開心也行........

如果是我的話,我覺得不要經過轉換,把太陽能直接用在[自製LED][電動腳踏車充電][直流電扇][直流LED螢幕]最有效率.

我記得[深循環電瓶]價格很貴.....或者買大的車用電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買了降壓模組聽說轉換率可達98%,配上12V7A的電瓶,充手機是沒問題了。不過太陽能應該不只能充手機才是 ...

如果你真的堅持用電瓶.....

買這種降壓模組(記得好好加強散熱)接電瓶使用,這樣效率應當會更好.....直流使用

像你把7A的電瓶用12v轉110v....又再經過電器或變壓器再把110V轉成直流電使用......能量經過這樣轉來轉去,己經消耗掉很多了.....搞不好有一半或7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真的堅持用電瓶.....

買這種降壓模組(記得好好加強散熱)接電瓶使用,這樣效率應當會更好.....直流 ...

沒有堅持呀,就單純只是有這顆拿來用而已,貴嗎?

http://seller.pcstore.com.tw/S118973591/C1114402061.htm

二顆都是原本就有的,幾年前有一顆50A的,但太陽能板沒啥給力(根本就在耗電),所以大概五年就壞了

現在的狀況大概二到三天可以充到13v以上,所以效果還不錯,平日不在家就充電,假日可以拿來用在直流風扇上面,就是在想12v還有什麼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沒有堅持呀,就單純只是有這顆拿來用而已,貴嗎?

http://seller.pcstore.com.tw/S118973591/C11144020 ...

tonyufo 大
12V應用很多,看汽車設備就知,大多靠發電機與12V電池。
車用電腦/車上照明/車上音響/車上動力/車上風扇(不包刮冷氣壓縮機與暖氣皆需引擎運轉提供)/車用冰箱(有壓縮機的)防盜監控系統/定位系統/點菸器/車用育樂設施/汽車基本用電......等很多
看看大概除了長時高耗能冷氣壓縮機需靠引擎動力.......其他都OK。
如右http://bbs.pigoo.com/thread-68145-1-1.html

目前外掛允許最耗電就是DC80W變頻冷藏(凍)櫃,其他比較少用的供水系統12V抽水馬達

网友:
看了各位的討論
如果是小玩就要走12V的系統 小弟也是選擇這類的
獨立電網 因為小太陽板根小風機(前幾年颱風吹壞 沒時間修)
等我回桃園(設備處) 我在拍一下照片 手機沒存檔 人現在在雲林縣工作
電池我是剪掉行動電跟電自車的電池模組 分容後 4串N併(工作範圍11V~16.8V)
太陽能板>接某IC防止晚上逆流>經過一個功率計流量設備(發電可看每秒更新一次 功率累計 KWh AH )與電池組>12V轉降5V供平板 手機充電用
相機電池充電 點點燈  發電最佳是春天與夏天剛走秋天  天氣太熱PV版發電量反而下降
最早用汽車電池 但使用體驗很差 自放電高 冬天常常低於12.3V 都要用市電補電池
鋰離子電池 一定要接保護板 過壓 開路 過低壓也會開路  因為鋰電池過充隔離膜沒啟動 就是放煙火當整群電池組再一起 一但燒起來沒有東西可以撲滅
只能噴水 讓她反應速度慢些
但要注意一些降5V的會干擾保護板 單CELL 2.75V 不會跳脫 (手上一顆可以調降壓的IC版 回收撿來的,散熱片用CPU散熱器 貼在上面 可以提供5V 5A 會干擾保護板....orz)
車充USB(12V~24V) 目前小弟手上用的沒有干擾過保護板 一些經驗跟大家分享

安全性較高的磷酸鋰鐵  電壓變化不大20%~90% 電池用完 3.2V電壓是溜滑梯 充飽3.45V以後就是大怒神直接噴到3.65V全飽和 也是建議要搭保護板 只要不過充過放 都可以妥妥用三年以上
這是上個月 做給機車啟動用的
12.8V 4.6AH(四串兩併)
傳到附件請參考最下面附件
發泡地墊拿來減震 當絕緣
四串均衡版 電壓到開始放電 過壓低壓不會斷開
量測大約電量 給車主直接看 短途容易沒電 一年一顆5號電池 不是辦法改鋰鐵

中型娛樂要痛一些

建議太陽板直接買24V的規格 開路3XV起跳那種的板子 使用串聯到百伏 這樣配線不用太粗 經過逆變器送電轉220V 但要算好家中耗電量
智慧型的硬魔特會偵測發電與用電 防止電錶逆走(但要設起始點)但價位就是萬起跳 要是配合電池組 還可以市電斷網 獨立供電(但是電池模組很大....)

大玩 找廠商屋頂賣電 要跑件要送審 程序複雜 找屋頂廠商詢問比較快 目前台灣收購價不太清楚 專輸給台電

手上剛好有日本的收購帳單參考一下
從字面上解讀 小弟英文日文都是看無
裝置容量 11KW
電商跟你買電的說明
今年是西元2018年,也就是平成30年。 紙寫30年
3/19~4/17 共計30日
共跟你買了1295度
計表編號062
當月度數(KW)31952
上月度數(KW)30657
減去電量1295
接收功率編號XXXXXXXXXX
售電月費44755日元
匯入你的銀行5月11日
每1KW的售價34.56日元

補充內容 (2018-6-29 03:06 AM):
PV版主流 就是單晶與多晶 單晶方向性很明顯 日落黃昏 只要照射角度不對發電量是瞬間大掉
多晶則是比較不明顯 價格也比較便宜 太陽能板搬運跟清.....

楼主(2018-07-01):
最近對太陽能的最有效利用有一個想法....

就是把太陽能板個如下配置:
1.12V的太陽能板[直接接12V電瓶],這電瓶越大越好...
2.把小型昇降電壓板接在電池上......

這樣應當對太陽能板有最大效益的使用....

(這也限制在人的監控下使用,太陽大時要多用點直流電.....電池的功用相當於水庫,做為保護跟緩衝用....)

之前有提到,萬一小型昇降電壓板損壞不知是否會壞到後端的電子設備.

假如我用這種方式來供應19V的電源,這樣小型昇降電壓板壞了也不會傷到後端.....算是用12V電瓶起保護作用...

還在想一個問題:就是,有沒有什麼簡單的方法可以做一個蜂鳴器???(設定電壓到達或超過14或15V就會叫....)

或者電壓到達或超過14或15V就會啟動繼電器,對第二電瓶開始充電......

网友H:
引用 楼主:
短時間隔熱材料會有差......

但長時間在高溫之中,熱平衡以後,隔熱也沒有用.

D大遮陽用帆布不理想,我覺得用園藝遮光網效率好又耐用,還有一種洗車場常用的:不知名稱,簡單說就是,拉多條長線,線上掛滿約15公分長的遮光帶,有效率,好施工,又不怕颱風。

楼主:
引用 网友H:
D大遮陽用帆布不理想,我覺得用園藝遮光網效率好又耐用,還有一種洗車場常用的:不知名稱,簡單說就是,拉 ...

有意思的方式.......

這個自己做也行.......

(如果很便宜的話,用買也成!!!!)

楼主:
自己找到這個開斷路器的設計法,簡單容易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R803ar3v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