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pcb版銅寬與電流容量?

楼主(2018-05-31):
請問 2oz銅厚  6mm寬 雙層板  可通過多少電流?   若要增加可通過電流是噴錫  有厚度規格嗎?

网友A:
  I = K * ∆T^0.44 * A^0.725

  I: 為最大電流 (A) 載流能力 (Current Carrying Capacity).
  K: 修正係數, 覆銅線內層取0.024, 外層取0.048.
  ∆T: 為最大溫差, 表示銅箔通電後發熱高出週遭環境的溫度 (℃).
  A: 為覆銅線路的截面積 (mil^2). 1mil = 0.0254mm = 25.4um

  要不, 可以到 ANSI PCB Trace Width Calculator 線上試算.

  咱 "踹(Try)" 了一下, 若輸入數據欄位除電流外沒變動, 外層線路 6mm 寬, 可通過電流約 14.23A. 內層線路 6mm 寬, 可通過電流約 7.115A.

  至於 N 層板與上述的關係, 咱能力有限恕咱沒法說明. 其它疑問則由其他先進協助.

補充內容 (2018-5-31 04:36 PM):
A: 為覆銅… = 25.4μm

楼主:
引用 网友A:
I = K * ∆T^0.44 * A^0.725

  I: 為最大電流 (A) 載流能力 (Current Carrying Capacity).

感謝提供答案,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I = K * ∆T^0.44 * A^0.725

  I: 為最大電流 (A) 載流能力 (Current Carrying Capacity).

非常不错的计算方法,谢谢Nessie大提供参考!

网友:
補充一下 銅箔厚度
1oz(35um)
2oz(70um)

mil ( 1"/1000 , 千分之一 英吋 )

可以參考<<電子製造,工作狂人>>的這篇連結
PCB銅箔厚度、線寬與最大負載電流間的關係
https://www.researchmfg.com/2013 ... -carrying-capacity/

楼主:
再請問關於插座與PCB板之連接以甚麼方式比較好? 如圖

銅左右長度是70mm

网友:
負載電流那麼大 , 插座引腳不該用平行PCB焊接,  焊錫與PCB上銅箔 都耐不了機械剪力
引腳有折90度的 有個力量緩衝  比 直線的好得多
可以考慮 多引腳分流
焊盤PAD  做成萬寶龍商標(普)   鉚釘穿孔(佳)   銅墊片滑司(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負載電流那麼大 , 插座不該用

可以考慮 多引腳分流

不好意思  插座  更改為 電源連接座

另外請問 1. 何為  [萬寶龍商標]?
              2. 鉚釘穿孔要用多少尺寸的? (柳丁規格)?

网友C:
接頭可以使用 XT60,符合電流 30A 的要求,很多人用單價也算便宜。

也有 PCB 用 90 度引腳的。

PCB 銅箔可以做這種露銅噴錫方式

或是打上整排的貫孔,都可以增加電流與 PCB 耐用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接頭可以使用 XT60,符合電流 30A 的要求,很多人用單價也算便宜。

請問貫孔是多層板比較好用的方式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請問貫孔是多層板比較好用的方式嗎

只有多層板材才能做貫孔,也是增加成本最少的方式,PCB 廠不會因為上頭的貫孔與鑽孔多而提高報價。
標準的噴錫板錫很薄如要如同照片那麼多就要自己過錫爐或手工補錫。
當然也能在銅箔上手工焊接鋪上一條 2.0mm 的單芯線做匯流排,這是增加電流最保險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多層板材才能做貫孔,也是增加成本最少的方式,PCB 廠不會因為上頭的貫孔與鑽孔多而提高報價。
標準 ...

請問貫孔的適合孔徑是多少?

网友:
沒差,0.4 ~ 0.6 mm 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