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urer BG39 體重計 LCD 斑馬線更換維修實例

楼主(2018-05-31):
先上型號.

拆開內部圖.

拿到時液晶不顯示, 拆開後發現斑馬紙脫膠了,因為不知電路板是否正常.又想到要買斑馬紙要花錢本來想棄修,
起來之前買的0.8mm的斑馬紙或許可以用,就動手吧.

先拍一張電線做了記號的圖.

解焊下電路板.

我沒有用專業的工具,只用平頭的烙鐵頭去壓合, 溫度大概控制在150度左右,慢慢的一條一條線去壓合.
第一次沒有壓成功,因為壓的時間不夠,撕下換一張斑馬紙再壓第二次,經過幾個小時的奮戰..........結果...噠浪.

組裝回去.

以上,謝謝收看.

网友A:
請問斑馬貼紙在LCD端要如何接合,是直接貼上還是要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斑馬貼紙在LCD端要如何接合,是直接貼上還是要焊

熱壓貼合, 斑馬紙上有膠遇高溫就會黏在LCD玻璃上.
溫度在150~180度之間吧, 太熱會把斑馬紙燙破,不夠熱的話黏度不夠.

网友:
曾經成功修過缺字畫的計算機,也是拿烙鐵來趟,不過斑馬紙有墊矽膠片再用落鐵燙,比較不怕失手燙破了。
矽膠片就是墊功率晶體那種,隨手都拿得到。

网友:
太厲害.這就是痞酷精神.體重計沒多少.是我早就回收了...

网友:
厲害厲害,我來幫你驗收吧!
每天我都秤一次

网友:
這我也有一台,也是這個問題。不過體重計太多了,懶的弄。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斑馬貼紙在LCD端要如何接合,是直接貼上還是要焊

修復液晶屏幕排線教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eEORbiYJ2c

HotBar熱壓FPCB與PCB焊墊相對位置的建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復液晶屏幕排線教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eEORbiYJ2c
[youtube]neEORbiYJ2c[/youtube]

第壹個教程不能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第壹個教程不能看

那是很普通的 youtube 連結
應該沒有任何觀看限制
想不出甚麼特別原因,造成您無法觀看 ?

除了點擊嵌入式視窗觀看影片外
小弟還有貼上youtube連結
您可單獨複製連結網址
另開視窗後,貼上連結,應該也能前往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很普通的 youtube 連結
應該沒有任何觀看限制
想不出甚麼特別原因,造成您無法觀看 ?

lyh大是在大陸那邊
youtyube無法看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壹個教程不能看

如果不能看youtube
那換優酷好了
雖然影片不同
但手法意思差不多

维修液晶屏、液晶电视机亮线故障维修、液晶屏TAB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