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岡TM-306D定時器故障維修

楼主(2018-05-31):
1.這個定時器是飲水機晚上自動關閉使用,24小時運行全年無休,約用2年,一周前變得越走越慢,起先時間一天慢十幾分,最後慢一個多小時。

2.貼紙撕開,轉下三顆螺絲,取下定時轉盤。

3.時鐘是用110V>15K電阻(實際量測14.9K沒問題,奇怪怎沒用精密5環電阻)>驅動4.5歐姆線圈>使齒輪轉動計時。

4.想說既然變慢,齒輪沒卡到,一定線圈老化造成電力不足,找不到13K2W電阻,於是先並聯一顆100K1/4W(成13K)電阻試試。

5.上電5分鐘測溫39度正常。

上場使用兩天,時間很準,不小心矇到,完修。

***請教前輩們!時間線圈,電阻限流,不知能用電容限流(效率較高)嗎?可以的話就不去買13K2W的電阻了(或是就這樣也行),謝謝大家指導。

网友:
L + C 是產生震盪的好伙伴,所以我覺得應該還是得乖乖用電阻。

网友:
能修好真好,
公司丟掉的幾顆都是轉盤齒輪崩齒,
修都不能修.

网友A:
這種通常就是同步馬達(依照頻率決定轉速),電阻只是限流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通常就是同步馬達(依照頻率決定轉速),電阻只是限流使用

狼大的意思是可以用電容限流嗎?有較詳細的資料嗎?謝謝!

网友A:
這就像是個交流馬達,只是他設計成轉速與頻率同步(一般感應馬達有存在滑步/異步問題),所以才可以計時使用,使用一般電阻對線圈進行限流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就像是個交流馬達,只是他設計成轉速與頻率同步(一般感應馬達有存在滑步/異步問題),所以才可以計時使用 ...

謝謝!狼大解說,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