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USHER SW-102主動式低音.喇叭保護器答答答.響

楼主(2018-05-31):
家中5.1環繞器為marantz sr4001擴大機,低音信源是輸出至USHER SW-102主動式低音喇叭播放。
USHER SW-102電源啟動是採低音訊源大小來控制放大板電源啟動,啟動時面板電源指示灯由黃灯轉為綠糽‧最近只要低音訊源微弱面板灯忽黃忽綠的.....喇叭保護器快速答.答.答..響,反之低音訊源強面板灯轉恒綠、低頻正常播放、但影片不可能一直都是節奏強烈爆棚的演出...如情節不是粉強有點POWER訊源相對微時...喇叭保護器就快速答.答.答..響、令人不舒服。請教各位先進有何改善方法、先把AMP圖片上傳給各位看看。
對電路稍微有接觸,也還能動動烙鐵,懇請先進不吝指教。
能否改成加裝開關直接通電,不要由低音訊源強弱控制..

1.信號輸入板

訊源輸入板

訊源輸入板

2.音訊處理板(音量大小)/無線控制板

訊源處理及遙控板

訊源處理及遙控板

3.整流穩壓/保護器/功放板

整流穩壓/保護/功放板

整流穩壓/保護/功放板

网友A:
如果不懂電路,電解電容全換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懂電路,電解電容全換先

~謝謝!先來去換電容試試..

网友:
喇叭保護器會快速答.答.答..響 這問題應該跟 " 整流穩壓/保護器/功放板 " 上的零件有關 , 建義從喇叭保護器附近的零件這裡著手檢査 電容 ; 電晶體 ; 二極體 這類的零件 。喇叭保護電路上的繼電器線圈是由電晶體做放大所推動的 , 並聯於繼電器線圈上的二極體有消除 反電動勢 " 的功能 , 電容要檢查是否有 " 漏電 " 的情形 , 喇叭保護電路基本上不會太複雜 , 仔細一點應該就可以找到故障的原因了 !

网友(2018-07-07):
一般超低音喇叭,都是偵測到無音源輸入時
先延遲一段時間,再關閉超低音電源

如果確定是音源訊號微弱,造成繼電器亂跳
應該先檢查訊號偵測電路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