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印電子鍋 NS-ZDF18 不過電維修

楼主(2018-05-31):
  型號 : NS-ZDF18

  故障 : 上電面板無顥示没動作 ?

  經檢查底鍋-中央傳感器-172c-温度保險絲不導通,換上新品後上電面板有數字顥示.但電子鍋無法正常運作 ?

  -持續加熱個5.6鈔,停個20妙-一直重複不停 ..........

  請問: 這該如何修起呢 !!!!!!!!!!!

  會不會是傳感器的-NTC或是-磁簧開關故障所引起的 ????????????

  望請痞酷線上的大大們指導 , 感恩

网友A:
試問一下,
這是家裡的電鍋故障嗎?

電子鍋已經修好了!
這是正常煮法阿!~
你有觀察過象印電子鍋煮飯的過程,
試試煮一鍋飯,
你就會明白..

网友:
電子鍋的加熱方式不像大同電鍋那種一直加熱喔~
會斷斷續續的加熱

网友:
只是樓主不知象印電鍋的特性.

這篇已經完修,
建議站長將此篇加入精華~~
有參考價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試問一下,
這是家裡的電鍋故障嗎?

我以為只有保溫才是這種斷續加熱方式,原來煮飯也會啊
上次去量是因為,我老媽拿電子鍋在做黑蒜頭.
那次測量大概是加熱15秒,停45秒,加熱期間瓦數約莫70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為只有保溫才是這種斷續加熱方式,原來煮飯也會啊
上次去量是因為,我老媽拿電子鍋在做黑蒜頭.
那次測 ...

這功能是在做浸泡動作,
會發現是這品牌的煮飯時間,
比其他品牌的時還要長,
煮稀飯很好吃,
煮飯我建議日立的電子鍋,
買冷氣贈送的,
煮的飯比象印好吃..

楼主:
  Ok!了解...

  感謝線上 sandy大和 weegaa大的指導.又增一智 >>>>>>>>>

  順便把電子板上的微動開關.電池也一起換掉,讓他再服役下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了解...

  感謝線上 sandy大和 weegaa大的指導.又增一智 >>>>>>>>>

電池不用換,
插電後會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池不用換,
插電後會顯示..

  好的,謝謝...........

楼主:
  痞酷大大先進們 : 這陣子因忙修温控烙鐵把電子鍋放一邊那涼 ..........

  今天抽空拿出來續修 , 上電測試結果 - 斷斷續續加熱個三,四回.再來就不續熱了>>>>>>>>>>

  (底鍋皿有點熱時) 請益是否底鍋中心的感應器另二個元件還有故障呢 ..

  NTC-測試阻抗值是 49.1K 行嗎 !!!

网友B:
NTC似乎測量上都是模擬元件特性去判斷
也就是說,嘗試著改變該元件溫度然後測量阻抗有沒有改變
就....吹風機上場時間.

這組值我不知道正不正確,沒量過.

楼主:
引用 网友B:
NTC似乎測量上都是模擬元件特性去判斷
也就是說,嘗試著改變該元件溫度然後測量阻抗有沒有改變
就....吹風機 ...

  收到 : 感恩 , 謝謝 !!!!

楼主:
  請益大大們 : 電子內鍋傷成這樣子,有關係嗎 >>>>>>>>>

网友C:

佩服版大有問題就查修的精神,查修真的很有魅力讓人躍躍欲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佩服版大有問題就查修的精神,查修真的很有魅力讓人躍躍欲試

  回報 : 己檢修到這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