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H3742請教前輩大大如何清洗機板

楼主(2018-05-31):
  請教前輩大大...   主機板變成這個樣子能洗嗎?
      如何處置清洗機板...還是變成廢板了....請賜教..感謝先

型號

型號

主機板

主機板

    圖片格式不知對否..

補充內容 (2018-6-1 09:37 AM):
廠牌型號標錯...好像無法更改了...
  LG-37LB7DF請教前輩大大如何清洗機板

楼主:
RE: LG-37LB7DF請教前輩大大如何清洗機板

网友A:
白博士先洗 +全部電容更新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博士先洗 +全部電容更新看看

感謝阿壹大的指導...請問這也是電容漏液肇成的嗎?

网友A:
沒錯 ....只是不確定漏液 是否有腐蝕線路.........
全部都先  白博士洗版    記得全部電容都必須更新

网友B:
大大 你標題打BENQ 可是主機板卻是LG 這是這麼一回事喀???

网友:
使用環境有腐蝕氣體..(化工廠.硫磺區.魚船.....)98%是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錯 ....只是不確定漏液 是否有腐蝕線路.........
全部都先  白博士洗版    記得全部電容都必須更新 ...

好的..謝謝阿壹大

楼主:
LG-37LB7DF請教前輩大大如何清洗機板

引用 网友B:
大大 你標題打BENQ 可是主機板卻是LG 這是這麼一回事喀???

抱歉...剛好拆了這兩部液晶...一時沒注意.
  是LG-37吋沒錯..多謝提醒....

网友C:
擴孔腐蝕.這很難清得乾淨.

网友D:
是不是住在有溫泉的地方,之前發現幾個北投客戶都有這樣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擴孔腐蝕.這很難清得乾淨.

那不就等殺肉或換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住在有溫泉的地方,之前發現幾個北投客戶都有這樣問題

chit100大...所在地鳳山..
                沒溫泉 ..化工廠.硫磺區.魚船.....
                只有媽祖廟在附近...100M

网友E:
我是用洗衣粉加水再用刷子慢慢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用洗衣粉加水再用刷子慢慢刷

hankhu大...洗衣粉也洗得乾淨..
              功夫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