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715G4382-P03-000-003S電源板維修

楼主(2018-06-01):
715G4382-P03-000-003S電源板維修,

原本TNY277炸了,在酷痞爬文學習後嘗試維修,二極體&電晶體沒故障,而T902的AB兩腳沒3歐姆,呈現0歐姆,更換零件後5VBS只有0.2XX V,將T902更換一顆別的機型的變壓器試試,結果輸出就有5.23V了,證實T902故障了。
請教各位先進T902變壓器零件該去哪裡購買取得??

楼主:
其他的圖一直放不上來抱歉!

网友:
這要在淘寶買比較買的到

不然你要找廢板來拆

楼主:
我沒廢板可拆,

网友:
你看那位老闆有拆料件可賣你

网友:
露天 搜尋帳號kindbest  他以前有賣 可以問看看

网友:
5V 輸出的變壓器,1A 或 2A 隨手可得,走在路上腳踢一下搞不好就有了。
直接用它把這部分 PASS 過去,不必執著一定要照原來的線路去修。

不然就把變壓器拆開重新繞過也是個一個辦法。

楼主:
1.我有想到,但研究電路後發現行不通,因為他的檢知電路有分給12V&24V納組參考。
2.變壓器重繞過的確是一個方法。

网友A:
  請敎km30t大大變壓器型號 T902 是看那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1.我有想到,但研究電路後發現行不通,因為他的檢知電路有分給12V&24V納組參考。
2.變壓器重繞過的確是一個 ...

一般 IC 型的 AC2DC adapter,本例中即 5Vsb 這組,二次側除了 5V 主輸出之外,通常還有
一組 AUX 輔助輸出給自身供電,常見 15V~18V 配合自身的 MOS 需求電壓。

如果是電視電源板,主電源控制 IC 用的 AUX 電源,大多也是取自 5Vsb 的 AUX 輸出。知道
這點之後就簡單了,把電容加大,然後直接拉 AUX 到需要的部分,常常伴隨著電晶體開關作
PWR_ON 等控制。APFC 也是一樣取用這塊的電源。

至於變壓器要重繞的話,先泡在甲苯裡一兩天,就可以很簡單的就拆下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敎km30t大大變壓器型號 T902 是看那裏呢?

基板上的零件編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板上的零件編號!

哦 ! 電路板上有刻字.了解:謝謝 >>>

网友(2018-07-07):
台中 豐原 80TL 42T916 高頻變壓器 715G4382-P03-000-003S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27292669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