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USB3.0 黑色的那種插口比較容易斷片嗎

楼主(2018-06-01):
不少的筆電和USB3.0插口, 好幾年前的是那種藍色片的比較多, 最近看到比較多黑色片, 聽說了大概七八次說黑色片掉出來一片, 以前聽了都只認為大概是天兵手們法有問題.

誰知道這次實時目睹, 莫名其妙的突然聽到電腦發出警告USB偵測不到, 當然試試看拔出來再插進去嘛........ 怎麼拔了就順道掉出來一片東西來, GG了!? 這次運氣太好碰到是 Thinkpad T系列商務機種.

超過20年資歷的筆電用家, 自以為不到神人級也差不多達人級了, 插拔個USB接頭的手法還是自以為老練的, 很難認為他是天兵.
再看羅技那根雖然很短小但夠精幹, 據說插過的USB洞洞沒千也過百, 插過的機種也過百, 服役時間超過6年, 總不能懷疑他那根過大過小偏差嚴重.
筆電用家說買回來就當桌機在用, 平常拜訪客戶出門帶平板, 大概也沒啥機會動到那些USB洞, 機器很新也很完整, 完全看不出來有曾經摔落的痕跡.
那.....看來只能託辭說又遇到機王了, 這樣就可以推得乾乾淨淨跟人品無關........但是到底實際原因為何........天曉得了

网友:
沒有間隔片上下端針腳會碰到

网友A:
  較少聽聞藍色舌片斷裂, 莫非符合規範的藍色 (Pantone 300C) 材質較佳, 一些廠商因商品外觀而不符合規範的其它顏色材質就…?

  上下排會碰到倒不至於, 因為以母座而言, 下排四根金屬觸片較短接點偏內側, 上排五根觸片較長接點偏外側. 且上排觸片是塑料雙面包覆的 (只露出五個正方形接點).

  如今, 上排觸片上面包覆塑料脫落, 3.0 公插插入時, 母座五根觸片可能會頂起. 故, 與公插五端點接觸不良的可能性較大.

  權宜之計, 3.0 公插方形內上半部黏一塊近似母座舌片容積方體 "頂" 一下; 要不就只有 2.0 的傳輸效率.

  根本之道…更新母座.

网友B:
精密連接器
膠類射出成形品質不良
造成模鑄件強度不足

出問題的是射出機的模溫
或 射出頭熔溫控制不良
或 塑膠粒乾燥不完全.....等

楼主:
查了一下, 原來有 thinkpad 先例的, https://support.lenovo.com/tw/en/solutions/ht051063
插 USB 用到18.5Kgf 搞破壞?! 敢寫出這篇的算是很有種不過好像沒學識, 難到現在的 thinkpad 真不是 IBM 時代的樣了? 還是掰斷 USB 口要18.5kgf ? 插USB 口怎樣才需要18.5Kgf 搞破壞呢...

強調那片斷掉了說是使用者人損, 不保固的喔, 客服或許該要加強訓練了, 插個 USB 用 2Kgf, 偶都覺得需要比較用力了, 還要到 18.5kgf 專門搞破壞? 能不能來點比較專業的解說呢 ?

Lenovo USB port tab breakage

Lenovo USB port tab breakage

或許是真的認為用家個個小白呼弄一下就好? 基本不太相信 LENOVO 的那段說詞或文字, 但是 18.5kgf 的破壞力, 到底是什麼概念? 要怎樣才能插它破壞到掉一片那個樣子? 所以學習書本教的, 實驗了一下, 找了一個它牌自認為算很緊USB孔, 拿瓶大的新買的橄欖油, 大約1.5Kg 重量, 因此得到垂直往下的力量大約就 1.5kgf, 不知道為什麼, 也不需要真的知道, 好像是牛頓研究過的東西, 至今在地球還是適用, 除非以後移民月球或火星, 重點是要小於3.5Kgf.

把 USB 口垂直, 橄欖油倒過來扶正, 用瓶蓋壓住滑鼠痘痘, 扶正痘痘, 垂直往下依靠橄欖油瓶子的重量把 USB 孔一塞, 沒錯, 完全1.5Kgf 最大值的力道, 可以壓進去, 這就是1.5Kgf 的概念, 這樣的實驗重複性很好.

1.5Kgf 符合 USB IF 說的需要小於 35N (3.5GKgf max.)

USB IF 的說明 http://www.usb.org/developers/do ... 1.02_2011-10-04.pdf

按照比例, 難道 LENOVO 真要希望人人插 USB 要用 10多瓶橄欖油的重量的力道或 18.5Kgf 專門給它搞破壞, 難說了.

這只能說, LENOVO 那篇或許真的是狗屁倒灶筆誤亂寫的, 也或許不清不楚沒交代好, 反正是不可靠, 至於人損嘛, 也是對的, 都是人在用, 然後損壞了, 就稱作 [人損], 或許明天 AI 在用筆電, 新名詞 [AI損] 也說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密連接器
膠類射出成形品質不良
造成模鑄件強度不足

這會不會太專業了 !? 有沒有說用 LPC 還是 PBT 還是 PC ? 還是有 FIBER 在裡面 ?

网友:
第一次看到能把USB拔出來不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較少聽聞藍色舌片斷裂, 莫非符合規範的藍色 (Pantone 300C) 材質較佳, 一些廠商因商品外觀而不符合規範的 ...

聯想看完照片就判定人損, 不符隔日到府保固服務, 要自行送修. 遇到沒水準的機王, 老闆說懶得送修, 那個洞給它膠帶黏住封起來, 不可能自行動刀的. 公司付了錢卻買不到那個服務, 看來老闆篤信的 thinkpad 是斷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會不會太專業了 !? 有沒有說用 LPC 還是 PBT 還是 PC ? 還是有 FIBER 在裡面 ?

喇叭大
看來您早先做過功課了

您都公佈答案了  (LPC 還是 PBT 還是 PC或加fiber)
還來考小弟

至於到底用哪種料
可能依客戶下單選擇吧 (材料成本高低,決定出甚麼貨)
而Thinkpad T系列商務機用甚麼料,小弟未知

下圖隨機抓的圖有的用LPC,有的用PBT,......等

58.58 KB, 下載次數: 0

90.25 KB, 下載次數: 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 原來有 thinkpad 先例的, https://support.lenovo.com/tw/en/solutions/ht051063
插 USB 用到18. ...

  對業者的說法, 咱是持保留的態度.

  USB 3.0 連接器標準規範:

(出處: Universal Serial Bus Revision 3.0 Specification)

  從上圖可瞧出, 公插 3.0 端子部份是凸出, 目的是咬合母座塑料包覆五根露出正方形窗口的觸片.

  若塑料強度不足, 且使用者公插取出速度過快 (類似用扯的), 舌片受力過重, 長期以此力道移除裝置, 輕則正方形窗口垂直側長方形塑料會掀掉, 重則像 xiaolaba 君的例子連根拔起也不是不可能的.

  再者, 公插 3.0 端子部份的凸出形狀是否也有關係:

(出處: eBay)

(出處: CableWholesale)

  無論是壓製成弧形或錐形 (有嗎?) 對母座塑料舌片的抗拉力皆是挑戰.

  在 2.0 (含) 以前的時期, 由於接點非咬合設計, 咱們可以迅速取出 USB 裝置; 3.0 或許就不建議如此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對業者的說法, 咱是持保留的態度.

母座內的那片支撐板會斷裂
大多是插入公座後
壓迫USB突出部位
接著母座內那片就跟著被壓斷了

母座內那片被壓斷掉
小弟看過2~3起案例了

下圖,
母座內的那片導板是懸臂結構 (紅色塊部分)
想像一下,公座插入後向下壓,不被折斷是很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精密連接器
膠類射出成形品質不良
造成模鑄件強度不足

塑料原料也有問題,
含次料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大
看來您早先做過功課了

大大你常給加分太客氣了
並沒有做功課,以前認識朋友在tyco還有amp服務的,拉著裙子邊看過工廠也看過產品設計,大概聽說過一些,所以看斷面及崩壞面就可以判斷是產品瑕疵,人損的說法不夠公道。還有一個更土的方法,不用做bending test,不需要破壞性實驗,完好的塑膠片泡煤油加染色劑,有加firber的更明顯,顯微鏡一看就可以確定注塑瑕疵或者水口料過多,lpc比較貴,很多回收商都倒賣翻打料,白色混不出來就給他做到黑色,結果是bending test可過,但是長時間的疲勞應力很大問題creep,fatique 都有問題的。類似這種斷面,用料不好注塑溫度超差發脆還有機械結構的設計失誤加在一起,通常不是好東西。同樣的料用在usb2.0是完全沒問題,因為舌頭料厚補償了一切,有的還是 over mold的做法更可靠,但是usb3.0的舌頭結構先天性薄弱,而這種組合式得更薄弱,還換了黑色料真不知道那些oem想怎樣,老闆只能認栽說告別聯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原料也有問題,
含次料太多..

經驗談,謝謝大力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