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溫控烙鐵+熱風槍使用中有焦味,冒煙 ........

楼主(2018-06-01):
  型號 : 賽克 SAIKE 8520D+

  內部視圖

  使用到半途時有燒焦味,關電源打開外殼目視無異狀,再插電看看没多久...........

  不好了!!!變壓器冒煙

  請問痞酷大大們這種規格變壓器那裏可買得到呢  ??? 還是要 ........

网友A:
看起來是變壓器太偷了因功率不足而燒掉的,看規格熱風部分有 700W 但實際上變壓器竟然這麼小顆(訂正,700W 沒經過變壓器)。
如找原廠原規格的來換以後還是會再燒掉,建議用改裝的方式反正內部空間很大可以再放一顆變壓器進去。

有問題應該(猜測)是紅線 30V 那組繞組供應給熱風槍用的,先將接頭拔掉試試烙鐵部分是否正常使用。
這變壓器的 10V 與 24V 繞組應該是正常的可以繼續用,再去找顆 30V 的變壓器裝進去單獨給熱風槍用。
30V 的變壓器網拍有原來是給音響用的環形變壓器,功率買足功率的以後就不會再燒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是變壓器太偷了因功率不足而燒掉的,看規格熱風部分有 700W 但實際上變壓器竟然這麼小顆。
如找原廠 ...

DUKE大:
    熱風槍應該不會使用變壓器吧!! 如同家用吹風機也沒使用變壓器!!
30V變壓器應該是給電烙鐵加熱絲用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UKE大:
    熱風槍應該不會使用變壓器吧!! 如同家用吹風機也沒使用變壓器!!
30V變壓器應該是給電烙鐵 ...

那是我猜的,但 24V 的確是給烙鐵用的,只要先拔掉變壓器接頭就能知道。

找到線路圖了,30V 是給熱風槍的風扇用的,加熱鎢絲的確通 110 電。

所以一樣是找到哪組繞組壞就單獨換上一顆新變壓器。

高清版

网友:
只能訂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是變壓器太偷了因功率不足而燒掉的,看規格熱風部分有 700W 但實際上變壓器竟然這麼小顆(訂正,700W ...

  回duke83 大,嗅到焦味時是正使用高温度烙鐵焊電子板 ........

网友C:
裡面空間夠大就買三個不同變壓器放上去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duke83 大,嗅到焦味時是正使用高温度烙鐵焊電子板 ........

那就是變壓器給烙鐵 24V 那組功率不足,可能是烙鐵發熱的阻抗過低 24V 繞組無法提供足夠的電流讓變壓器長時間在過載的情況下而燒毀。

你給什麼資訊就對片面資訊分析,沒給資訊的話就只能亂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裡面空間夠大就買三個不同變壓器放上去吧

  回phuang3 大我也有這樣的想法 ! AC-10V-24V-30V 三個變壓器怎麼放都不是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變壓器給烙鐵 24V 那組功率不足,可能是烙鐵發熱的阻抗過低 24V 繞組無法提供足夠的電流讓變壓器長 ...

  回duke83 大,本人現在值大夜班等明天下班後把-24V-接頭拿掉.

  烙鐵用低温看能不能正常. 謝謝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duke83 大,本人現在值大夜班等明天下班後把-24V-接頭拿掉.

  烙鐵用低温看能不能正常. 謝謝了  {:1 ...

24V 是烙鐵的主電源,拿掉只是確認烙鐵是吃這組電源,拿掉這時就完全不會加熱了。
你要做的事是確認:1. 烙鐵還能加熱嗎,2. 烙鐵加熱時此 24V 的電壓壓降變成幾伏特?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 是烙鐵的主電源,拿掉只是確認烙鐵是吃這組電源,拿掉這時就完全不會加熱了。
你要做的事是確認:1.  ...

  回報, AC 變壓器初級繞組有燒黑異狀 ............

网友C:
先確定前端沒有短路什麼的,免得換上後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確定前端沒有短路什麼的,免得換上後又...

  回報 phuang3大,前端檢查到 U4-BTA16-1600B 元件有異狀 ......

  如下圖 :

  請問 : U4-BTA16-1600B 何處購買,還是有替代品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我猜的,但 24V 的確是給烙鐵用的,只要先拔掉變壓器接頭就能知道。

找到線路圖了,30V 是給熱風槍 ...

DUKE大:
   您太威了!! 這線路還能夠挖得到!!

网友:
我先前碰過一種情形, 熱風鎗的絕緣雲母片脆化, 導致電流過大, 燒壞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DUKE大:
   您太威了!! 這線路還能夠挖得到!!

  是啊 !

       duke大:真是大神了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報 phuang3大,前端檢查到 U4-BTA16-1600B 元件有異狀 ......

  如下圖 :

TRIAC測量
用指針電表測量TRIAC 好壞? - 新手上路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pigoo.com/thread-68544-1-1.html

TRIAC購買
TRIAC (交流矽控) (NXP BTA216-600B ) TO-220AB 600V 16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28096834773

PHILIPS BTA140-600 TRIAC TO-220AB 600V 25A IGT<25mA VGT<1.5V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729867471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報 phuang3大,前端檢查到 U4-BTA16-1600B 元件有異狀 ......

  如下圖 :

要使用指針電錶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UKE大:
   您太威了!! 這線路還能夠挖得到!!

也要感謝您的提醒才去找線路來看,運氣好才有找到,只是沒找到英文版俄文完全看不懂。

网友:
高手, 高手, 高高手!
這款工具痞酷使用的人不少, 一定嘉惠不少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TRIAC測量
用指針電表測量TRIAC 好壞? - 新手上路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pig ...

回報wet 大 TRIAC 元件用晶體測試儀-測量不準,須改用指針三用電表檢測 >>>>>>>>>>

意思 A1脚位-A2脚位-是導通和不導通功能, G脚位-是觸發點.

1 : 黑棒接-A1脚位,紅棒接-A2脚位是不導的,

2 : 要讓它導通時黑棒-A1脚位不動,而紅棒-A2脚位向右併聠-G脚位, 此時-G脚位觸發了 !

3 : G脚位觸發後再慢慢向左離開>>>>>A2脚位不可離開.

4 : 此時-A2脚位和A1脚位,變成有導通了. 如此一直重覆 ......... 對嗎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報wet 大 TRIAC 元件用晶體測試儀-測量不準,須改用指針三用電表檢測 >>>>>>>>>>

意思 A1脚位-A2脚位- ...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page=1&mobile=2
內有數位電錶簡易測量TRIAC的方法

補充內容 (2018-6-3 10:22 AM):
手機回文連結有問題,更正連結位置
大同除濕機 TWD-1400BL不過電維修實例 - 家電維修服務站實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pigoo.com/thread-67333-1-1.html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報 phuang3大,前端檢查到 U4-BTA16-1600B 元件有異狀 ......

  如下圖 :

這絲印編號是否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絲印編號是否正確?

  抱歉 ! 絲印編號更正為>>>BTA16-600B<<<

  http://html.alldatasheet.com/htm ... 4/1/BTA16-600B.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333&extra=&page=1&mobile=2
內有數位電錶簡易測 ...

  回大,>>>BTA16-600B<<< 可控硅,經指針三用電表檢測是良好的.

  確定前端電路沒有短路 !

  現在可放心往 AC 變壓器 去修理了,

補充內容 (2018-6-3 08:38 AM):

  請益先進大大們 :  變壓器要去整修北部那裏有呢 ? 謝謝 !!!!!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大,>>>BTA16-600B

谷歌一下洛陽街有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谷歌一下洛陽街有歐

  好的謝謝你您 !!!

  洛陽街好像近中華路一帶  >>>>>>>>>>>

网友D:
高雄~便宜~
(二手) 電源變壓器~輸入AC110V~輸出DC12V/24V兩組電壓(須整流),功能正常!

重量2.1KG~這個輸出應該很夠力了吧!!!

電源變壓器~輸入AC110V~輸出DC12V/24V兩組電壓(須整流)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09393546571

台北~方便~輸出2~3A不知夠力否?再請教高手解答

AC 110V 轉 24V-0V-24V 變壓器 (T2A24024)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15783420077

AC 110V 轉 24V-0V-24V (3A) 變壓器 (T3A24024)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30773249162#info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雄~便宜~
(二手) 電源變壓器~輸入AC110V~輸出DC12V/24V兩組電壓(須整流),功能正常!

  收到 !感恩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要感謝您的提醒才去找線路來看,運氣好才有找到,只是沒找到英文版俄文完全看不懂。 ...

DUKE大:
   最近手機APP 有GOOGLE翻譯 可以是看看 俄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