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夏季電價上路…500度以上用戶 電費恐翻倍

楼主(2018-06-02):
怕跳電, 停電,電價又要漲了!

-- 部份內容 --
夏季電價今天起上路,由於四月起一般電價已經調漲,因此五百度以上用戶的夏季電價將上漲更多,小心荷包大失血。
台電指出,一般家庭夏月用電量會多出四成。如果以平時每月用電量六百度用戶試算,夏月用電量可能增到八百四十度,每月電費也會從一千五百廿四元增加到三千零四十六元,電費可能翻一倍。

原址:
夏季電價上路…500度以上用戶 電費恐翻倍

网友A:
加分是給 "訊息分享" 按讚
不是對漲電價叫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分是給 "訊息分享" 按讚
不是對漲電價叫好

我倒是有個疑問,若因跳停電引起的損失, 有賠償嗎?電費有否少算!

畢竟現代人沒電很難存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倒是有個疑問,若因跳停電引起的損失, 有賠償嗎?電費有否少算!

畢竟現代人沒 ...

應該很少聽到有獲得賠償的案例
若真有,後續申賠案數,可能賠到腿軟
一切的損失一律推給天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倒是有個疑問,若因跳停電引起的損失, 有賠償嗎?電費有否少算!

畢竟現代人沒 ...

最近幾年跳電的情形不是沒有,但是比起十多年前那次南部因輸電塔傾斜故障引起的大停電來說,都是可以忍受的。

以下為估購到的資料,真的是大神啊,想不到已經18年了。

1999年7月29日,台灣電力公司設於臺南縣左鎮鄉(今臺南市左鎮區),編號第326的輸電鐵塔傾斜,原因為連日豪雨致地基土壤流失。由於電力是由南向北傳送,中北部的各發電廠因保護機制而跳脫,進而引發全台計有五分之四以上之電廠因輸電系統低壓震盪而跳機,最終導致台南以北地區從當天晚間11點38分開始大規模停電。
1999年7月30日,無預警停電造成新竹科學園區半導體廠生產中斷損失二十幾億元,造成台北股市當天開盤重挫及下跌;交通方面,臺灣鐵路有五列行駛中電聯車因斷電被迫停擺於線上。中正國際機場(今臺灣桃園國際機場)和飛航服務總台因備有緊急發電電源及時發揮效果,機場運作和飛航管制不受影響;電信方面,重大交換機由柴油發電機維持七至十小時,各地區市內電話及行動電話系統尚可維持通訊。醫院方面,全台各大醫院由於均有自備緊急用電系統,對醫院運作並沒有造成太大影響

网友:
看來只好用愛發電了。不然電價那麼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倒是有個疑問,若因跳停電引起的損失, 有賠償嗎?電費有否少算!

畢竟現代人沒 ...

熊熊想起來

好像商業交易都有 "契約" 存在
商業用戶有 "商業契約"
一般用戶應該也有 "用戶契約"
內容差別應該是有的
有沒有賠償的部分,應該要依該契約內定條件來判別

网友:
為邁向2025非核家園目標的手段

网友B:
桃園大園昨晚跳電兩次
其中一次是大規模的,臉書都在討論,卻不見媒體報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桃園大園昨晚跳電兩次
其中一次是大規模的,臉書都在討論,卻不見媒體報導 ...

体諒一下這些霉体吧, 火頭上誰敢加油添醋!
這年頭誰相信霉体了!

网友C:
最新還傳出台電降壓供電,說會影響電器壽命~~(低於110V)

楼主:
這兩天氣又要熱了!上天, 千萬不要跳電!, 阿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新還傳出台電降壓供電,說會影響電器壽命~~(低於110V)

a471 大
會不會影響個人不便評斷。
事實是以前就有穩壓器,現在就是淘汰穩壓器轉成UPS 多了斷電還略有緩衝電力(如果有維護),也多了耗能。
所以你說會不會有影響。

楼主:
其實這很簡單, 60HZ 用 50HZ 跑, 110V, 用 100V 會不會出槌,短時間可能傷害有限, 但長期下來呢,台電或經濟部官員會賠你吧!
大家可去察察,總統府為何花100 萬買相關設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實這很簡單, 60HZ 用 50HZ 跑, 110V, 用 100V 會不會出槌,短時間可能傷害有限, 但長期下來呢,台電或經濟 ...

不會降這麼明顯,5月份最熱那天用電創新高,當天下午約2點有拿電表測試過,頻率降不到0.5HZ (平時都會穩穩在60.0HZ,那天測到59.XHZ),三相四線式220V進線比平常約降5V(平常約228V,那天測量約223V)。

网友:
反正保住官位才是最重要的,不然總統被譙翻,下面的人也不好過。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會降這麼明顯,5月份最熱那天用電創新高,當天下午約2點有拿電表測試過,頻率降不到0.5HZ (平時都會穩 ...

重載 之下...

個人認為
59.X Hz 應該是正常頻飄
重載傳輸線損也會增大,輸出亦會不穩...
電壓下降則是是必然...

瞬斷及跳電問題應該比較大...

网友B:
累計電價很貴,家裡每年夏天電費都近萬
今年請水電來加裝電表,一層樓單獨一個表號,應該幾年就可以回本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累計電價很貴,家裡每年夏天電費都近萬
今年請水電來加裝電表,一層樓單獨一個表號,應該幾年就可以回本了: ...

請問大大裝這樣多少?流程是?是自己要去台電申請嗎?謝謝大大無私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大大裝這樣多少?流程是?是自己要去台電申請嗎?謝謝大大無私分享 ...

我是全部包給鄰居介紹的水電,也住附近
裝好已經一個多月,卻一直沒來跟我算錢

價格必須評估線路怎麼走,需不需要改或加裝繼電器.....等
我家戶外會淋到雨,所以又加裝一個不鏽鋼盒(照片最上方,裡面不知放什麼,講一講我也忘了)加這個說要1000多

當時粗估一個分成三個(多出兩個表),全部含申請大概30000多-35000
後來還有打牆壁.加裝盒子....所以還不確定

ps.三個人來施工一天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大大裝這樣多少?流程是?是自己要去台電申請嗎?謝謝大大無私分享 ...

透天合法樓層,每層可以申請一個電表,必須由甲種電氣承裝業者向台電申請,用戶自己申請台電不會受理,因為必須繪圖送審,而且表後線路變更也是要施工,全部包給業者是最常見的做法。

大樓一個門牌號碼只能申請一個電表,就沒辦法用這種方式來減少電費累進。

网友:
電器愈來愈容易壞?是誰在搞鬼
https://tw.news.yahoo.com/%E9%9B ... C%BC-0359442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