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不運轉 面板閃爍3次燈號,原來是銅管溫度感測器異常

楼主(2018-06-02):
想說今天,天氣炎熱打算開冷氣吹,我這台冰點也買快14年了,不過可以說真的真的很少吹,其實平時我很少開冷氣的就算夏天也是偶爾吹一下我就關了因為電費很貴呀! 但不常吹怎麼冷氣會壞掉呢?也沒有運轉聲或是出風,只見前面板燈都有亮也能使用遙控器或是手動切換,就是沒運轉一遍靜悄悄的…….有看到面板上有個【定時】橘燈 會閃爍3次停止2秒又閃爍3次停止,一直重覆這訊號

直接拆開冷氣外殼 一看究竟,保險絲也都好的也有過電
但就不知道是那邊問題,是啟動電容問題嗎???因為沒電容表就算量測也不一定準...

原本想說可能是啟動電容壞了正打算要出門乾脆買一顆來換看看,但又想到這會不是故障碼燈號呢?於是我上網查了一下我的冷氣廠牌跟說明 閃爍3次 是銅管溫度感測器異常,,於是我拿電表量測 感測器2端的
阻值約在4.7K 而且我用冷熱水 碰觸感測探頭 阻值永遠都不會隨溫度而變化,所以我覺得這顆是壞的

上網查Google了一下
如果是8K左右的電阻,那傳感器感溫頭的型號值一般是10K
如果是4.7K電阻,則是5K感溫頭

因為我量測到是4.7k 所以大約可推判 我的規格應該就是5K的 溫度感測器
於是上網查尋附近的店家馬上買一顆 5k溫度感測器 50元

回來二話不說直接裝上去就對了 【開機】 涼爽的風陣陣吹來

网友:
恭喜完修,又有冷氣吹了。

网友:
解說詳細、
很好維修文。

网友:
恭喜完修n_116|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冷氣這東西,不是不用就不會壞,該用則用,不然就不用買了,還是要恭喜您的技術精湛,可以修冷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氣這東西,不是不用就不會壞,該用則用,不然就不用買了,還是要恭喜您的技術精湛,可以修冷氣。 ...

是呀~該用也是要用~冷氣要吹就給它吹下去

我已經吹一個下午了,一切正常,
而且降溫速度也比之前快
所以下次若冷氣是有閃爍燈  記得上網去查一下廠牌的故障碼是什麼原因喔

网友:
冷氣還是要買大廠牌的,我以前在樓上的冷氣用了19年,到最後壓縮機不會運轉,叫修是溫度安全開關接點燒燬,換一個收了1300元,第二年吹了幾天後壓縮機又不動,我就乾脆換掉了,冷氣吊在牆上,我沒那本事去修它,還是乖乖給人賺吧,19年也夠本了,換了這台不知可以用多久?大廠牌服務比較快,叫修第二天就到了,不像叫附近平常保養的,叫了一星期還不見人,總是說排不出時間....

网友:
請問這溫度感測器哪里有在賣? (實體店家)

网友:
技術精湛,恭喜您

网友:
妳好棒喔!

网友:
解說很詳細  也很常遇見的問題。恭喜完修!!

网友(2018-07-08):
解說很詳細恭喜修復了

网友:
感謝分享 長知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