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AXM22001 RS232/WiFi Module 能拿來做什麼應用?

楼主(2018-06-02):
手上有一張廢板, 原本應該是張Demo Board..
上面有個AXM22001小卡, 查到的資料是 RS232/Wifi轉換..
花了好一番工夫, 又是鋸板又是解焊的..
雖然搞掉了幾個Pad... 還是把它請下來了!

參照PDF檔內的資料, 給了PI(3.3V)和GND, 並且焊出FTDI接腳...
沒想到還真的被牛用Putty連進了內部..

好啦, 設定好後, 可以用Wifi連到它的Web GUI...
但接下來, 好像也不知道它能拿來做啥用了...
如果它的Web GUI能控制GPIO, 那還可以改成開關控制用..
但它的功能好像就只是設定完連接的WiFi AP後, 透過WiFi做RS232資料傳遞??

有沒有痞友知道要怎麼玩它才會比較好玩的呢??

AX220xx RS-232 to WiFi Reference Design User Guide.pdf (1.29 MB, 下載次數: 4)

网友A:
現在有ESP8266(與AXM23001同級),網路上支援多,模組取得容易.

非主流模組要由 mcu,wifi ,app, 3者從頭練就功夫,還要ˋ買開發工具,

請慎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有ESP8266(與AXM23001同級),網路上支援多,模組取得容易.

非主流模組要由 mcu,wifi ,app, 3者從頭練就 ...

沒錯...
開發板上有一顆MCU, 牛把它鋸掉了!!
原本它的運作應該是MCU透過RS232傳遞資料給AXM2201,
再經由WiFi傳送/接收資料...

功能上, 的確類似ESP8266/SONFF,
玩SONOFF好像簡單多了! 而且網路上一堆開源Firmware..

牛只是拆到了它, 想玩看看能不能玩出些什麼...
不會深入玩的啦~ (哈哈... 也不會玩...)

网友B:
前陣子幫工廠 幾個設備的PLC 升級具備WIFI 能力
工務的同事好開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陣子幫工廠 幾個設備的PLC 升級具備WIFI 能力
工務的同事好開心...

請問可以發篇文章解說如何做,或者告知哪裡有相關資料可以參考,謝謝。

网友:
通訊控制 WIFI 傳輸 還真的不是一般人容易勝任的, 基本供少不了!! 我看了這本書就花了半年,現在62歲...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沒錯...
開發板上有一顆MCU, 牛把它鋸掉了!!
原本它的運作應該是MCU透過RS232傳遞資料給AXM2201,

我希望可以這樣!! 手機畢竟比電腦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希望可以這樣!! 手機畢竟比電腦方便!!

Antlu大...
老實說.. 牛也不太會玩它!
但牛知道, 市面上已經有很多RS-232/Wifi模組!

只要有相對應的APP..
您要的功能是可以實現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Antlu大...
老實說.. 牛也不太會玩它!
但牛知道, 市面上已經有很多RS-232/Wifi模組!

牛老大:
   有機會看到相關的模組可否分享給我!! 看看能否用平板直接操作數位電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老大:
   有機會看到相關的模組可否分享給我!! 看看能否用平板直接操作數位電供!! ...

Antlu大...

網拍上都找得到喔!
https://s.taobao.com/search?q=rs ... d=tbindexz_20170306
但.. 不一定會有搭APP

网友:
引用 楼主:
Antlu大...

網拍上都找得到喔!

DCSTUDIO大:
    謝謝提供相關寶貴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