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AN HD-42DC12 (GF) 畫面出現線條

楼主(2018-06-02):
禾聯HD-42DC12

拆蓋全貌

電源版

主板

邏輯版

邏輯版上的IC

開機後的畫面...

各位先進大家好~
上來問這台電視也許是多餘的....(面板壞了?)
為了不浪費資源.還是上來參考大家的意見~
這台電視開機後送入訊號有聲音.但畫面如上圖....
排線.插PI 都正常

開機後邏輯版上的IC DA1324 非常燙...(會被燙傷的那種)
請問這種畫面跟這顆IC有關係嗎?

网友A:
正常不會被燙傷,把tcon輸出拔掉再開電摸看看,如果不燙表示面板掛了,反之看你要不要買一塊拚看看
另外開機時,可以查看直線條是不是固定的,若不是面板應該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不會被燙傷,把tcon輸出拔掉再開電摸看看,如果不燙表示面板掛了,反之看你要不要買一塊拚看看
另外開機時 ...

小冬瓜 大大你好..
T-con輸出拔除.ic依樣很燙~
今天開機畫面線條沒啥變化.....
難道是面板 t-con 都有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冬瓜 大大你好..
T-con輸出拔除.ic依樣很燙~
今天開機畫面線條沒啥變化.....

面版掛掉可能性極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冬瓜 大大你好..
T-con輸出拔除.ic依樣很燙~
今天開機畫面線條沒啥變化.....

沒辦法確定,看你要不要拚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版掛掉可能性極高。

我也是這樣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辦法確定,看你要不要拚看看

等料....試試看
謝謝你~

网友C:
不像面板壞
邏輯版的問題較大

這款面板壞都是縱線居多.

會發燙的那顆.就是你們在斷開的那6條線的控制

邏輯版換掉因該可以看到畫面.但有無亮線就不敢肯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像面板壞
邏輯版的問題較大

目前手邊沒有邏輯板可以測試......
先擱置吧!
謝謝你~

网友D:
請問用手壓面板不同位置那線條或是顏色會有變化嗎?

网友E:
我碰到一台LG面板,也是直線會變化,直線變化偶爾會有部分畫面有正常顯示,換邏輯板無效,殺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用手壓面板不同位置那線條或是顏色會有變化嗎?

收押無反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碰到一台LG面板,也是直線會變化,直線變化偶爾會有部分畫面有正常顯示,換邏輯板無效,殺肉了 ...

了解~
看來只能退修了...

网友:
cof壞了!要更換!有需要再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