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請大家幫忙留意論壇主機運作情形 及徵求記憶體

楼主(2018-06-02):
大家都知道這幾天痞酷網的主機在鬧脾氣,到剛剛先告一段落,把該啟動的都啟動了,再請大家有上來論壇時幫忙注意。

請問大家手上有沒有這種記憶體?
https://www.ibm.com/support/home/docdisplay?lndocid=migr-58488

這台主機記憶體最大支援到16G,有8個RAM 插槽,目前我是使用8支1G,由於記憶體長期都是滿載,想升級到16G 看看能改善多少?不知道有沒有會員手上剛好有符合此台主機的記憶體?最好是8支2G 同一型號。

楼主:
想起2013年時,會員ERIC530贊助了的記憶體讓大家渡過了這幾年
http://bbs.pigoo.com/thread-48633-1-1.html

現在主機幾乎都是記憶體滿載,也會佔用swap,所以才想來增加記憶體。

這台伺服器每個插槽最大只能插2G,也就是最多只能插8支2G 的記憶體。

网友:
現在按回覆還是會延遲5秒左右

网友A:
ECC 的DDRII 數量不算多,我還沒拿到過!!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C 的DDRII 數量不算多,我還沒拿到過!!

是 ECC +REG的 DDR II
這種記憶體 只有伺服器才會用, 能有這種記憶體還閒置的人 應該是超少的

网友B:
小弟有挖到二支512mb的,跟pc2-5300 4g二支(當初全塞在x336裡面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有挖到二支512mb的,跟pc2-5300 4g二支(當初全塞在x336裡面跑)

請問1支4G的記憶體可以插在X336?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1支4G的記憶體可以插在X336?

應該可以2支4G配對插上去跑雙通道, 雖然IBM SPEC.沒寫可用4G RAM,
但一般單支還是有機會能上比規格更大的記憶體, 除了最大記憶體支援.

看tonyufo大能否先借來試用, 能用的話再看能否割愛, 這樣就有12G RAM可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應該可以2支4G配對插上去跑雙通道, 雖然IBM SPEC.沒寫可用4G RAM,
但一般單支還是有機會能上比規格更大 ...

原廠有時寫支援最大記憶體時,
會比較保守,
我試過幾次的筆電ram的支援,
遠遠超過原廠寫的,
8個插槽,
可以8G*1,另4G*2(插槽要同顏色)不知道在IBM伺服器電腦可行嗎?
在一般桌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廠有時寫支援最大記憶體時,
會比較保守,
我試過幾次的筆電ram的支援,

回sandy姐,

因為tonyufo大有說他以前有把它們全塞在x336裡了...

引用 网友B:
小弟有挖到二支512mb的,跟pc2-5300 4g二支(當初全塞在x336裡面跑)

网友E:
最近回文或傳訊息,都會頓個幾秒......

該不會是主機被脅持去挖礦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近回文或傳訊息,都會頓個幾秒......

該不會是主機被脅持去挖礦了吧?

又再做了些許調整, 請再幫忙注意看看是否會再停頓.

另外會被脅持去挖礦的都是客端brower, 不會是主機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