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汽車發動監測電路(代替紅火電源ACC)

楼主(2018-06-03):
一般都是直接連線到車內保險絲盒感測電門 on, 若不願意穿越汽車防火牆或是拉線困難,
則藉由偵測電瓶電壓來感知目前汽車是否在發動狀態, 發動時候 13V 以上, 關電
門時候 12.7V 以下.
由以上特性得知這就是舒密特觸發電路, 網上找的op電路計算器總是無法得到想要的結果,
有想用 relay 來做, 但是保持電壓過低遠超過所需,

網路亂晃找到這使用 avr 單晶片的電壓偵測電路, 電路複雜感覺很耗電又牛刀殺雞

想到555有個 1/3, 2/3 vcc 電壓偵測與 sr 正反器, 只要用分壓電阻設定VH=2/3 vcc, VL= 1/3 vcc,
正可實現我想要的功能, 可惜輸出為反相, 須使用特殊數值電阻或是 SVR, 還要加上一個 PNP 晶體.

近日觀察汽車 on/off 的電壓狀態, 發現 off 後電壓下降速度很快,
實在不用糾結使用舒密特觸發器, 只要設定在 on/off 電壓的中間段就可,
使用線上模擬電路畫的電壓偵測電路

麵包板電路測試

acc on 電壓 12.9V

acc off 電壓 12.8V, 省電...

電路板正面

電路板背面

急於分享還未實裝上車, 謝謝收看:)

補充內容 (2018-6-3 07:55 PM):
參考#2 帖的內容有的車電池平常會在 12.85V, 更動 Acc on 電壓 +0.1V, 把電路中 2k 電阻改成 1k 就可.

网友:
網頁裏面有發動時的電壓圖,給oldhan大參考。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620&t=3664123

网友A:
應該2個或3個元件就可以。發動時、打方向燈時,電壓都會掉,
所以電路應該往另一個方面思考,還要加點抗干擾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2個或3個元件就可以。發動時、打方向燈時,電壓都會掉,
所以電路應該往另一個方面思考,還要加點抗干 ...

電壓會因為大量用電而波動,
不過還沒看過低於13V以下,
那 1uF 電容就是抗干擾零件.
三個元件可以達成此功能, 還請賜教 :)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壓會因為大量用電而波動,
不過還沒看過低於13V以下,
那 1uF 電容就是抗干擾零件.

小弟覺得汽車發動監測電路,應裝在引擎曲軸外面轉動處,因為發動後就是會轉。
檢測後通常是交流信號。
http://www.2cm.com.tw/technologyshow_content.asp?sn=1307030003

如果裝在末端,像偵測電池電壓的升降,缺點是發電系統到電池(12V)之間,萬一有零件壞掉,
可能就會偵測不到。不過做成像點菸器電壓顯示器這種型式,應該蠻受歡迎的。

Bat分兩條線,1uf只是其中一條。out後面如果是接數位電路,最好加一些抗干擾元件。

网友:
印象中 後期有電腦的車型 一般都會有曲軸感知器及凸輪軸感知器來控制噴油
若要監測是否有發動 感覺捉凸輪軸的訊號會比較可靠一點
有空翻一下維修手冊應該會有說明它是何種訊號
偵測曲軸轉動處的也有 但一般都是柴油車
用來偵測轉速訊號 通常是在飛輪上做齒 用霍爾感應器偵測
若偵測錯誤不會有安全顧慮的話
應該就是偵測電壓是cp值最高 也最快速的方法了

网友B:
要注意一下,後期車輛有充電制御,這些車的發電ˋ機會依照電裝品負荷狀況、走行狀況(停車、加速中、定速或是放油門滑行),來控制發電機會不會對電池充電,這也會影響電壓

网友(2018-07-08):
又學到一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注意一下,後期車輛有充電制御,這些車的發電ˋ機會依照電裝品負荷狀況、走行狀況(停車、加速中、定速或 ...

所以我點菸頭插了個電壓表, 開車時有空就喵一下.
再針對電壓升降情形修改電路.

网友:
以狼大說的情況,這個電路比較像,汽車發動監測發動機是否對電池充電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