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 DC 電扇 F-H16BND 無電源維修記事(附 protocol 資料)

楼主(2018-06-03):
我先說句實話,碰到這台讓我很幹,心情不好。不是很難修,而是品質真是太糟了!

第一眼見到時,按鍵全沒反應,加上首部斷裂,擺頭固定螺絲不知道飛到那裡去了?拆開簡單量了一下控制基板,發現有短路的問題。研判只是簡單的晶體或電容問題,拆回處理。結果發現是 MCU 掛點,沒救,只能買片新基板交差。想想雖然材料成本高了很多,但基本還是正值。

新基板到了,裝上去,會開機了,但還是不會動。這下我傻眼,客戶也傻眼。上控制基板拆回檢查,發現 OSC 沒動作,更新無效,MCU 又掛了。頭都已經洗到一半了,不得已再叫了一片新基板。錢結算下來變成負值。

好了。換基板誰不會?但下次再碰到這種的該怎麼辦呢?一次把兩片基板都換新的嗎?我一度想乾脆重新換個新的 MCU 上去算了,反正也不是什麼複雜的東西,一兩天的工夫而已。這次買了新基板下來之後,就把這兩片基板的控制協定資料先記下來,未來會用到也說不定。

以下是通訊協定解說︰

這是單線單向控制協定,邏輯 1 為 5V,0 為 0V,idle 為 1,開始位元 0,單位元長 5ms,總長 35 ([0:34])bits (這地方有點誤差,可能是 34 bits,因為 MCU 控制精度不良,不能確定)。

每秒重覆發送一次封包。

bit 0-1 固定為 0
bit 2 為 POWER, 1=ON,0=OFF
bit 3 為 擺頭控制,1=ON,0=OFF
bit 4-7 為風速,bit4=LSB,bit7=MSB,最低為 1([4:7]=1000),最高為 8(4:7]=0001),全部八段
bit 8 用途不明,固定為 0
bit 9 為 自然風,1=ON,0=OFF,風速由操作基板控制 ([bit4:7] 值隨機變化)
bit 10 為 睡眠風,1=ON,0=OFF
bit 11 用途不明,固定為 1
bit 12 為 負離子,1=ON,0=OFF
bit 13 為 節能,1=ON,0=OFF
bit 14 為 偶同位檢查碼,前面所有的 bit 至此全部的 1 為偶數個
bit [15:34] 為固定值,用途不明,其值為 [15:34]=0010 1101 0111 1000 0000

馬達的 VSP 信號解說︰

這是第一段的波形

為 寬度 64us (15.7KHZ) 的 PWM 信號,電壓 5V。無動作時為 0

第一段 6.4us
第二段 11us
第三段 15us
第四段 18us
第五段 27.5us
第六段 31us
第七段 36us
第八段 45us

這是第八段的波形

簡單用 Arduino 寫一個程式,送開機信號給上控制基板,命令它打開馬達

Arduino UNO Pin2 接按鍵開關至地,Pin3 為輸出 DATA

以下是程式

//
// Panasonic F-H16BND control program
//
// Powered by G7 in pigoo
//

#define SER_LINE      3
#define POWER_BUTTON  2

int flag_pw;
int key_lock;

void sendSerialCmd(int pw)
{
  digitalWrite(SER_LINE,LOW);
  delay(5); // bit 0
  delay(5); // bit 1
  if(pw) digitalWrite(SER_LINE,HIGH);
  else   digitalWrite(SER_LINE,LOW);
  delay(5); // bit 2 power
  digitalWrite(SER_LINE,LOW);
  delay(5); // bit 3
  delay(5); // bit 4 fan speed low_bit
  delay(5); // bit 5 fan speed
  digitalWrite(SER_LINE,HIGH);
  delay(5); // bit 6 fan speed
  digitalWrite(SER_LINE,LOW);
  delay(5); // bit 7

  delay(5); // bit 8 unknown
  delay(5); // bit 9
  delay(5); // bit 10
  digitalWrite(SER_LINE,HIGH);
  delay(5); // bit 11
  digitalWrite(SER_LINE,LOW);
  delay(5); // bit 12
  delay(5); // bit 13 ECO

  if(pw) digitalWrite(SER_LINE,HIGH);
  else   digitalWrite(SER_LINE,LOW);
  delay(5); // bit 14 even bit check

  digitalWrite(SER_LINE,LOW);
  delay(5); // bit 15 0
  delay(5); // bit 16 0
  digitalWrite(SER_LINE,HIGH);
  delay(5); // bit 17 1
  digitalWrite(SER_LINE,LOW);
  delay(5); // bit 18 0
  digitalWrite(SER_LINE,HIGH);
  delay(5); // bit 19 1
  delay(5); // bit 20 1
  digitalWrite(SER_LINE,LOW);
  delay(5); // bit 21 0
  digitalWrite(SER_LINE,HIGH);
  delay(5); // bit 22 1
  digitalWrite(SER_LINE,LOW);
  delay(5); // bit 23 0
  digitalWrite(SER_LINE,HIGH);
  delay(5); // bit 24 1
  delay(5); // bit 25 1
  delay(5); // bit 26 1
  delay(5); // bit 27 1
  digitalWrite(SER_LINE,LOW);
  delay(5); // bit 28 0
  delay(5); // bit 29 0
  delay(5); // bit 30 0
  delay(5); // bit 31 0
  delay(5); // bit 32 0
  delay(5); // bit 33 0
  delay(5); // bit 34 0
  digitalWrite(SER_LINE,HIGH);
}

void setup() {
  // put your setup code here, to run once:
  flag_pw = 0;
  key_lock = 0;

  pinMode(POWER_BUTTON,INPUT);   // POWER Button
  pinMode(SER_LINE,OUTPUT);  // Serial Output
  digitalWrite(SER_LINE,HIGH);
}

void loop() {
  // put your main code here, to run repeatedly:

  int key_ret;

  key_ret = digitalRead(POWER_BUTTON);

  if(key_ret == HIGH){
    key_lock = 0;
  }

  else if(key_ret == LOW && key_lock == 0){
    delay(20);
    key_ret = digitalRead(POWER_BUTTON);
    if(key_ret == LOW){
        flag_pw = !flag_pw;
        key_lock = 1;
    }
  }

  sendSerialCmd(flag_pw);

  delay(830);
}

僅用幾分鐘寫出來的程式,請不要要求太多,反正能用,作個 demo 功能就好了。
親測可用。記得不要將原本的 DATA 線短路到,要先拉開,不然又要買新基板了。原配的 MCU 超不耐用。

簡單寫到這邊。如有需要更換 MCU 的話,以上這些資料,配合舊基板線路即已足夠。看是要 8051,AVR 還是 PIC 隨自己的爽度來決定。

不過我還是希望不要再讓我碰到這台了。

上述的 protocol 若有誤請指正。

sorry 感覺有點噁,去廁所準備一下……

网友A:
gsm7大 你說感覺有點噁,
是不是覺得自己太厲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sm7大 你說感覺有點噁,
是不是覺得自己太厲害了~

殘念猜錯了。

因為這台現待在我家客廳裡還沒送回去,碩大的扇片如同盛開的大王花,一聞到它那散發出來的味道嘛……

做決策的人員,真是個人才呢!

网友B:
真是開了眼界了!!
超強維修  幾乎是開發人員~~
後來有查出這台為什麼那麼容易把基板搞怪嗎?
DC扇越來越多  單價也不斐  結果馬達不容易壞  都壞電路設計

网友:
還真是修不夠工錢!

网友:
文章不錯,...

好像少了什麼....整體感
可惜之處 沒看到DC電扇本體...

楼主:
應觀眾要求,加碼上圖

……嗯?不是它嗎?味道聞起來很像的說。

我再往角落邊找找去……

?!

快點拿進來,免得被路過的阿婆以為是回收物拿去秤重換銅板去了。

同場加碼。下面這塊基板的一些零件已經被我解下。下面的兩顆大電阻因為電源短路產生高溫,基板已變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開了眼界了!!
超強維修  幾乎是開發人員~~
後來有查出這台為什麼那麼容易把基板搞怪嗎?

比如說 51 系列的 IC,這種真的是走在路上腳都能踢到,國內外都有廠商在作。

有在玩的人應該都知道,同樣功能,但論抗EM干擾,電源干擾,時間與環境的穩定性,這邊的東西真的就是差上一截,而且是很大很大很大……有些嚴重點的,人手摸一下就壞了。當然,價格也差很多了。

剩下的就自己去猜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