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RINCO 吉他音箱開箱文

楼主(2018-06-03):
久久了,今天來發個開箱文。

國產俗各大碗的吉他音箱,看圖:

▼中型體積,還是有點重,但重點不是在重量,要看內容。

▼12吋喇叭

▼功放基板,使用兩顆 2N3055

▼看起來像是 Remark

PCA用料很普通,電木板,國產電容,標稱是 60瓦,但看變壓器和濾波電容,好像不太夠力。
重點是音色如何?而且開機有碰聲和一點雜音。
果然是一分錢一分貨。

下一回,再來加個喇只延遲繼電器,避免惱人的碰聲,至於雜音再來抓看看了。

ps:奇怪了?那支 AOC 陰魂不散,刪不掉!

网友A:
這種音箱用破音摧殘,有沒有比較好聽?
新機功率晶體竟會刷印不清不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音箱用破音摧殘,有沒有比較好聽?
新機功率晶體竟會刷印不清不楚! ...

音箱本身有破音效果,但很少用,要看彈的是什麼曲子吧?

有可能使用的晶體不是正廠貨,特性不一致,所以開機的碰聲,聴的不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種音箱用破音摧殘,有沒有比較好聽?
新機功率晶體竟會刷印不清不楚! ...

之前也有買過 ST 2N3055, 感覺很像打磨過, 拆開後 die 有比較小
經討論應該是真的 ~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1198

网友B:
引用 楼主:
音箱本身有破音效果,但很少用,要看彈的是什麼曲子吧?

有可能使用的晶體不是正廠貨,特性不一致,所以 ...

五燈大 彈一首曲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五燈大 彈一首曲子吧~

彈的不好也要打賞嗎?

网友C:
請問那個彈簧是不是鎳鉻絲電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請問那個彈簧是不是鎳鉻絲電阻.

那是 Spring Reverb 彈簧迴響裝置,利用換能器(線圈)產生震動傳輸到彈簧線上,另一端再用另一個換能器再轉回電子訊號,轉換的中間會產生時間延遲跟彈簧的長度有關,將原音與延遲音混合一起就是迴響效果了。

可以參考更多音樂人會用到的器材與效果器http://www.wikiwand.com/zh-mo/效果器

很早期的卡拉 OK 音響內的麥克風放大器後面就有這種彈簧線用來產生 echo 效果,後來才有迴音 IC 的出現,以前這稱為迴音箱得用發泡綿避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 Spring Reverb 彈簧迴響裝置,利用換能器(線圈)產生震動傳輸到彈簧線上,另一端再用另一個換能器 ...

感謝您的解說。

用彈簧當廻音器,有些討厭,沒有開關可以關掉,彈奏時不管樂曲有無廻音,它總是廻不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解說。

用彈簧當廻音器,有些討厭,沒有開關可以關掉,彈奏時不管樂曲有無廻音,它總是廻不斷! ...

把迴音箱的輸出兩條線切斷就沒有迴音了,可以多加個開關要不要迴音自己決定。

還有,開機時喇吧會“碰”跟功率放大電路有關,如果能改用正負雙電源與輸入雙差動電晶體電路沒有裝喇吧保護器也不會有“碰”聲。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是 Spring Reverb 彈簧迴響裝置,利用換能器(線圈)產生震動傳輸到彈簧線上,另一端再用另一個換能器 ...

新品還用這個設計是故意懷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五燈大 彈一首曲子吧~

先請 Marty Young 演奏一首好聴的,記得要打賞哦!
http://bbs.pigoo.com/thread-6866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迴音箱的輸出兩條線切斷就沒有迴音了,可以多加個開關要不要迴音自己決定。

也只好如此改了,但面板並無空位好處理,開關要放在背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品還用這個設計是故意懷舊的?

這台音箱是買二手的,可能就因為這些問題,主人就把它出賣了。

這種設計應是和成本有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品還用這個設計是故意懷舊的?

懷舊成分高,古老線路有獨特風味,如改成數位化新科技可能一堆人聽不習慣讓產品滯銷。

反正老技術成本很低,廠家可能也沒技術開發新電路,除非國外有新產品新電路才有的仿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迴音箱的輸出兩條線切斷就沒有迴音了,可以多加個開關要不要迴音自己決定。

還有,開機時喇吧會“碰” ...

電路本身是用雙電源供電,修改電路此較費時,就先用喇叭保護器直接解決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電路本身是用雙電源供電,修改電路此較費時,就先用喇叭保護器直接解決了。 ...

我看電路板上頭是單差動電路所以通電與關電時中點電位都會飄。

乾脆改成放ㄧ片 D 類放大器進去,反正這類應用不太在乎失真,效率高又更大功率輸出。

楼主:
改天有空,再來拆這台,這台是買新品,但是仍有些小問題,雖在保固期,
不想找原廠了,有空自己再來胡搞瞎搞一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電路板上頭是單差動電路所以通電與關電時中點電位都會飄。

乾脆改成放ㄧ片 D 類放大器進去,反正這 ...

呵呵!這越改越大了!

不過都是晶體機,沒有橡皮人那台真空管聲音來得好聴。

倒讓我想起來,手上有多的汽車立體音響,可以改成橋接,也是不錯的選項。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這越改越大了!

不過都是晶體機,沒有橡皮人那台真空管聲音來得好聴。

汽車音響的 AMP 聲音很爛不要浪費這個工,D 類放大器很小一片又便宜 60W 的接成 BTL 只要變壓器足夠電流喇吧很快就能轟破了。

高級一點的 50 人民幣。

网友:
http://blog.vinu.co.in/2012/05/g ... using-atmega32.html

以前研讀過這個也很好玩, 不過沒用過在音樂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汽車音響的 AMP 聲音很爛不要浪費這個工,D 類放大器很小一片又便宜 60W 的接成 BTL 只要變壓器足夠電流 ...

對!這個也是不錯的選項。

网友:
引用 楼主:
彈的不好也要打賞嗎?

打賞沒問題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請 Marty Young 演奏一首好聴的,記得要打賞哦!
http://bbs.pigoo.com/thread-68664-1-1.html ...

我不依,我不依
這不是五燈大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依,我不依
這不是五燈大彈的.....

說好的打賞,不能耍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說好的打賞,不能耍賴!

五燈大 先預支給你,
可別改姓" 黃"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五燈大 先預支給你,
可別改姓" 黃"喔!~

喔!珊弟真不是蓋的!一出手就是惡面的,不過這個要給馬蹄揚,我不能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品還用這個設計是故意懷舊的?

這種機械式的 Reverb ,聽起來要比數位取樣的自然,許多高檔的吉他音箱,還是堅持要用這種機械式的 Rever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