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M16 電視公版 含遙控 支架

楼主(2018-06-04):
前陣子搬家~

挖出放了一陣子的東西!

跟大家分享 6M16電視公版~

有按鍵跟接收頭加遙控器(就除了那張板凳以外的東西)~

雖然是老公版,但是話質還不錯(沒上過機)!

當然也接受換東西!(應該可以吧)

但是限定換 ECC DDR II  2G或以上記憶體(伺服器用 DDR2)!
幾支都可以~

因為這一篇再請大家幫忙留意論壇主機運作情形 及徵求記憶體

有換成我就贊助論壇,沒就標酷幣!(以換的優先,有出現就結束標酷幣!)
6/10  22:00 結束!

感謝!

補充內容 (2018-6-4 07:48 PM):
運費可選61元 7-11

補充內容 (2018-6-5 12:20 PM):
目前暫訂由tonyufo兄以2支 DDR2 ECC 4G 做交換!
此篇算是結束了!

网友A:
昨天有看到老大的文,今天來公司就在挖了

只挖到這二支512的  >"<

老大那台336,公司剛好也有一台,但當初在用的時侯是用PC2-5300的記憶體降頻在跑,5300的4G有二支

話說,這塊公板的程序還找得到嗎?

网友:
支持一下,讚一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有看到老大的文,今天來公司就在挖了

在論壇或是google 輸入6M16 都可以找到資訊~

這片不用裝程序(內建)只要選擇解系度,面板bit 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昨天有看到老大的文,今天來公司就在挖了

PC2-5300  4G  貴森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2-5300  4G  貴森森吧!!

難道是我有誤會?

沒屋頂找ECC REG DDR2 4G 價格約在2~500元!

還是有相容性問題?

PC3200 = DDR2 400

楼主:
運費可選61元 7-11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難道是我有誤會?

沒屋頂找ECC REG DDR2 4G 價格約在2~500元!

印象中D2的記憶體大多是2G,一般PC用,AMD專用有4G,伺服器專用的那是貴的不像話,不過剛剛去沒屋頂的看好像也不貴?

网友:
引用 楼主:
難道是我有誤會?

沒屋頂找ECC REG DDR2 4G 價格約在2~500元!

應該是這麼說,ECC REG一般家用主機板無法使用,高階一點的家用主機板頂多支援ECC,帶ECC REG都是用在伺服器或工作站居多,一般人拿伺服器當一般主機使用的不多,流通性上就不若一般的好,如果記憶體某天升級了用不到,還可以賣出去,如果是ECC REG就很難賣出,得找有使用這類記憶體的人賣,價格上DDR3的就可以比較出來,相同容量下一般的價格比ECC REG來的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印象中D2的記憶體大多是2G,一般PC用,AMD專用有4G,伺服器專用的那是貴的不像話,不過剛剛去沒屋頂的看 ...

畢竟是幾個世代前的了,所以不貴很正常,可能老大沒試過降頻跑吧

网友:
謝謝absmen3000 贊助兩支4G*2 伺服器專用記憶體,贊助者我都會列在熱心會員贊助設備清單︰

http://bbs.pigoo.com/thread-25284-1-1.html

大家也要感謝這些默默付出的會員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