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典 專利延遲啟動點煙器

楼主(2018-06-04):
這台點壓器也買了三年多了,當初有200多的 也有一台500 600的
200多的雖然也會延遲,也有一分三,可是不曉得為什麼廣播就會變得有雜音
而這家標榜的有抗雜訊,實際使用也的確完全不影響
所以就買了兩台
http://www.pcstore.com.tw/leontech/M22202470.htm

最近有一台故障了,發現上面的電源紅燈有時候熄滅,有時候碰到又會亮
我就想說可能哪裡接觸不良,補個焊錫就好了吧
打開之後有很多生鏽的痕跡,有些連接線也只有焊表面,沒有穿過孔去再焊

把這些弄完後,蓋子蓋起來,發現點煙器的插槽 + - 居然是短路的
好奇怪,不敢接上車,不過一台500 600 也捨不得就這樣丟了

(但是如果量差車子那端,來源12v的+ - ,卻沒有短路)

請問點煙器,正極負極是接近短路了,是正確的嗎?
1.一般電器都會量插頭兩短是否短路或斷路  短路是否怪怪的
2.另一個想法就會想說,既然是點煙器,所以就是短路高熱才能點煙
所以心裡有點拔河,不曉得大家是否有了解點煙器的電源設計?

网友A:
你測量位置是否有誤 ?

通常外圈是負極(接地) , 中心是正極 !

可由輸入端去做確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測量位置是否有誤 ?

通常外圈是負極(接地) , 中心是正極 !

感謝J大回覆
量測位置正負顛倒的
但是我想要說明是電阻檔的時候,正負極居然是短路的,這個正常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J大回覆
量測位置正負顛倒的
但是我想要說明是電阻檔的時候,正負極居然是短路的,這個正常嗎? ...

他有USB充電功能嗎
先斷開再量 比較準確

另,既然都拆開了 為何不拍張內部照 比較好分析!?

网友B:
您確定黑棒有碰觸到孔的中心"正極"

照片看起來好像是碰到邊緣的"負極"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J大回覆
量測位置正負顛倒的
但是我想要說明是電阻檔的時候,正負極居然是短路的,這個正常嗎? ...

你不是說從輸入端測不會有短路問題 !!

並不是要說你正負極錯置 , 而是要告訴你探棒放的位置 , 是否有接觸到外圈 !!

网友C:
??    拆開重裝  試試  直接測量電路板

拍照給大家看看 也許是電路版上的元件作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確定黑棒有碰觸到孔的中心"正極"

照片看起來好像是碰到邊緣的"負極"

原來是這個意思  是確定沒有不小心碰觸到的
兩手分別拿碳棒測量的時候,就是短路了
只是因為要一手拿碳棒 一手拍照
所以只好把一支碳棒放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    拆開重裝  試試  直接測量電路板

拍照給大家看看 也許是電路版上的元件作祟  ...

的確,拆都拆了,焊都焊了,來補拍照片才對,感謝提醒

外觀

外觀

正面

正面

輸出短路

輸出短路

輸入端並未短路

輸入端並未短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的確,拆都拆了,焊都焊了,來補拍照片才對,感謝提醒

測量到短路是因為那片USB電壓轉換板的關係,其實可以算是誤判,因為數位電表歐姆檔測量電流很低,將紅黑棒對調測起來結果可能又不一樣,用指針表R檔測量比較不會誤判。

网友B:
應該是relay 的NC端接地 COM端接輸出,NO端接+12V

relay OFF 輸出接地,relay ON 輸出接+12V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測量到短路是因為那片USB電壓轉換板的關係,其實可以算是誤判,因為數位電表歐姆檔測量電流很低,將紅黑 ...

這一台沒有USB輸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一台沒有USB輸出

喔!原來那片電路板是延遲輸出控制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一台沒有USB輸出

為了找出真相
我就去找了另一台車上正在服役的正常品
結果發現量出來也是短路,所以這個設計可能就是這樣了
(雖然不懂為什麼輸出設計成短路可以運作,一般像是筆電變壓器,輸出短路,不就會跳短路保護之類的)

另一台正常的

另一台正常的

网友E:
把繼電器拆下來測試有沒有作動。你拆那個正常版的是沒插電的狀態吧?
沒插電,它繼電器裡面的腳沒有吸附到另一腳。所以你量到的應該不是+極。

應該是 C 型 5腳

U2 那顆晶片,好像是轉換電壓給延時晶片供電?只是猜測。可以插電測一下 U2 各腳電壓如何?

网友D:
引用 楼主:
為了找出真相
我就去找了另一台車上正在服役的正常品
結果發現量出來也是短路,所以這個設計可能就是這樣 ...

不是輸出短路可運作,而是輸入沒電或是上電延遲中,輸出插座正極跟負極短路,正常供電時正極就會輸出12V不會短路了。
當輸出短路保護時,輸出跟輸入是斷開的,不會造成輸入電源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輸出短路可運作,而是輸入沒電或是上電延遲中,輸出插座正極跟負極短路,正常供電時正極就會輸出12V ...

感謝您精湛的突破盲點
還有繼電器,經過測量,短路是目前NC & GND造成的
量測NO & GND 就不會了,的確是要思考其原理才了解
感謝您願意為新手解答這個基礎的小問題

P.S沒想到小小的車用機,電容用的不錯,用Rubycon的ZLH~
本來想說都拆了,也用3年了,把電容換一換,作罷

目前的電容

目前的電容

本來想換CHEMICON的

本來想換CHEMICO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relay 的NC端接地 COM端接輸出,NO端接+12V

relay OFF 輸出接地,relay ON 輸出接+12V

上電後,發現繼電器跳來跳去,有時候燈亮2秒,然後又ㄉ一ㄚ一聲又沒有,然後幾秒後又ㄉ一ㄚ一聲又亮了,更換一樣12v5腳繼電器後,反而完全都不亮了,要再進一步查修了T_T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電後,發現繼電器跳來跳去,有時候燈亮2秒,然後又ㄉ一ㄚ一聲又沒有,然後幾秒後又ㄉ一ㄚ一聲又亮了, ...

電容還是要檢查 , 不要被外觀騙了!!

不只外觀還有容值正常, 但是就是不能用 ! (碰過很多案例 , 也浪費很多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還是要檢查 , 不要被外觀騙了!!

不只外觀還有容值正常, 但是就是不能用 ! (碰過很多案例 , 也浪費很 ...

真的被外觀騙了,470量出來剩下420
換上一顆新的~換上後,按照設定10秒要通電亮燈,結果到了16秒才亮燈
想說是不是我數錯了,斷電之後再上電,連16秒過後都不會亮了
看來還有得查~~@_@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relay 的NC端接地 COM端接輸出,NO端接+12V

relay OFF 輸出接地,relay ON 輸出接+12V

目前是換了電容後,還是沒有12v輸出

我量了relay的COM和NO (沒上電時開路)
上電後COM和NO會有短路
NO看電路圖本身就是有12V,可是COM卻沒有12V,因此沒有輸出12V
不過不解的是,COM NO短路 為什麼12V不會過去?

上電NO和COM卻有通

上電NO和COM卻有通

上電NO有12V

上電NO有12V

上電COM沒有12V

上電COM沒有12V

使用12v1A變壓器供電

使用12v1A變壓器供電

繼電器電路

繼電器電路

沒上電NO和COM有139歐

沒上電NO和COM有139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繼電器拆下來測試有沒有作動。你拆那個正常版的是沒插電的狀態吧?
沒插電,它繼電器裡面的腳沒有吸附到 ...

U2
1腳GND 、 2腳5V 、 3腳11V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是換了電容後,還是沒有12v輸出

我量了relay的COM和NO (沒上電時開路)

如果上電後,NO腳有+12V,relay 有吸附,且NO&COM短路,那沒有理由COM腳沒有+12V。

除非你的電源來源電流太小,且COM腳短路到地,把電壓拉低了。

(不對!NO還有+12V)這點應該排除。
~~~~~那可能要兩個10元來博杯

再把RELAY拆下來,確實量一下板子各點間的阻抗,以及貫孔是否有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上電後,NO腳有+12V,relay 有吸附,且NO&COM短路,那沒有理由COM腳沒有+12V。

除非你的電源來源電 ...

最後完修了

我怎麼查就是查不到問題,我甚至去拆了另外一台一樣好的來一一比對每個元件的狀況
後來正如您說的 來源電流太小,12v我用一般手邊比較容易取得的監視器變壓器(12v 1A)
狀況就是插電時會亮一下,然後等再久,就再也亮不起來
後來拿到車上用點煙器供電,就正常了~~感謝提供精準的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後完修了

我怎麼查就是查不到問題,我甚至去拆了另外一台一樣好的來一一比對每個元件的狀況

那可能是電壓要超過12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