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rome 打開新分頁下方8個連結縮圖的問題

楼主(2018-06-04):
請問有在用chrome 的會員,當打開新分頁時,瀏覽器下方會出現8個網站連結圖示,如果你刪了其中一個,它也會馬上自動補上另一個,請問這8個網站連結圖示能不能讓我自己決定?要怎麼做?

网友:
老大 沒圖沒真相~~

网友A:
https://chrome.google.com/webstore/search/dial
第二個比較不會太暈。"The New Tab - Customize Your Start P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chrome.google.com/webstore/search/dial
第二個比較不會太暈。"The New Tab - Customize Your Sta ...

請問不能在chrome 改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不能在chrome 改嗎?

找過了...沒有微調的空間。

這個下載後就有微調的設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過了...沒有微調的空間。

還是很謝謝你

网友:
不會,小事。

网友B:
http://www.vedfolnir.com/google-chrome-most-visited-13055.html
請參考,
無法自訂,
GOOGLE是記錄你的瀏覽網頁.

我剛剛試的方法,
在GOOGLE的開啟應用程式畫面,
直接將你的書籤,
用MOUSE滑鼠左鍵按住不放,
拉進應用程式內,
大概是老大要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vedfolnir.com/google-chrome-most-visited-13055.html
請參考,
無法自訂,

感謝妳

网友:
放書籤吧!!
chrome點選右上角 星星符號 可以加入書籤

网友:
八個圖示全部刪掉
先copy你要加的那頁網址,
另外開一個Google分頁(不要關)
貼上後,先刪掉最後一個字母,
再手打補上最後一個字母,ENTER,
就會新增新的縮圖

网友:
請參考
http://www.arthurtoday.com/2015/ ... tles-in-chrome.html
https://briian.com/7882/
https://happy-yblog.blogspot.com/2013/08/googlelogo.html

Firefox比較好, 可以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