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VK221液晶螢幕電源待機燈不亮不過電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8-06-04):
華碩ASUS VK221 22吋LCD液晶螢幕電源待機燈不亮不過電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這台華碩ASUS VK221液晶螢幕.故障情形是電源待機燈不亮.不過電.無法開機.
其實這台螢幕四年前主人也送修過.當初故障狀況是閃一下黑屏.

連待機燈都不亮.

液晶螢幕型號ASUS VK221
VK221S

拆機.

驅動板.

看來主人這次保存的不好.滿滿都是小強的排泄物.看起來非常噁心.

光清理這驅動板就花費了好一番功夫.

清理完畢.測量驅動板輸入電壓5V正常.
找到這1117-33的穩壓IC來測量看看.

輸出僅剩1.37V.明顯GG了.

換上新品1117-33.

再次測量輸出電壓.3.32V這次正常了.當然電源燈也隨之亮了起來.

按鍵板按鍵.也都因老化而阻抗升高.

全部拆下.

換新.

電源高壓板.

這四年前更換的日系優質小C.依舊頭好壯壯.一點也看不出歲月摧殘的痕跡.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
感謝gkjnn兄提供的檢修範例
請教gkjnn兄幾個關於穩壓IC 1117-33的問題:
1. IC 1117-33的頭端有很粗的金屬片,請問目的之一是用於散熱嗎?
2. 我看gkjnn兄在IC 1117-33頭端很粗的金屬片上面焊一條線, 請問目的是為了便於量測輸出電壓是否有3.3V嗎?
3. 我量測 IC 1117-33,  我發現頭端金屬片與下端中間pin腳好像在電路邏輯上是同一點, 我的觀察有無錯誤?
4. 請問解焊IC 1117-33是要用熱風槍還是用烙鐵來解焊? 若兩者都可以, 使用熱風槍還是使用烙鐵比較方便?

网友:
關於量測穩壓IC 1117-33, 我有一個想法, 想請教網上各位前輩, 不知是否可行?
1.因為一般量測IC 1117-33是否有故障,是在主板通電的情況下來量測, 量測是有一些危險(怕誤觸到其他東西而造成短路)
2. 我想在主板不通電的情況下, 用小型5V行動電源配上自製的測試線, 直接對板子上的IC 1117-33供電, 測試IC 1117-33是否正常. 請問我這樣做是否可行? 有無危險?
3.如果上面想法可行, 則日後測試IC 1117-33會變得更安全且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