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麥克風太小聲加放大電路

楼主(2018-06-04):
前一陣子從對岸買了一台10吋android車用音響
音響上有個mic孔,用藍牙通話對方有時都聽不清楚
後來想說方向盤上方有一顆原車附麥克風,
我把線拉出來接到車用音響,安裝錄音程式測試,
結果幾乎聽不到錄音的聲音,非常非常小聲,
只好把主意動到放大增益電路上,網拍上找了很多,但須外接3-5V電源
把麥克風移除焊上我的麥克風,
尺寸:15mm*9mm
車子只有12V,所以又找DC to DC 12轉5V的電路
SIZE:25x12x12mm
這兩個電路適合用什麼盒子安裝?總不能線焊一焊讓它在那邊晃。

网友:
網路搜尋DVR用的收音麥克風...比較實用吧..12V供電.

网友:
這DC2DC 不是輸出2.5V的嗎?是不是買錯了?

网友A:
你這連結雖然是寫 5V DC2DC, 但圖片上的LDO是AMS1117 2.5V的...
正常的5V LDO應該是這顆AMS1117 5.0

絲印 5.0

PS:
還請樓主以後附圖時盡量以自行拍攝為主,
要用網上圖片代用的話, 也請找正確的圖片來代用.
以免誤導對元件較不熟的生手, 共同維護論壇圖文資料正確性.

网友:
這兩個電路適合用什麼盒子安裝?總不能線焊一焊讓它在那邊晃。

用熱縮套包覆起來, 再找地方固定, 不知是否為較快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連結雖然是寫 5V DC2DC, 但圖片上的LDO是AMS1117 2.5V的...
正常的5V LDO應該是這顆AMS1117 5.0

我再問賣家看看。
我沒確認晶片,想說既然都敢拿出來賣,應該不會有問題。

网友:
也有可能賣家圖片替用,看你買來的為準。

网友B:
牛建議您參考 #2 Vixen2000 大的建議...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03602336150
這樣... 省事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建議您參考 #2 Vixen2000 大的建議...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03602336150

Vixen2000大的建議是很方便,

謝謝你提供的連結,可是車機是3.5 母座,我不知道怎麼接?
微型麥克風的輸入電源是紅色那個接頭?那是什麼接頭?
白色很像AV母頭,裡面也是一條訊號一條接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Vixen2000大的建議是很方便,

謝謝你提供的連結,可是車機是3.5 母座,我不知道怎麼接?

aman大,

您原本打算做的接法也是要用到 12V/GND, Mic+/GND 對吧?

牛剛剛發現, 這個賣場的賣家, 好像把紅白序述搞反了!
賣家說 "接線方式: 白色接頭: 電源DC12V。 紅色接頭: 監控主機錄音音源輸入孔。"
但應該是
RCA(蓮花母頭)接頭的中心孔是12V, 外側是GND,
DC Jack(電源母頭)接頭的中心孔是Mic+, 外側是GND,

先和賣家再確認一下 12V/Mic是哪個接頭,
沒問題的話, 把線剪開, 依您原本的構想接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aman大,

您原本打算做的接法也是要用到 12V/GND, Mic+/GND 對吧?

所以捨棄原本的接頭不要用,自己焊接我的接頭,

這樣我就懂了。非常感謝你。

可以再請問,為何這種麥克風沒有放大電路,但收音可以放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捨棄原本的接頭不要用,自己焊接我的接頭,

這樣我就懂了。非常感謝你。

有呀!
放大電路包在熱縮套管裡面了!

网友C:
任職的公司車用DVR是用這種麥克風,試過收音效果很好。
附上圖檔給您參考。
第一種
DC Jack頭-12V
Cable頭-訊號
GND-共用

第二種
DC Jack頭-12V 紅線
RCA頭-訊號 黃線
GND-共用 黑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任職的公司車用DVR是用這種麥克風,試過收音效果很好。
附上圖檔給您參考。
第一種

感謝提供照片,
效果很好我還是考慮這種。

補充內容 (2018-6-10 07:55 AM):
效果真的太棒了!

楼主:
請教大家,
藍芽通話時一堆雜音,孜孜聲、風聲等等,比原本小聲更糟。
有什麼改善方法嗎?
我原本裝好是用錄音程式下去測試,感覺還好
但實際通話對方完全聽不清楚我在講什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教大家,
藍芽通話時一堆雜音,孜孜聲、風聲等等,比原本小聲更糟。
有什麼改善方法嗎?

這種MIC就是將所有的聲音收了, 放大!
一樣的產品, 有一種是可調整的!
再不行, 就要找指向型的M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MIC就是將所有的聲音收了, 放大!
一樣的產品, 有一種是可調整的!
再不行, 就要找指向型的MIC.. ...

那可以降低增益嗎?

改電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可以降低增益嗎?

改電路?

aman大,
有可能是可以的..
但, 牛沒買, 沒試, 不知道實作結果如何!

您可以拆掉那個熱縮套, 拍照片, 請痞神們一起進來給意見!

网友:
不知這個方法,用在車上是否可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1169-1-1.html

10吋android車用音響,請附上型號。

网友D:
有沒有興趣用電晶體自己裝一個麥克風十倍放大,零件簡單幾個電阻及電容組成電路(集極迴授偏壓的共射組態線路),用萬用電路板(洞洞板)插幾個零件,調整射極電阻(R5)的阻值大可以修改放大增益,C1容量改小可以過濾去除不必要的低頻,基極跟集極接個小容量可以過濾高頻(高頻負回授)。

麥克風的放大器增益要調適當(R5),太大雜音多又會導致飽和失真,增益過小音量小,假如只是講話不需要低頻C1容量可以改小,去除不必要的低頻降低60hz周圍交流電場的雜訊干擾,基極跟集極接個0.001uf小電容,可去除過濾高頻的干擾,電腦周圍會有些高頻的干擾(電腦PWM交換式電源或是聲霸卡的聲音含有數位的調變高頻)。

楼主(2018-07-08):
引用 网友D:
有沒有興趣用電晶體自己裝一個麥克風十倍放大,零件簡單幾個電阻及電容組成電路(集極迴授偏壓的共射組態線 ...

謝謝!這電路我看過,不過還要大老遠跑去買零件,

最後還是買現成的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建議您參考 #2 Vixen2000 大的建議...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03602336150

該產品號稱可收音40米, 很誘人~~應該是麥克風夠靈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