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 文發表主題時的主題標籤(有關於關鍵字)

楼主(2018-06-05):
痞酷網的各位先進.前輩

前輩們在發表主題時.是否曾經主動 KEY 上主題標籤.

(1)讓系統自動取得

(2)選擇標籤

(3)自己 KEY IN 呢?

自己 KEY IN 的話.最多可以填寫 5 個

關於主題標籤.前輩們有什麼樣的想法.看法呢?

网友A:
我是自己 KEY IN,
其他都沒有用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自己 KEY IN,
其他都沒有用過......

寄ㄚ都是自己 KEY IN
以寄ㄚ 5/27日 ASUS N81V 筆電這篇為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68582-1-1.html
寄ㄚKEY 的關鍵字是什麼呢?很想了解一下.
我指的是主題標籤的標籤框框內妳所 KEY 入的關鍵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寄ㄚ都是自己 KEY IN
以寄ㄚ 5/27日 ASUS N81V 筆電這篇為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68582-1-1.ht ...

我沒有想很多、
是依論壇規定、
品牌+型號+故障現象簡單描述。
關鍵字、應該是ASUS或N81V
這兩個都是。
如果是ASUS大範圍、
N81V只能相同型號、
螢幕顯示亂碼又是另一個關鍵字……
如果你常搜尋關鍵字、
你會發現關鍵字很重要、
才能找到你想要的內容
一般我會將自己的問題、
切割好幾段去搜尋、
有時不小心就找到答案…
網路文章是是非非…
看久了多少能判斷正確與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沒有想很多、
是依論壇規定、
品牌+型號+故障現象簡單描述。

關鍵字在痞酷網站內搜尋比較容易.比較簡單.

在網路的花花世界裡.以同樣的關鍵字.要找到痞酷的文章.

似乎很難很難.寄ㄚ是否有同感.

以 4/28 日 WISH 大 這篇環型變壓器為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68193-1-2.html

在網路上打關鍵字 " 環型變壓器 " 下去搜尋.

找了 10 頁共 100 筆資料.也看不到 WISH 這篇文章.

主要不是在提 WISH 這篇文章

重點在於痞酷網的點閱率不高.知名度自然低.

不像 mobile01 或者 Apk tw 知名度那麼高.

我個人在思考的是.是不是下方那個區塊的關鍵字有關???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關鍵字在痞酷網站內搜尋比較容易.比較簡單.

在網路的花花世界裡.以同樣的關鍵字.要找到痞酷的文章.

以環形變壓器來這個關鍵字來說,要在第一頁需要很多因素,所以我是用環形變壓器 台中這兩個關鍵字來搭配。

网友:
我從來都不知道有這功能........太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關鍵字在痞酷網站內搜尋比較容易.比較簡單.

在網路的花花世界裡.以同樣的關鍵字.要找到痞酷的文章.

大大 你好
你提到了重點、
老大這篇  其它雜字太多、
如果主旨先提到“環型變壓器”、
再提到其它提示、
在Google很容易就找到了、
像康大那篇就在排前面幾篇、
所以主旨的字辭應該要簡單明瞭、
依論壇的規定、
大概就不會錯…
希望酷友都能遵循這樣的規定、
維修文才不會被埋沒。
關鍵字有時包含商品、
廠商有時是用$買關鍵字…

其實痞酷在搜尋中、
我的經驗是排在前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 你好
你提到了重點、
老大這篇  其它雜字太多、

謝謝寄ㄚ

妳說的沒錯.不過.妳有沒有想到.你所說的都是屬於痞酷網站內的搜尋.

我想表達的是站外搜尋.例如 在 Google chrome 與 Yahoo 奇摩......等等的網站去搜尋.

妳要找多久.才能找得到你的 po 文呢?  寄ㄚ.妳可以去試試看找不找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環形變壓器來這個關鍵字來說,要在第一頁需要很多因素,所以我是用環形變壓器 台中這兩個關鍵字來搭配 ...

WISH 大

我相信你應該知道我要表達的意思和意義.重點不在痞酷站內搜尋能夠排第一頁.

而是在任何一個搜索引擎搜索關鍵字時.痞酷的文章都能夠顯是在最前面 3 頁之內.

各位如果以關鍵字 "  痞酷 環形變壓器 "  " 環形變壓器(痞酷) "   " (痞酷)環形變壓器 " 搜尋的話

它所呈現的結果就不一樣了.不管哪一種搜索引擎搜尋的結果.痞酷文章一定顯示在第一頁.

其實就是這麼的簡單.大部分的人也都知道關鍵在於 " 痞酷 " 這兩個字.

因此.我就在思考. PO 文下方的主題標籤關鍵字.如果冠上 " 痞酷 " 兩個字以後.

在 Google chrome 與 Yahoo 奇摩......等等的網站去搜尋時.會不會比較容易找到痞酷的文章.

如果是的話.這樣子痞酷網的曝光率.點閱率提高的話.相對的知名度就跟著提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寄ㄚ

妳說的沒錯.不過.妳有沒有想到.你所說的都是屬於痞酷網站內的搜尋.

我搜尋是以google為主,
因為在論壇內沒有找到要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