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聯想ThinkPad L410 開機出現error 0210 stuck key 28

楼主(2018-06-05):
大家好 我的電腦 聯想ThinkPad L410 開機出現error 0210 stuck key 28
鍵盤排線未拆下 開機出現error 0210 stuck key 28
鍵盤排線拆下    開機也出現error 0210 stuck key 28
請問大家 維修高手 這是主機板那邊有問題嗎 要如何處理 還是要把筆電拆解完才能發現問題在那

有拿到光華商場測試 換鍵盤一樣 說是主機板的問題

网友:
本區發文請附上照片 謝謝

网友A:
顯示28 " 問題 如換鍵盤故障一樣先拆機 檢查鍵盤接口 對地打阻值 就可知道問題點
阻值如果都差不多 可考慮先刷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顯示28 " 問題 如換鍵盤故障一樣先拆機 檢查鍵盤接口 對地打阻值 就可知道問題點
阻值如果都差不多 可考慮 ...

嗯 謝謝 我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顯示28 " 問題 如換鍵盤故障一樣先拆機 檢查鍵盤接口 對地打阻值 就可知道問題點
阻值如果都差不多 可考慮 ...

刷BIOS 是更新bios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刷BIOS 是更新bios嗎

如果可以開機可以更新看看 如果不行就要拆下來用機器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開機可以更新看看 如果不行就要拆下來用機器刷

我bios好像是新的

网友:
那就先拆機檢視板子測量看看

楼主:
請問我這張圖 拆了OE128 如圖箭頭有二個東西 那個也要拆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我這張圖 拆了OE128 如圖箭頭有二個東西 那個也要拆嗎

拆了會比較好作業 斜口鉗 或烙鐵都可以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會比較好作業 斜口鉗 或烙鐵都可以拆

謝謝 我試試看 能不能拆下

楼主:
請問這種電容如何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4451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