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ac711主機板短路

楼主(2018-06-05):
  想問一下,最近家裡這台MSI all in one主機型號為ae2210,忽然開不起來
  插上變壓器,發現變壓器會短路,測試主機板電源接頭發現都呈現短路現象
  不知道要從哪邊下手?

网友:
這看起來像筆電的主機板…

楼主:
還是我要發到筆電主機板?

网友A:
all in one的電腦,都是用筆電的硬體丫,先查查變壓器的電是幾伏~量量板子上的二極體有沒有打穿~電容有沒有外觀不良,有沒有電容用嗶嗶檔是會導通的~前題是,你有三用電錶嗎?

网友:
最偷懶的方式是左岸發明的燒機法~

燒機法的前提是,要先確認短路電源電壓,跟可能的器件~

一般燒機法主要是針對SMD 電容!

方法就是用適當電壓,用電流去讓短路原件發熱甚至燒毀!

最傳統就是把相關原件一一拆下........

网友B:
給你電路圖
MSI MS-AC711 r1.1 MSI Wind Top AE2070 AiO .pdf (1.7 MB, 下載次數: 88)
知道要如何查修的就支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 in one的電腦,都是用筆電的硬體丫,先查查變壓器的電是幾伏~量量板子上的二極體有沒有打穿~電容有沒 ...

用電錶去量基板上面的電源接頭都是導通的,沒通電的狀況,全部電容都量嗎? 二極體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給你電路圖

知道要如何查修的就支援一下

你的pdf裡面有些圈起來是良有沒有導通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電錶去量基板上面的電源接頭都是導通的,沒通電的狀況,全部電容都量嗎? 二極體我看一下  ...

基本上你如果量電源輸入端都是短路的狀態!
這個要找會找到天荒地老~

剛幫你看了一下PDF 電路圖, 有關DC_19V的部分牽連很多零件!

chiyimonitor大的文可以去翻一下,基本上chiyimonitor大都用很正式的手法(有問題的零件都一一請下來!)

如果電路圖看不懂,建議你還是找人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pdf裡面有些圈起來是良有沒有導通嗎?

不清楚你說的是第幾頁
用的變壓器是19V的嗎
可以先量37頁
TPS51125工作條件
16腳VIN19V,13腳EN0 1。26V,8腳VREG3 3.3V,17腳VREG5 5V。1腳ENTRIP1 和6腳ENTRIP2 正常應該是1.多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你說的是第幾頁
用的變壓器是19V的嗎
可以先量37頁

我量變壓器是19.5v沒錯,接上變壓器 變壓器瞬間短路跳掉,量tps51125的電壓都是20~30mv
感覺就是機板短路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你如果量電源輸入端都是短路的狀態!
這個要找會找到天荒地老~

感謝大大~~
沒經驗自己找,真的會找到瘋掉
還是花錢找人修,比較簡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
沒經驗自己找,真的會找到瘋掉
還是花錢找人修,比較簡單

如果維修報價太貴不想修~
然後你又剛好住新北市!
再加上你抱著修壞就算了的心態~

我可以幫你用燒雞法燒看看,但是不保證一定找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維修報價太貴不想修~
然後你又剛好住新北市!
再加上你抱著修壞就算了的心態~

我是在蘆洲~~我自己先查察看,如果沒辦法再麻煩你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給你電路圖

知道要如何查修的就支援一下

點位圖
AC711 1.1.rar (1.26 MB, 下載次數: 36)

這一台CPU供電小八腳很容易壞 可往這方向查修跟測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