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CHIMEI 24SH-L 插電就亮藍燈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8-06-06):
CHIMEI 24SH-L 插電就亮藍燈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1.型號~CHIMEI 24SH-L

2.故障情形:插電就亮藍燈無法開機,也無法關掉藍燈,呈現當機狀態

3.背面照

4.輸出入介面接口,薄型化設計採用外接電源

5.內部照

6.判斷為主機板故障,量測外部變壓器輸入12V正常,進入PWM IC U705(MP1584EN) PIN7(VIN),PIN1輸出4.95V(OK),上方小板是升壓板,此次為配角故沒有特寫

7.PWM IC U705(MP1584EN)PIN1輸出4.95V,供應給U701(G1084-33) PIN1輸入電壓為4.59V

8.U701 PIN1輸入電壓為4.59V,PIN2輸出電壓為0.26V,應該是壞了

9.更新U701後,PIN2輸出電壓為3.33V,藍燈不再亮起

10.按開機鍵已可正常開機,藍燈亮起來,U701 PIN2輸出電壓為3.32V

11.開機後無輸入信號進入待機模式,指示燈變為亮橘燈,U701 PIN2輸出電壓為3.33V

12.U701塗上導熱膠,黏回散熱片加強散熱效果

13.面板型號

14.完修測試

要看清楚清晰的IC編號請參閱此連結

Казахстанский компьютерный портал - Статьи: ACER или CHIMEI - платы электроники монитора
http://wasp.kz/articles.php?article_id=1094

网友:
太強了, 維修過程解說詳細, 恭喜完修。

网友A:
請問 導熱膠黏回散熱片, 是否要等待完全乾後才能 繼續 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 導熱膠黏回散熱片, 是否要等待完全乾後才能 繼續 完修?

小面積散熱片黏上後,導熱膠黏性強可以馬上完修,12小時內完全固化前勿大力震動即可,溫度越高乾燥越快。

學姊有賣~便宜~

★ 倍能事達導熱膠STARS-922 南北橋顯卡散熱塊專用 帶超強沾性5G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46047170524

网友:
就是喜歡看這種有判斷,又有方向的文

网友:
每次看wet大的維修文都能增進自己的功力謝謝分享!

网友B:
感謝wet大分享維修文,讓我也有個方向參考來修理自己的螢幕(也是一樣的故障狀況)
另想請教一下G1084-33的封裝規格要購買哪種規格呢?
因為去搜尋發現它有TO-252,TO-263,TO-263T
不知道要購買哪種的才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wet大分享維修文,讓我也有個方向參考來修理自己的螢幕(也是一樣的故障狀況)
另想請教一下G1084-33的封 ...

學姊有賣~便宜好用

G1084-33T43Uf 5A LDO 1084 3.3V TO-252 [B07]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33338579156#info

AZ1084S-3.3 TRE1 LDO 5A 1084 3.3V TO-263-3 [B08]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33338255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