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Sony a6000顯示相機錯誤問題

楼主(2018-06-06):
Sony a6000相機出現故障訊息:
“相機出錯,關閉電源重新開啟”
已經自行更換過快門簾和馬達
1.更換快門簾後,開機時,螢幕仍然顯示先前的錯誤訊息。
2.更換快門馬達後,開機時,螢幕顯示正常畫面,但是只要快門一動作,快門簾就卡住沒回歸,螢幕就顯示與先前故障相同訊息。
請問:該如何再做研判故障呢?
還是更換的零件有問題?

楼主:
剛好NEX5N快門簾相同,做交叉測試結果,快門簾和馬達都正常,那就是主機板問題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好NEX5N快門簾相同,做交叉測試結果,快門簾和馬達都正常,那就是主機板問題囉。 ...

系統錯誤
相機出錯。 關閉電源再重新開啟。

•取出電池,再重新插入。如果訊息經常出現,請向您的Sony經銷商或當地經授權的Sony服務處諮詢。

不解市場還有銷售....雖為消費產品,卻是結合高科技電子與機械和結構(相當視覺性機器人),幾乎都是不同方式送廠修。

楼主:
謝謝您的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