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賽克 SAIKE 858D+ 110V 熱風槍維修記錄 (2)

楼主(2018-06-06):
今天下午大陸寄發熱芯來了,剛剛有空就把發熱芯裝好,不過還是一樣出現5-E,這下又要查線路了,果然發現了下圖SENSOR 這條線色線與下下圖的紅色箭頭是斷線的。

這下麻煩了,又不能補一條線,所以就克難一下,因為綠色線是接地線,所以我借用這條綠線做維修,也就是把紅線焊掉不用,把綠線焊到SENSOR位置,當然上圖插座上的紅線也要換成綠線。

上一篇說過R18與R23因為被換過,經我向有這台熱風槍的會員詢問後,得知R23 電路板是印1K,但實際顏色是紅黑棕綠,也就是200Ω,所以一併換上,眼尖的會員們有沒有發現我不僅恢復了原本阻值,還堅持恢復使用1/8W。

那R18 呢?據會員告訴我R18 電路板上是印100K,實際電阻顏色是紅黑黃金,也就是200K,不過我沒有換,而是選擇先開機試試。

哈哈!S-E 不見了,拿起風槍手柄看看。

果然開始加熱了,手柄的風扇也開始運轉。
大家可能要問為什麼R18不換回200K呢?因為我手上沒有1/8W 的200K,我只有1/4W的而已,龜毛的我一定要恢復原狀的,我的工作室有1/8W的電阻,下次到工作室再拿來換囉!所以大家開始期待(3)吧!

另外原本那條綠線的地線就不接了嗎?等送出之後讓它的新主人自已補一條吧!

也要對這台的主人說聲不好意思!這台我修好了,所以不用還給你,等我把這台恢復原狀後會拿出來換酷幣。

网友A:
所以實際故障是發熱芯和斷線.還是線也是主人拉來拉去給扯斷的.

网友B:
線大部份斷在頭尾........為何不試著找出來?????

网友C:
那個小板是手柄內,換加熱芯焊接的橋接板嗎??

网友:
S-E   Sensor-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B:
線大部份斷在頭尾........為何不試著找出來?????

我很訝異你是這麼認為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很訝異你是這麼認為耶!

哦!!!!

那就是裡面扭斷.......

裡面扭斷的線也可以找出那裡斷了..........用一根細縫衣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個小板是手柄內,換加熱芯焊接的橋接板嗎??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實際故障是發熱芯和斷線.還是線也是主人拉來拉去給扯斷的.

因為現在才發現紅線斷了,所以是不是發熱芯故障我現在也不肯定了,不過換了就換了吧!大家看第6張照片就知道舊發熱芯的雲母紙破損很嚴重,換新的發熱芯也一併換新雲母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

那就是裡面扭斷.......

我還是很訝異你認為我沒有查耶!我有查了,它最有可能斷的地方就是固定在面板上那個固定夾的地方。

网友C:
把綠線焊到SENSOR位置,的圖片沒上到?

龜毛的我會買8芯的線來換(跟老大學的)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那就是裡面扭斷.......

我覺得有困難,
8條線包在裡面
怎知紅線在哪

网友:
羊入虎口、
怎可能跑了……

老大 厲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還是很訝異你認為我沒有查耶!它最有可能斷的地方就是固定在面板上那個固定夾的地方。 ...

嗯...是我想法不到位.......

如果是我,斷在中間的話,我覺得找出斷點再接上最保持原狀......(可能是我沒有好的壓線鉗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綠線焊到SENSOR位置,的圖片沒上到?

龜毛的我會買8芯的線來換(跟老大學的)

有幾張照片拍壞了,所以沒有全上。

這種線裡外都是很軟的線,市售的線都偏硬,就算焊上了也不好用。
如果我知道是線斷了,那我可能就直接買一支風槍手柄回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種線裡外都是很軟的線,市售的線都偏硬,就算焊上了也不好用。
如果我知道是線斷了,那我可能就直接買 ...

嗯嗯,等我不小心標到我自己買手柄來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是我想法不到位.......

如果是我,斷在中間的話,我覺得找出斷點再接上最保持原狀......(可能是我沒 ...

像斷線的問題我一定會查的嘛!如果斷在可修復的地,我也會順手就弄好呀!
我也有穿破紅色線外皮去查斷線處,不過斷在裡面就麻煩了,讓新主人去決定要補一條線或換一支新手柄解決吧!還是新主人要把舊紅線拉出來再補一條新線也可以..........

你說到重點了,第5張照片插頭上的綠色線我是用焊的,因為壓線鉗被人借走了,而且我也不見得有那種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嗯,等我不小心標到我自己買手柄來換。

這台未來也是300個酷幣起標,你也有希望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像斷線的問題我一定會查的嘛!如果斷在可修復的地,我也會順手就弄好呀!
我也有穿破紅色線外皮去查斷線 ...

你的龜毛比我大幾級......

我只是第一次看到連我的龜毛都沒有辦法接受的事,而你做了.....

討論了以後,我了解了.....

(這手柄的電線應當很長.....我會賭[切個十公分碰碰運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龜毛比我大幾級......

我只是第一次看到連我的龜毛都沒有辦法接受的事,而你做了.....

就是不線長才麻煩啊!你說剪10公分是吧!明天我回家用尺拍一下線的長度貼上來你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線長才麻煩啊!你說剪10公分是吧!明天我回家用尺拍一下線的長度貼上來你就知道了。 ...

我相信...不用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相信...不用拍了.......

你終於相信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終於相信我了

這話聽起來有點辛苦.......

如果原來的線很短的話,有機會換一條同樣品質的長線會很好用.......

(話說回來,我只有氣泵式的.....看來線能長又細是這種熱風槍的優點.......)

楼主:
上圖紅色箭頭指的這條黃線線就是接到下圖紅色箭頭指的風槍手柄的外殼︰

因為我把發熱芯及雲母紙都換新的了,短期間不太可能壞掉,新主人可以從上圖黃色箭頭指的EGND焊一條線出來,接到機體內部接地,效果也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話聽起來有點辛苦.......

如果原來的線很短的話,有機會換一條同樣品質的長線會很好用..... ...

那兩條發熱芯的線是要求最高的,700W的功率發熱芯佔了600W以上,卻用這個線徑實在不敢領教,不過大陸的東西就是這樣,大家也都用的很高興。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兩條發熱芯的線是要求最高的,700W的功率發熱芯佔了600W以上,卻用這個線徑實在不敢領教,不過大陸的東 ...

大陸規格用220V,
來到台灣用110V.

网友C:
電阻跟電路板印的不一樣,會不會是改110v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陸規格用220V,
來到台灣用110V.

這個不是誰都知道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阻跟電路板印的不一樣,會不會是改110v的原因。

不是!這個電路是經過變壓器的,所以跟110V或220V無關。

楼主:
剛剛到工作室找1/8W 的電阻,找到時心裡一陣感動,貼上來給大家分享。

我一般在買電阻時,第一次都是所有阻值全買,每種阻值買1小包200支,因為當年買1/8W是烏骨雞學姐去買的,有些阻值剛好店家缺貨,所以店家開出來的清單缺貨就圈上紅圈表示,等下次再幫我補齊。

烏骨雞學姐自己也印了一張做標記,有看過烏骨雞學姐寫字的會員應該看的出她寫字其實算是好看的。

她為了讓我好找,把10Ω~82Ω裝一大包,100Ω~820Ω裝一大包........,然後在袋子外面再貼上阻值範圍。

因為我要拿一支200K的電阻,所以我只要拿出100K~820K的大袋子,然後再找出200K的小袋子就可以了。

咦!怎麼都只到82,不是還有91嗎?大家看上面的清單就知道91的都缺貨。

各位會員有沒有覺得我娶到烏骨雞學姐應該是我這輩子做的最正確的一件事?

网友E:
嘿嘿,想不到老大同样有强迫症!(^_-)
同时,见字如见人。更何况,大家都熟悉学姊,可谓字如其人!无人异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嘿嘿,想不到老大同样有强迫症!(^_-)
同时,见字如见人。更何况,大家都熟悉学姊,可谓字如其人!无人异议 ...

啊!我有強迫症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到工作室找1/8W 的電阻,找到時心裡一陣感動,貼上來給大家分享。

我一般在買電阻時,第一次都是所有 ...

各位會員有沒有覺得我娶到烏骨雞學姐應該是我這輩子做的最正確的一件事?

老大 今天終於說出真心話~~~
讚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到工作室找1/8W 的電阻,找到時心裡一陣感動,貼上來給大家分享。

我一般在買電阻時,第一次都是所有 ...

我都想把我家的換掉,

楼主:
你要不要講清楚你是想把你家的什麼換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到工作室找1/8W 的電阻,找到時心裡一陣感動,貼上來給大家分享。

我一般在買電阻時,第一次都是所有 ...

估計是第二件最正確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到工作室找1/8W 的電阻,找到時心裡一陣感動,貼上來給大家分享。

我一般在買電阻時,第一次都是所有 ...

委屈學姐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剛剛到工作室找1/8W 的電阻,找到時心裡一陣感動,貼上來給大家分享。

我一般在買電阻時,第一次都是所有 ...

我不明白老大是不是又背著烏骨雞學姐幹了什麼壞事 !

怎麼會突然 .....說這句話 !

[ 娶到烏骨雞學姐應該是我這輩子做的最正確的一件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不明白老大是不是又背著烏骨雞學姐幹了什麼壞事 !

怎麼會突然 .....說這句話 !

我只是想買東西而已.......

楼主:
看來大家還是比較習慣這一句︰
我正在為30幾年前的決定付出沉痛的代價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買東西而已.......

找阿母要比較快啦~~~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找阿母要比較快啦~~~

還好不是說 三用電表拆開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還好不是說 三用電表拆開就有了

老大比較期待咩咩跟桌上的電錶一樣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