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55RV6600 LED背光有點亮,但亮度不足!

楼主(2018-06-07):
這台原本是可開機有聲音無背光~
螢幕正面
背面
廠牌型號
內部
電源板( 紅框處 P1820ATF )
電源板背面
電源板的 LED 恆流驅動電路區塊
剛開始測量到紅框處 P1820ATF 這顆故障~
附近的 SB5150 二極體測過無故障~
從網路買 P1820ATF 剛換後,頭一次上電開機.
頭次開機亮度正常,可是過約10秒後LED背光閃了幾下後.
背光亮度就剩微量如圖~
有嘗試更換~
1. OB3362RP 更換!
2. SB5150 二極體更換!
3. P1820ATF 旁的三並聯 R200 SMD電阻,拆下測量正常!
4. LED恆流電路部分全部補焊!
5. 82uF / 100V (電源) 2顆 , 56uF / 160V ( LED燈條 ) 1顆 更換過!
以上這些嘗試更換都還是無法使LED背光回復正常亮度!
請問~ 我還要檢測哪幾個部分,或是幾測中有盲點...

网友:
調亮度會有反應嗎

网友A:
會不會是背光燈條漏電?還是故障?

這時有買背光測試儀就很好用了~

楼主:
我有2台... 另一台是 SB5150 二極體故障,換上就好了亮度也ˋ正常!
2片電源板有AB測試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背光燈條漏電?還是故障?

這時有買背光測試儀就很好用了~

我有2台... 另一台是 SB5150 二極體故障,換上就好了亮度也ˋ正常!
我有買LED背光測試儀,有測過2台LED燈條都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2台... 另一台是 SB5150 二極體故障,換上就好了亮度也ˋ正常!
我有買LED背光測試儀,有測過2台LED燈 ...

準備還真齊全~

我之前有弄台BENQ 46吋的,用背光儀一樣都會亮!

但是送電後會不定時黑屏~(有時10分或幾小時)

最後拆燈條,發現燈條基板上有些黑點~(絕緣不良燒毀的痕跡)
然後買新燈條全換後測試就正常~

因為裝回面板時發現已經裂了......所以就沒發維修文!(怕勾起傷心的回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準備還真齊全~

我之前有弄台BENQ 46吋的,用背光儀一樣都會亮!

修好的那片電源板有輪流裝在2台熱機測試3小時以上背光都正常...

网友B:
那你變暗的這片板子,有拿到另一台試?也是會變暗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修好的那片電源板有輪流裝在2台熱機測試3小時以上背光都正常...

哈哈.......

我終於看懂問題是啥......(應該吧)

您是要問電源背光電路故障,問題在電源版!(交叉測試電視背光沒問題!)

我一直答非所問,真尷尬....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變暗的這片板子,有拿到另一台試?也是會變暗嗎?

變暗的板子裝到另一台也會變暗,有注意到 P1820ATF 開機10幾秒後會發燙!
有把會發燙的 P1820ATF 拆下裝到另一片修好的電源板上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我終於看懂問題是啥......(應該吧)

我也可能表達上不夠明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可能表達上不夠明確!

P1820ATF 會發燙,應該要找看他的驅動電壓或周邊是否有異常零件!

建議你把好得電源板跟壞的電源版P1820ATF會發燙的那顆,相同位置腳位的電壓量一下!
應該可以看出差異,然後再回追源頭~

這種有AB板可以比對的,只要多花點時間量測一下,很快就會有答案!

网友:
背光迴路檢測看看,個人覺得是背光迴路異常

网友:
因為你換過 OB3362RP如果不確定好壞可以先換到好的板子測試;另測量OB3362RP各點電壓和好的那片比對看看,如果查到腳位電壓異常,可循腳位延伸查找異常零件

网友:
背光亮度不夠、邏輯板、屏。壹樣壹樣試,祝妳好運!

楼主:
感謝 absmen3000 / hankhu / 小冬瓜 / lyh 提供查修方向~
我接下來的檢測方式是測量2片電源板上的電壓來比對...
先測量好的這片電源板~
330uF / 220V 待機 162.5V  開機 154.0V
P1820ATF & LED恆流驅動部分電壓
OB3362RP 的各點電壓

再測量有問題的這片電源板~
330uF / 220V 待機 162.1V  開機 158.1V
P1820ATF & LED恆流驅動部分電壓
OB3362RP 的各點電壓
正當我要測量第6點電壓時聽到一聲" 啪 "...
燒了 P1820ATF & 在 P1820ATF 背面的 SMD電阻
無奈只好停下測量,等待買到零件換上後繼續了~
PS : 請問 DM9 這顆二極體是甚麼型號?

网友B:
DM9看起來只是一般的二極體

你拿好的那台比對~確定沒問題就可以黏上了

還有壞的那台的電感可以量看看

LL1那顆顏色怪怪的,變很深

沒電感錶量就跟好的那顆對調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DM9看起來只是一般的二極體

你拿好的那台比對~確定沒問題就可以黏上了

好的~ 這幾天忙別的... 等空閒我再來試看看! 感謝!

楼主:
拆下燒毀的電阻
焊上新電阻
故障這片用 2TD08
好的這片用 2TD31
三用電表測量中發現圖中的 2TD08 好像有問題!
請問 2TD08 / 2TD31 是甚麼ˊ型號零件?
2TD08 / 2TD31 就是 2N4403 ( MMBT4403 ) 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