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015 BJT 的 hfe 數值問題

楼主(2018-06-08):
我使用的是學姐牌的電晶體測試儀...
http://bbs.pigoo.com/thread-67145-1-1.html

大部份的A1015 BJT 的 hfe 都落在 230~260之間

有一個的 hfe 測出來是70.....

我在修東西,換上一個hfe 落在 230~260之間的A1015 BJT ....... 並沒有修好...

請問,BJT 的 hfe 偏小算是故障嗎???

网友:
2SA1015 hfe 範圍在70~400,所以70算是低標並不是故障。
不過要注意其他特性是否正常?如Vbe,Iceo等,其實這種小零件既然拆下來了,就換顆新的上去,畢竟沒多少錢。

网友:
GR代表hfe的範圍在200-400之間,其他顏色代碼ˋ各有不同的hfe範圍.

网友:
2SA1015 這類TO-92  hfe 通常會範圍分級
你翻一下 DATASHEET 會有以下 資料
CLASSIFICATION OF hFE1
RANK        Y          GR          BL
RANGE 120-240 200-400 350-700

==> 你要看看本體 A1015 後印的是 多少
         以照片例 A1015 -GR  ; 所以是 200~400
         如hfe 70 那個 也標示 A1015 -GR  那就別用了(不一定 壞了  有時是廠商檢漏了)

另外 所有的 BJT  在不同的 Ic 電流 條件下 hfe 1 與hfe2 是有顯著差異的
hfe 1   Ic 電流 通常為1,2,5 mA 附近  ; 圖例中 為2 mA  用於線性區
hfe2   Ic 電流 通常為滿額電流  , 圖例中 為150 mA  會發現顯著差異
這是飽和區參考 ==> 使Ib 至少要多少以保證使之進入飽和區
通常當用ON-OFF 信號 控制時  要用hfe2這參數
(也有未標示hfe2  的 如A733  要經驗估計)

功率晶體 工作  飽和/截止 區時
如 CRT 水平晶體 / SWITCH POWER功率晶體
功率晶體 hfe2這參數 很重要
重要到 信廠商 會往生!!
要自行測過相當數量才算數!!
過驅 速度慢(storage time) / 不足 會沒飽和 = 過熱

楼主:
剛剛看了一下,這個 hfe 70 的 A1015 是 GR 的....

己換掉,確定這不是故障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看了一下,這個 hfe 70 的 A1015 是 GR 的....

己換掉,確定這不是故障點.....

溫度、IC不同,晶體的HFE都會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kura-denshi.com/datasheet/transistor/2sa1015.pdf
看一下圖 hFE - Ic ~
有趣吧~

用力看了一下......

嗯.....非相關背景......也沒有做過電子實驗......看不出來....

网友:
大量生產的放大電路的增益及偏壓設計,都會考慮使用的某編號電晶體 ,它的hFE值會在某一範圍內有高低差異,線路設計直流偏壓的自我回授調整及訊號的負回授,能讓這一線路使用不同的 hFE電晶體,它的放大性能相同,大量生產的放大器的增益及工作點每台的規格性能相同。

不同hFE能不能動作,要看原線路的設計有無考慮,有些自己DIY只做一個,用比較簡易的線路 ,偏壓及訊號只考慮某一hFE值能動作,換另一hFE值差異大的電晶體就有可能無法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