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ENOVO E540 大吃好幾斤維修

楼主(2018-06-09):
型號:  LENOVO E540 這是台北的會員寄下來的.應該是要嚇嚇我的.為何這樣說.因為我收到-拆開後.吃了好幾斤.所以說.是寄下來嚇我的.

狀況: 無反應.客人表示.有濃濃的燒焦味

主角

配備好像還不錯

哇.大吃一斤

又吃一斤

我快不行了

趁著我還行.趕快把燒焦部份挖除(此時的運氣成份在於:有多少線路從底下經過)

燒焦處為電池充電電路與MOS相關零件.當時應該是AC模式與電池模式打架

觸發排線剛好在上方.也焦了

先將主機板上的IC買齊.準備奮戰.

我實在沒有勇氣(因為梁靜如沒有給我)使用這隻撥線鉗.所以拍個照就好

還是用手工將金手指慢慢刮出

經過好幾天的奮戰後...............觸發------還真的亮機了

事先已經與客人溝通過.應該無法再使用電池模式.客人同意後.我才敢放手去做

完修-進系統.準備測試....吃驚吧.我也吃了好幾斤呢

网友A:
太強了, 燒成這樣還能完修, 還好主機板內電路都有閃過, 神人級的技術。

网友:
這台算滿新的規格,干的好!

网友:
功夫了得~~~~~

网友:
精彩完修,恭喜

网友B:
燒的還真嚴重
一般是MOS歸西,怎麼連PCB也一起噴了...
能燒成這樣,代表保護機制沒正常啟動。

网友:
嘆為觀止!起死回生!

网友C:
燒成這樣外面維修幾乎都換板處理 還有勇氣維修處理 真是高手
所以有筆電外面不處理的 請聯絡chiyimonitor
電路圖

网友D:
太猛了~
我也吃了一斤~
這樣都能修好~

网友E:
班長  可別吃太多…會發福的、
還是那句話、
太厲害了、
這也修的好……

网友F:
讚!不回不行!又省了一筆換新機的錢。

這軟排的作用是與電池有關的嗎?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強了, 燒成這樣還能完修, 還好主機板內電路都有閃過, 神人級的技術。

是的.主線路幾乎沒經過那裡.否則挖成這樣.........

网友G:
那是被挖開的?
大大手藝了得啊~~通常這種(經維修的回報),我都直接請客戶換一台比較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燒的還真嚴重
一般是MOS歸西,怎麼連PCB也一起噴了...
能燒成這樣,代表保護機制沒正常啟動。 ...

沒錯.保護機制應該沒正常啟動.負責保護的IC BQ24737 是最後一個更換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讚!不回不行!又省了一筆換新機的錢。

這軟排的作用是與電池有關的嗎?

軟排線的作用是連接觸發開關. 它只是在AC-DC打架的時候.............路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沒錯.保護機制應該沒正常啟動.負責保護的IC BQ24737 是最後一個更換的零件

原來是管理員先掛了
難怪會噴成這樣子

話說,這也真幸運,沒波及到重要元件或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是被挖開的?
大大手藝了得啊~~通常這種(經維修的回報),我都直接請客戶換一台比較快了

是的.如果沒有預算問題.換一台是最好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來是管理員先掛了
難怪會噴成這樣子

是的.沒波及到重要元件或線路.是最幸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燒成這樣外面維修幾乎都換板處理 還有勇氣維修處理 真是高手
所以有筆電外面不處理的 請聯絡chiyimonitor ...

呵呵.我最近可能吃了不少"勇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猛了~
我也吃了一斤~
這樣都能修好~

最近芒果.荔枝.很多水果- 好吃又便宜.多吃些.我又流口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班長  可別吃太多…會發福的、
還是那句話、
太厲害了、

對啊.一斤又一斤的.

网友:
嚇到吃手手XDD

网友:
神人級的技術+1n_116|

网友H:
太強了,有收學徒嗎?不知要學幾年才能醬。

网友I:
是來'讚聲'的,原廠或廠外處理不來的,可以試試交給C大處理,會有第二春喔。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太強了,有收學徒嗎?不知要學幾年才能醬。

康大謙虛了.我要學的還很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來'讚聲'的,原廠或廠外處理不來的,可以試試交給C大處理,會有第二春喔。 ...

多謝"讚聲"喔

网友J:
chiyimonitor大大,電路板切掉燒壞的部份,在切削的過程中多層板有可能造成各層之間線路相連短路,你是怎麼處理這種情況的。望詳細告知切削電路板部份處理過程。謝謝。

网友K:
這種狀況大多數維修者都直接放棄了吧!  C大真的很用心 功力不凡!

网友L:
大大真功夫~通常這樣我也是找找看有沒有零件機來…沒有的話就放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chiyimonitor大大,電路板切掉燒壞的部份,在切削的過程中多層板有可能造成各層之間線路相連短路,你是怎麼 ...

沒有特別處理喔.我只是把燒焦部份剪掉.並用挫刀磨平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K:
這種狀況大多數維修者都直接放棄了吧!  C大真的很用心 功力不凡!

謝謝你.我只是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儘力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特別處理喔.我只是把燒焦部份剪掉.並用挫刀磨平而已

不會吧,就這麼簡單?我以前也修到過一臺電路板燒壞的聯想筆電,我也是切掉再磨平切面,但是還是短路,放在400倍顯微鏡下看到板的各層之間有打磨造成的連接短路,後來放棄了,不知道怎麼處理。

网友M:
真的不簡單,挖開一個口居然還會走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大大真功夫~通常這樣我也是找找看有沒有零件機來…沒有的話就放著了~

經常找不到零件機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真的不簡單,挖開一個口居然還會走

真的是運氣好

网友N:
太利害了這樣也可以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太利害了這樣也可以修好

我也大吃一驚.太幸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