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AMPO 液晶電視 EM-42FT08D 無待機燈 維修記事

楼主(2018-06-09):
拍個背面的銘版以茲證明,它曾經造訪過寒舍。

電話打來,收到這台。一開始很簡單的判定為待機電源失效(當天沒帶到電錶),所以電源板拆下帶回維修。

一查發現,根本就是頭好壯壯,一顆芝麻綠豆都沒發現。所以現在變成要修主板。只好將把整台機器帶回。

要是修液晶主板,我好像就沒碰到好事。像主板副電源失效這種軟柿子,好希望能遇到一次……

主板背面。之前有人維修過的痕跡。不過不是這一次,似乎是更早以前的事,大概是爆電容之類的吧。

這裡我要稱讚一下,接續座的 pinout 功能都已經寫在板子上了,很好!小弟現任服務的公司,它的板子上呀,一個鬼影子都沒有,噁心死了。

3.3V 的待機電源有進入主板,按慣例,先找找副電源輸出是否正常。這找了找,很遺憾,沒有任何的 DC2DC/LDO 或是 MOS-SWITCH 是吃 3.3VSB 電源的,簡單的說就是,這故障跟電源無關。3.3VSB 直接進 CPU,而且是單組電源,其它什麼都沒有。

我想,這不會又是 CPU 掛了吧?MSD 系列的 IC 噁心的程度可是出了名的,不信您去問路邊的八哥,牠一定會說「對呀對呀」。所以開始檢查,看看 OSC 與 FLASH 有沒有正常工作。這裡就要改換用示波器了。

25L6445E 的 DAT/CS/CLK 信號。很明顯的 DAT 出了問題。但是手上又沒 IC 又沒程式的,也沒辦法修。

時間因素,決定先上 TV 公板,這故障的主板留著以後再說。剛好進了 SKR.03 8501 的板子,就拿它來綀功。

然後這樣那樣,如此彼此,東摸西摸的。

就這樣完成了。

SKR.03 板子。

給公板供電用的,外加的 12V Adapter。直接取用原本電源板上的 400VDC 來驅動。

千萬不要說「咦?妳好像有點眼熟喔!」因為她肯定不是你的高中同學。

講一下中間發生的一些困難之點。首先這板本的 KEYPAD pinout 與之前的 V5x 不一樣,所以得再為它搞一片板子才行。

再來,背光的 ADJ 預設輸出似乎是 0 (還是根本被 firmware 給 PASS 過去了?)。在這台電視上出現了一個麻煩的地方,就是背光板的 ADJ 如果是給它 0V 的話,基本上它是不輸出的,也就是說背光不亮。不像其它的背光板,給 0 還是會輸出,只是是最低值而已。這害得我一度以為背光板也掛掉了,嚇的我出了一身冷汗。

我的解決辦法,改用 VR 手動調整的方式,如圖。

電源板背面的相關線路,事前已經被切掉了。

這案件到這邊先告一段落。

另外就是說,如果您有修到同型號的電視 (EM-42FT08D),歡迎提供程式備份,造福大家。功德無量,阿彌陀佛。

補充一下︰面板的型號是 T420HW09。1920*1080,8bit dual channel, 12V 供電。

网友A:
故障區應該在這區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障區應該在這區塊吧!

一般來說,應該是如此的。

网友:
好像不須搞得這麼複雜吧

搜尋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pigoo.com/search.php? ... s&kw=EM-42FT08D

网友:
要是修液晶主板,我好像就沒碰到好事。像主板副電源失效這種軟柿子,好希望能遇到一次……

這段該不會就是小弟前幾天搞死的那塊吧?   哈哈哈哈

話說那塊的主板跟電源板還躺在旁邊~~

楼主:
由於網兄們不斷提出質疑,所以我把主板再拿出來,審視一下子電源這部分的健康度。請容稍後再報告結果。

网友B:
1.請教gsm7兄, 我最近也想嘗試學習電視公板, 可是屏線有分左邊供電屏線及右邊供電屏線, 以本例面板型號 T420HW09(1920*1080,8bit dual channel, 12V 供電)為例, 到底要買左邊供電屏線還是右邊供電屏線? 請問是要拆電視才能知道要買左邊供電屏線還是右邊供電屏線? 請gsm7兄幫忙解疑, 謝謝.
2. 感謝gsm7兄提供的維修範例, po文非常清楚, 值得我們學習,昨晚我就看到gsm7兄的po文, 當時就覺得是很好的po文. 我睡了一覺起來, gsm7兄的po文已列入精華文章. 有時我在本網看到許多前輩的技術很好, 但是po文寫的比較簡單, 不太容易看懂, 我想無論是新手或老手, 大家一起努力, 提升本網po文的質與量, 這是我一點小小的想法, 我覺得本網已是台灣地區最專業的電視維修論壇,但好還要讓它更好.

网友C:
請問最後是有修復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請問最後是有修復嗎?

老大:+1我看的也霧煞煞,改公版嗎?完修也沒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最後是有修復嗎?

後面詳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大:+1我看的也霧煞煞,改公版嗎?完修也沒圖片

站長應該是問原來的主板情況如何了。至於說電視嘛,補兩張圖

這是 SKR.03 公板的效果,不過等會兒就要被我拆掉了。

楼主:
重新檢查主板的電源部分,使用之前沒有用到的方法,之所以沒使用,是因為我認為沒這必要。那又為什麼沒必要我後面會解釋。

測試的方法是直接對主板送 3.3Vsb 與 24V,它只有使用這兩組。

這樣子就可以測試主板上的子電源電路了。

這樣弄下來,發現 IC707 陣亡。更新。

然後我試著對 KEY INPUT 送了開機信號(GND PULSE),然後,然後呢,它開機了……它開機了?它真的開機了!!

這實在是沒道理。與我之前的認知之完全不一樣。但事實是,我的確是犯了錯誤。這是不能允許的!我不能允許自己犯錯,至少絕對不能再犯相同的錯誤。所以一定要找出原因,到底是那裡出了問題?

到目前為止所碰到的電視,它的工作時序是,待機電源進入主板,但主電源是不會去開啟的,也就是說,PWR_ON 的信號在用戶按下電源開關之前,它是不會送信號出來的。

可是這一台不一樣。來看看時序。

黃色是 3.3Vsb 電源,青色是 PWR_ON 信號,紫色是 STANDBY LED 信號。

在 3.3Vsb 送電的瞬間,PWR_ON 的信號同時也開啟,24V 也一併送入主板,五秒後才被關閉。假如說 3.3Vsb 第一次上電時 24V 沒有稍後送入主板,那 PWR_ON 就會一直開著,然後系統就卡住了。

簡單的說就是,這台 SAMPO 電視的程式設計,與我之前碰到的電視不一樣,第一次碰到這種的。

這算是被經驗主義絆到一次腳。

不過還有一個問題沒有解開,那就是 FLASH 的波形不對勁。

加強散熱,先貼上鐵氟龍膠帶。

加上鋁帶。

這 IC707 輸出 12V,給下面所有的供電線路使用,因為用電兇,算是重點損壞處,我認為這種設計是不耐用的。IC701 輸入改成 24V 可能結果就完全不一樣了。

附上子電源資料︰

LDO︰
IC704 輸入5V(來自IC701)過R707,輸出1.8V
IC702 輸入5V(來自IC701),輸出3.3V

DC2DC︰
IC707 輸入24V(來自電源板),輸出12V
IC701 輸入12V(來自IC707),輸出5V
IC705 輸入5V(來自IC701),輸出1.3V

MOS︰
IC201 輸入12V(來自IC707),給面板供電

拆 IC707 時,R722/R723 容易一併被弄掉,所以一起測試︰R722=100K,R723=6.8K

附上 FW 資料︰

最後感謝 gkjnn 兄與 wet 兄的主動提醒,謝謝。

网友:
恭喜完修,也謝謝提供的資料

楼主:
剛剛又把原配的主板放回去了。

結果這個周末的時間全部給這台LCD了。賺不到(有形的)錢就賺(無形的)經驗值,反正自己做都有得賺,這就沒有問題。

一開始本來就是打算可能的話換回原板,所以安裝公板時使用了最少變動法。來看看設定公板時所需要用到的資源︰

接收板三條線︰VCC,GND,IR。

按鍵板三條線︰GND,LED,KEY_IN。

SPEAKER 四條線全部使用到。

原配的電源板使用了三條線︰GND,PWR_ON(與 BL_ON 短接),BL_ADJ。

BL_ADJ 後來發現不相容,結果沒有使用,改成 VR 用手動來控制背光板的 BL_ADJ。這部分的變動在電源板上,一樓有寫到。

由於 LED 驅動的方式不太相容,所以在按鍵板的地方小小動了一下。這也要改回原配才行。

兩者比較畫面,公板似乎是比較好的……

公板使用的 12V 是外掛,一樓就寫了。以上都是由福利社提供的(有償)資源。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大大精彩的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請教gsm7兄, 我最近也想嘗試學習電視公板, 可是屏線有分左邊供電屏線及右邊供電屏線, 以本例面板型號 T42 ...

算上這篇,其實我全部使用過的電視公板,也不過才兩塊而已……第一塊自己默默用,現役中喔。第二塊就把第一次外賣獻給 pigoo 了……嘻!我算愛 pigoo 嗎?

如果是常態性會被列入精華的,那這個人所寫的文章,說真的,其實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並不適合初學者。基本上都是給有底子的人交流用,或是作一個註記而已。我的話是碰到特硃情況下(像本篇)或是想發一些牢騷(像上一篇寫電扇)時才會來發文。因為不是教學文,所以會看不懂嘛……實屬正常。

上面兩位有開店的前輩,也不脫離這個模式,我可能還會多囉嗦個兩句,他們三張圖加一句話,沒了!

站長前兩天說一句話,底子若好,學什麼都快(不是我說的,不服去找他喔)。所以說,像電視換公板這件事呀,平心而論,其實已經脫離了一般性的維修範圍,算是改裝層級,就算還到不了 R&D,但是也不遠了。

您的問題,簡單的說就是,第一要對 LCD 的原理有一定程度上的認識。第二要能看得懂 DATASHEET,要有基本的英文的閱讀能力。最後看一下教學文,上機練個幾次,大概就差不多了。這些過程,快則幾天,慢則……

本站的站友港都狼仔前一陣子有發過這方面的教學文,狼兄技術攻頂了,會發這種文實屬難得,要好好感謝他。但要能看得懂還是要有點電學的底子才行,如果還是看不懂的話,那就要再往前學。

http://bbs.pigoo.com/thread-67347-1-1.html

其他人也有,技術很好的,跟在狼兄後面不遠甚至同級的,偶而也看到會發教學文。但是,怎麼講呢?我說句實話,技術好並不等於表達能力也好(同理,會賺錢與會帶兵領將也完全是兩碼子事。其它依此類推),事實上,這是兩個不同的專業領域。所以雖然是教學文,還是能簡單看出,那種……生澀堅硬的風格。狼兄在表達上仍稱不上名師,但是已經強過太多人了。所以人受歡迎,這真的是有道理的。

最後,大家共勉之。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上這篇,其實我全部使用過的電視公板,也不過才兩塊而已……第一塊自己默默用,現役中喔。第二塊就把第 ...

1.感謝gsm7兄的說明
2.文中提到港都狼仔先進的po文, 我也看過他的po文,我覺得狼兄的技術及解說發表能力是屬於大師級的.

网友:
這台SAMPO電視的開機順序,和其他電視是一樣的,原因是您以前沒注意到。

网友E:
看完感想....不符比例成本...太費工了...現在修一台賺不了多少
示波器不錯耶~~是100mhz嗎?

网友F:
請教 此主板相關問題 IC707 輸入24v 3th腳位輸出剩4.9v,IC707 輸出1.9V,好像12V有其他地方"吃掉",版上電解電容全更新。能否指導查修方向?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完感想....不符比例成本...太費工了...現在修一台賺不了多少
示波器不錯耶~~是100mhz嗎? ...

練功賺經驗值,很多時候這還不是用錢能買得到的東西呢!不然每個家財萬貫的不就天下無敵了?

至於示波器,這台是廠商有意搶市場而推出的炮灰機,不過還不錯,基本都有,C/P 值很難再高了。抬面上的規格是沒100MHZ,抬面下的就自己看著辦。所以我也就不客氣了。

搞家電維修這塊,這配備差不多已經算攻頂插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教 此主板相關問題 IC707 輸入24v 3th腳位輸出剩4.9v,IC707 輸出1.9V,好像12V有其他地方"吃掉",版上電 ...

如果說以為後面負載有什麼樣的問題,確認方法很多。比如說先把前面的電感或IC拆下來(或切板),然後找個 12V 的 PSU 調好電流後,拿它直接往後面灌,這樣很快就知道結果了。

又比如說,剛好缺 EUP3484 的時候,先把相關零件請下來,然後再隨便找個 DC2DC 的小板直接接上就好。以上的做法,均有類似的味道(妙用)存在。參考。

楼主:
過水一台 SAMPO EM-32FT08D,裡面長的一樣,留下資料發同一棟

別問我這台壞那裡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