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安捷倫E3631A電源供應串列控制

楼主(2018-06-10):
多年來一直想學 VB 從 VB6 到VB2013 都買書來看,就是寫不出神麼玩意來!! 兩個原因: 1.三天打於兩天曬網 2.沒有天份
去年手頭上有一個溫度計有 MODBUS RS422功能,想要讀他的輸出,馬上就踢到鐵板 !! 於是請人幫忙影印一本 VISUAL BASIC 2010 (因為這本書已經不在出版) ,這本書看了半年的確獲得不少知識,裡面很多範例也讓我仿造出這一電源供應的控制.
買書來看才是王道!!

這本書影印也花了近500元

這本說明書也花了100多元

主角 安捷倫E3631A 電供

書本的範例:
安捷倫34401A 電表

固緯電供

安捷倫電源供應的RS232轉接頭

電腦USB轉RS232 轉換器

從書本上借用的程式..(網路上不會這麼詳細)

練習: 學習如何用相關的控制指令和電源供應溝通

進階版: 使用簡易的面板控制

轉到筆電WIN10 上面使用

相關經驗:
  一開始都沒有反應,經過串口大師測試居然可以控制,原來 不需要加" 的個符號,問題找到後就順手許多,我沒有寫"回應"的顯示,因為程式還蠻複雜的,準備下一階段再來努力,因為會牽涉到 Delegate  和 Invoke..
HP 的SCPI 標準指令是不錯的切入點,學了一個儀器之後其他也容易上手.
VB 2010 已經漸漸的不支援了,我對 VB的下載還是不熟練,目前 VB 2010 可以在 WINDOWS XP 使用,但是我的 WINDOWS 10 卻無法下載成功,還需要再學習!!
  USB 轉 RS232 無法使用在 WINDOWS 10 作業系統上,網路有人提供較舊的版本可以用,還需要了解...

  買書來看才是王道!! 這一本書非常推薦給大家!! 絕版怎麼辦? 中原大學圖書館可以借閱,感謝 交大项同學幫忙!!

网友A:
Antlu大...

您那條線是 PL2303 晶片嗎??

請見 PL2303 FAKE for Windows
http://yhhuang1966.blogspot.com/2015/07/pl2303hx-win8.html

网友B:
A大,源碼打開com port 是用win32的createfile嗎,給你的部分源碼瞧瞧,\\\\或許有用,路徑需要引用escape char不然會被解釋成只有一條\,這個問題是nt特有的,xp或95都可以,vista開始就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大,源碼打開com port 是用win32的createfile嗎,給你的部分源碼瞧瞧,\\\\或許有用,路徑需要引用escape  ...

Imports System.IO.Ports
Imports System.Text
Public Class Form1
    Dim IOflag As Boolean

    Private Sub Form1_Load(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MyBase.Load
        For Each sp As String In SerialPort.GetPortNames
            cmbCOM.Items.Add(sp)
        Next
        cmbCOM.Sorted = True
        cmbCOM.SelectedIndex = 0
        IOflag = False

    End Sub

    Private Sub Button1_Cl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Button1.Click
        RS232.PortName = cmbCOM.SelectedItem.ToString
        RS232.BaudRate = 9600
        RS232.Parity = IO.Ports.Parity.None
        RS232.DataBits = 8
        RS232.StopBits = IO.Ports.StopBits.Two
        RS232.Encoding = encoding.ASCII
        If Not RS232.IsOpen Then
            RS232.Open()
            RS232.DtrEnable = True
            RS232.Write("SYSTEM:REMOTE" & vbCrLf)
            'RS232.DtrEnable = True
            timedelay(200)
        Else
            MsgBox("通訊埠已經開啟", MsgBoxStyle.Critical Or MsgBoxStyle.OkCancel)
            End
        End If
        If IOflag = False Then
            IOenable.BackColor = Color.Green
            RS232.Write("OUTP OFF" & vbCrLf)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timedelay(ByRef DT As Integer)
        Dim startTick As Integer
        startTick = Environment.TickCount()
        Do
            If Environment.TickCount() - startTick >= DT Then Exit Do
            Application.DoEvents()
        Loop
    End Sub

    Private Sub Button3_Cl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Button3.Click
        If Not RS232 Is Nothing Then
            If RS232.IsOpen Then
                RS232.Close()
            End If
        End If
        End
    End Sub

    Private Sub Button2_Cl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IOenable.Click
       ' Dim IOflag As Boolean
        If IOflag Then
            IOenable.BackColor = Color.Red
            RS232.Write("OUTP ON" & vbCrLf)
        Else
            IOenable.BackColor = Color.Green
            RS232.Write("OUTP OFF" & vbCrLf)
        End If
        timedelay(200)
        IOflag = Not IOflag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Box2_TextChanged(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currTextBox.TextChanged

    End Sub

    Private Sub btn1_Cl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btn1.Click
        If voltsel.Checked Then
            volt_TextBox.Text &= "1"
        End If
        If currsel.Checked Then
            currTextBox.Text &= "1"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btn2_Cl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btn2.Click
        If voltsel.Checked Then
            volt_TextBox.Text &= "2"
        End If
        If currsel.Checked Then
            currTextBox.Text &= "2"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btn3_Cl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btn3.Click
        If voltsel.Checked Then
            volt_TextBox.Text &= "3"
        End If
        If currsel.Checked Then
            currTextBox.Text &= "3"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btn4_Cl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btn4.Click
        If voltsel.Checked Then
            volt_TextBox.Text &= "4"
        End If
        If currsel.Checked Then
            currTextBox.Text &= "4"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btn5_Cl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btn5.Click
        If voltsel.Checked Then
            volt_TextBox.Text &= "5"
        End If
        If currsel.Checked Then
            currTextBox.Text &= "5"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bnt6_Cl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bnt6.Click
        If voltsel.Checked Then
            volt_TextBox.Text &= "6"
        End If
        If currsel.Checked Then
            currTextBox.Text &= "6"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btn7_Cl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btn7.Click
        If voltsel.Checked Then
            volt_TextBox.Text &= "7"
        End If
        If currsel.Checked Then
            currTextBox.Text &= "7"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btn8_Cl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btn8.Click
        If voltsel.Checked Then
            volt_TextBox.Text &= "8"
        End If
        If currsel.Checked Then
            currTextBox.Text &= "8"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btn9_Cl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btn9.Click
        If voltsel.Checked Then
            volt_TextBox.Text &= "9"
        End If
        If currsel.Checked Then
            currTextBox.Text &= "9"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btn0_Cl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btn0.Click
        If voltsel.Checked Then
            volt_TextBox.Text &= "0"
        End If
        If currsel.Checked Then
            currTextBox.Text &= "0"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btndot_Cl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btndot.Click
        If voltsel.Checked Then
            volt_TextBox.Text &= "."
        End If
        If currsel.Checked Then
            currTextBox.Text &= "."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btnClr_Cl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btnClr.Click
        If voltsel.Checked Then
            volt_TextBox.Text = ""
        End If
        If currsel.Checked Then
            currTextBox.Text = ""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Button7_Cl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btnVIset.Click
        Dim Buf As String
        Dim voltChoice As String
        ' Dim currChoice As String

        If RadioP6V.Checked Then
            voltChoice = "P6V"
        End If
        If RadioP25V.Checked Then
            voltChoice = "P25V"
        End If
        If RadioN25V.Checked Then
            voltChoice = "N25V"
        End If

        Buf = "APPL " & voltChoice & ","
        Buf = Buf & " " & volt_TextBox.Text & ","
        Buf = Buf & " " & currTextBox.Text

        RS232.DtrEnable = True
        RS232.Write(Buf & vbCrLf)
        timedelay(200)

    End Sub

    Private Sub Button10_Cl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Button10.Click
        RS232.DtrEnable = True
        RS232.Write("*RST" & vbCrLf)
        timedelay(200)
    End Sub
End Class

百分之九九是抄襲,1% 是自己想的!! 這只是送指令給儀器!!完全沒有讀出!!

网友A:
話說... Antlu大...
有沒有想把連接的方式做成Wifi傳輸??

http://bbs.pigoo.com/thread-68646-1-1.html
牛.. 可.. 以.. 送.. 給... 你... (因為... 牛不會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A大,源碼打開com port 是用win32的createfile嗎,給你的部分源碼瞧瞧,\\\\或許有用,路徑需要引用escape  ...
Imports System.IO.Ports ' RS232 的功能匯入
Imports System.Text ' 文字類別匯入
Public Class Form1
    Dim IOflag As Boolean  '全局變數 輸出旗標

    Private Sub Form1_Load(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MyBase.Load
        For Each sp As String In SerialPort.GetPortNames '讀取所有串列埠的 埠口 指令一定用 "SerialPort" 不能用"RS232"
            cmbCOM.Items.Add(sp) '把 讀到的 埠口 用Add方法 加到comCOM 的項目裡面
        Next
        cmbCOM.Sorted = True '排列好方便選擇
        cmbCOM.SelectedIndex = 0 '初定為第一個COM PORT
        IOflag = False '設定無輸出狀態
    End Sub

    Private Sub Button1_Cl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Button1.Click
        RS232.PortName = cmbCOM.SelectedItem.ToString '把所選到的項目 "埠口" 轉成字串
        RS232.BaudRate = 9600 '鮑率
        RS232.Parity = IO.Ports.Parity.None
        RS232.DataBits = 8
        RS232.StopBits = IO.Ports.StopBits.Two '這一儀器2個停止位元
        RS232.Encoding = Encoding.ASCII '使用 ASCII 編碼方式
        If Not RS232.IsOpen Then '假如RS232沒開 舅開吧!!
            RS232.Open()
            RS232.DtrEnable = True '書上說的 DTR 要設定為 HI
            RS232.Write("SYSTEM:REMOTE" & vbCrLf) 'RS232 指令送出 遠端模式,沒有遠端模式也可以,但是,無法做相關功能(讀)
            'RS232.DtrEnable = True
            timedelay(200) '書上設定的應該是避免下一指令過快下達造成誤動作吧!(我猜)
        Else
            MsgBox("通訊埠已經開啟", MsgBoxStyle.Critical Or MsgBoxStyle.OkCancel)
            End
        End If
        If IOflag = False Then '開機判斷並且把輸出關掉避免誤動作
            IOenable.BackColor = Color.Green
            RS232.Write("OUTP OFF" & vbCrLf) ' 關閉電源供應的輸出指令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timedelay(ByRef DT As Integer) '這是時間延遲的函數
        Dim startTick As Integer
        startTick = Environment.TickCount()
        Do
            If Environment.TickCount() - startTick >= DT Then Exit Do
            Application.DoEvents() '避免PC因為延遲造成的效率下降
        Loop
    End Sub

    Private Sub Button3_Cl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Button3.Click
        If Not RS232 Is Nothing Then
            If RS232.IsOpen Then
                RS232.Close() '關閉RS232
            End If
        End If
        End '結束程式
    End Sub

    Private Sub Button2_Cl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IOenable.Click

        If IOflag Then
            IOenable.BackColor = Color.Red
            RS232.Write("OUTP ON" & vbCrLf) '輸出ON
        Else
            IOenable.BackColor = Color.Green
            RS232.Write("OUTP OFF" & vbCrLf) '輸出OFF
        End If
        timedelay(200)
        IOflag = Not IOflag 'TOGGLE SW
    End Sub

    '以下程式設定讀取按鍵功能 若選擇電壓輸入,把值輸到VOLT_TEXTBOX.TEXT 裡面,反之寫到電流項目
    Private Sub btn1_Cl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btn1.Click
        If voltsel.Checked Then
            volt_TextBox.Text &= "1"
        End If
        If currsel.Checked Then
            currTextBox.Text &= "1"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btn2_Cl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btn2.Click
        If voltsel.Checked Then
            volt_TextBox.Text &= "2"
        End If
        If currsel.Checked Then
            currTextBox.Text &= "2"
        End If
    End Sub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tlu大...

您那條線是 PL2303 晶片嗎??

DCSTUDIO大:
   感恩啊!!

楼主:
Imports System.IO.Ports
Imports System.Text

'OPEN "COM1:9600,n,8,2,rs,cd,lf,pe"---忽 ï視g érequest to send , carrier detect ; send line feed;enable perity check
'"SYST:REM"------不ü¢G能 à有3" 符 Ö號û1,否±_則h會P|異¡±常Ó`
'"*RST;*CLS"  ---reset and clear the power supply------不ü¢G能 à有3" 符 Ö號û1,否±_則h會P|異¡±常Ó`
'"*IND?"------不ü¢G能 à有3" 符 Ö號û1,否±_則h會P|異¡±常Ó`
'"APPL P6V, 3.0, 3.0"------不ü¢G能 à有3" 符 Ö號û1,否±_則h會P|異¡±常Ó`
'"OUTP ON"------不ü¢G能 à有3" 符 Ö號û1,否±_則h會P|異¡±常Ó`

Public Class Form1
    Dim IOflag As Boolean

    Private Sub Form1_Load(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MyBase.Load
        For Each sp As String In SerialPort.GetPortNames
            cmbCOM.Items.Add(sp)
        Next
        cmbCOM.Sorted = True
        cmbCOM.SelectedIndex = 0
        IOflag = False
        IOenable.BackColor = Color.Blue
    End Sub

    Private Sub Button1_Cl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btnOpen.Click
        RS232.PortName = cmbCOM.SelectedItem.ToString
        RS232.BaudRate = 9600
        RS232.Parity = Parity.None
        RS232.DataBits = 8
        RS232.StopBits = StopBits.Two
        RS232.Encoding = Encoding.ASCII
        If Not RS232.IsOpen Then
            RS232.Open()
            btnSend.Enabled = True
            'btnSetVolt.Enabled = True
            RS232.DtrEnable = True
            RS232.Write("SYST:REM" & vbCrLf)
            'RS232.DtrEnable = True
        Else
            MsgBox("~~通q訊XT埠X ê開ø}啟Ó ª錯ï ä誤~(通q信H埠X ê已üw開ø}啟Ó ª)~~", MsgBoxStyle.Critical Or MsgBoxStyle.OkCancel)
            End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btnSend_Cl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btnSend.Click
        Dim Buf As String

        Buf = "APPL " & cmbVOLT.SelectedItem.ToString & ","  '電q壓§¢G範°d圍 ã
        Buf = Buf & " " & voltInput.Text & ","  '設]定w電q壓§¢G值 ¨
        Buf = Buf & " " & currInput.Text   '設]定w電q流y值
        RS232.DtrEnable = True
        RS232.Write(Buf & vbCrLf)
        TimeDelay(200)
        txtReceive.Text &= Buf & vbCrLf
    End Sub

    Private Sub btnEnd_Cl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btnEnd.Click
        If Not RS232 Is Nothing Then
            If RS232.IsOpen Then RS232.Close()
        End If
        End
    End Sub

    '*****************
    'timeDelay
    '*****************
    Private Sub TimeDelay(ByVal DT As Integer)
        Dim startTick As Integer
        startTick = Environment.TickCount()
        Do
            If Environment.TickCount() - startTick >= DT Then Exit Do
            Application.DoEvents()
        Loop
    End Sub

    Private Sub IOenable_Cl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IOenable.Click

        Dim BBuf As String
        IOflag = Not IOflag
        If IOflag Then
            IOenable.BackColor = Color.Red
            'RS232.DtrEnable = True
            RS232.Write("OUTP ON" & vbCrLf)
            txtReceive.Text &= "OUTPut ON" & vbCrLf
        Else
            IOenable.BackColor = Color.Green
            'RS232.DtrEnable = True
            RS232.Write("OUTP OFF" & vbCrLf)
            txtReceive.Text &= Chr(34) & "OUTPut OFF" & Chr(34) & vbCrLf
        End If
        TimeDelay(200)
        BBuf = RS232.ReadExisting()
        txtReceive.Text &= BBuf & vbCrLf
    End Sub

    Private Sub btmCMD_Cl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btmCMD.Click
        Dim cmdd As String
        Dim DataStr As String
        cmdd = TextInput.Text
        'RS232.DtrEnable = True
        RS232.Write(cmdd & vbCrLf)
        txtReceive.Text &= Chr(34) & cmdd & Chr(34) & vbCrLf
        DataStr = RS232.ReadExisting()
        txtReceive.Text &= DataStr & vbCrLf
    End Sub

    Private Sub btnRstatus_Cl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btnRstatus.Click
        Dim StaCmd As String
        Dim DisStatus As String
        If RadioBtnI.Checked Then
            StaCmd = StatusInput.Text
            RS232.Write(StaCmd & vbCrLf)
        End If
        If RadioBtnS.Checked Then
            StaCmd = StatusDisplay1.SelectedItem.ToString
            RS232.Write(StaCmd & vbCrLf)
        End If
        TimeDelay(200)
        DisStatus = RS232.ReadExisting()
        StatusDisplay.Text &= DisStatus & vbCrLf
    End Sub

End Cla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話說... Antlu大...
有沒有想把連接的方式做成Wifi傳輸??

DCSTUDIO大:
   感恩!! 我還在摸索!! 手頭上還有 溫度計 功率計 電壓表...有線的都搞不出來了,無線的又增加一個門檻...您還是送給其他網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DCSTUDIO大:
   感恩!! 我還在摸索!! 手頭上還有 溫度計 功率計 電壓表...有線的都搞不出來了,無線的又增 ...

不急!
有想玩的人, 開口就是!
牛也是拆機的! 放著也是放著..

网友B:
a 大, 你說這個 XP 可以用, win10 無法打開 com port 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a 大, 你說這個 XP 可以用, win10 無法打開 com port 嗎

xiaolaba大:
   可以在 XP W10 執行!! 但是 我的WIN10 不能下載 VISUAL STUDIO ,所以,一直都在 XP 編輯!!

网友C:
這本VB影印書能製成電子版嗎?供下載參閱。非常希望能下載到看一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xiaolaba大:
   可以在 XP W10 執行!! 但是 我的WIN10 不能下載 VISUAL STUDIO ,所以,一直都在 XP 編輯!! ...

喔,抱歉誤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本VB影印書能製成電子版嗎?供下載參閱。非常希望能下載到看一看。

DSMITH大:
   建議您到學校圖書館借出來影印,因為這樣既可以朱筆加圈批又不傷眼還可以隨時翻閱!! 一舉數得!! 一如我把 安捷倫的數位電供也是影印下來,說次翻閱之後才得到一些相關經驗,我是 "十目一行,過目即忘" 別人是 "一目十行,過目不忘"
   此書我有問過出版社是否有電子書可以購買,出版社說沒有!! 基於智慧產權,WISH大應該也不會同意此一做法吧!!

楼主:
這一版本是可以讀取送出的資料,還有讀回儀器反映的資料 回應的都是"原始資料"
初學者可以利用它來 驗證 與電源供應的 通訊狀況,進而作為擴展的參考!!

Imports System.IO.Ports
Imports System.Text

'OPEN "COM1:9600,n,8,2,rs,cd,lf,pe"---忽視request to send , carrier detect ; send line feed;enable perity check
'"SYST:REM"------不能有" 符號,否則會異常
'"*RST;*CLS"  ---reset and clear the power supply------不能有" 符號,否則會異常
'"*IND?"------不能有" 符號,否則會異常
'"APPL P6V, 3.0, 3.0"------不能有" 符號,否則會異常
'"OUTP ON"------不能有" 符號,否則會異常

'這一版本是可以讀取送出的資料,還有讀回儀器反映的資料 回應的都是"原始資料"

Public Class Form1
    Dim IOflag As Boolean

    Private Sub Form1_Load(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MyBase.Load
        For Each sp As String In SerialPort.GetPortNames
            cmbCOM.Items.Add(sp)
        Next
        cmbCOM.Sorted = True
        cmbCOM.SelectedIndex = 0
        IOflag = False
        IOenable.BackColor = Color.Blue
    End Sub

    Private Sub Button1_Cl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btnOpen.Click
        RS232.PortName = cmbCOM.SelectedItem.ToString
        RS232.BaudRate = 9600
        RS232.Parity = Parity.None
        RS232.DataBits = 8
        RS232.StopBits = StopBits.Two
        RS232.Encoding = Encoding.ASCII
        If Not RS232.IsOpen Then
            RS232.Open()
            btnSend.Enabled = True
            RS232.DtrEnable = True
            RS232.Write("SYST:REM" & vbCrLf)
        Else
            MsgBox("~~通訊埠開啟錯誤(通信埠已開啟)~~", MsgBoxStyle.Critical Or MsgBoxStyle.OkCancel)
            End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btnSend_Cl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btnSend.Click
        Dim Buf As String

        Buf = "APPL " & cmbVOLT.SelectedItem.ToString & ","  '電壓範圍
        Buf = Buf & " " & voltInput.Text & ","  '設定電壓值
        Buf = Buf & " " & currInput.Text   '設定電流值
        RS232.DtrEnable = True
        RS232.Write(Buf & vbCrLf)
        TimeDelay(200)
        txtReceive.Text &= Buf & vbCrLf
        txtReceive.SelectionStart = txtReceive.Text.Length
        txtReceive.ScrollToCaret()
        txtReceive.Focus()
    End Sub

    Private Sub btnEnd_Cl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btnEnd.Click
        If Not RS232 Is Nothing Then
            If RS232.IsOpen Then RS232.Close()
        End If
        End
    End Sub

    '*****************
    'timeDelay
    '*****************
    Private Sub TimeDelay(ByVal DT As Integer)
        Dim startTick As Integer
        startTick = Environment.TickCount()
        Do
            If Environment.TickCount() - startTick >= DT Then Exit Do
            Application.DoEvents()
        Loop
    End Sub

    Private Sub IOenable_Cl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IOenable.Click

        Dim BBuf As String
        IOflag = Not IOflag
        If IOflag Then
            IOenable.BackColor = Color.Red
            'RS232.DtrEnable = True
            RS232.Write("OUTP ON" & vbCrLf)
            txtReceive.Text &= Chr(34) & "OUTPut ON" & Chr(34) & vbCrLf
        Else
            IOenable.BackColor = Color.Green
            'RS232.DtrEnable = True
            RS232.Write("OUTP OFF" & vbCrLf)
            txtReceive.Text &= Chr(34) & "OUTPut OFF" & Chr(34) & vbCrLf
        End If
        TimeDelay(200)
        BBuf = RS232.ReadExisting()
        txtReceive.Text &= BBuf & vbCrLf
        txtReceive.SelectionStart = txtReceive.Text.Length
        txtReceive.ScrollToCaret()
        txtReceive.Focus()
    End Sub

    Private Sub btmCMD_Cl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btmCMD.Click
        Dim cmdd As String
        Dim DataStr As String
        cmdd = TextInput.Text
        'RS232.DtrEnable = True
        RS232.Write(cmdd & vbCrLf)
        txtReceive.Text &= Chr(34) & cmdd & Chr(34) & vbCrLf
        DataStr = RS232.ReadExisting()
        txtReceive.Text &= DataStr & vbCrLf
        txtReceive.SelectionStart = txtReceive.Text.Length '此三行讓文字往上滾動,網路上學到的指令
        txtReceive.ScrollToCaret()
        txtReceive.Focus()
    End Sub

    Private Sub btnRstatus_Cl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btnRstatus.Click
        Dim StaCmd As String
        Dim DisStatus As String
        If RadioBtnI.Checked Then
            StaCmd = StatusInput.Text
            RS232.Write(StaCmd & vbCrLf)
        End If
        If RadioBtnS.Checked Then
            StaCmd = StatusDisplay1.SelectedItem.ToString
            RS232.Write(StaCmd & vbCrLf)
        End If
        TimeDelay(200)
        DisStatus = RS232.ReadExisting()
        StatusDisplay.Text &= DisStatus & vbCrLf
        StatusDisplay.SelectionStart = StatusDisplay.Text.Length '此三行讓文字往上滾動,網路上學到的指令
        StatusDisplay.ScrollToCaret()
        StatusDisplay.Focus()
    End Sub

End Class

网友D:
antlu大 感覺儀表或電源可能用Labview來控制比較簡單一點呢

网友E:
有機會可試試
它的 USB介面 GPIB 連接線 (AGILENT 82357B HIGH-SPEED USB2.0/GPIB INTERFACE                                                                                                    )
單組仿製品約2千多元

安捷倫82357B GPIB控制器開箱拆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3oedj3DCiU

安捷倫82357B GPIB正版與否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WQt3-GVXLA

利用 E3631A可編程直流電源(GPIB連線) +Visual Basic程式for Excel 的資料處理
作二極體IV曲線追踪量測實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oUqhCSBszQ

Visual Basic for Excel, Simple Example Program to Control Instrument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Q3kwS7pLl8

AGILENT 82357B HIGH-SPEED USB2.0/GPIB INTERFACE

Agilent 82357B 简介及其在 E3631A 中的应用10 個實用秘訣.pdf

153.2 KB, 下載次數: 3

82357B User's Guide 82357-90003 c20140613 [59].pdf

949.96 KB, 下載次數: 2

楼主:
引用 网友D:
antlu大 感覺儀表或電源可能用Labview來控制比較簡單一點呢

HAIHWA大:
    LABWIEW 應該比較好用實用!! 但是,一來沒有相關的知識 二來需要軟體(要花錢買) 對我都有困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機會可試試
它的 USB介面 GPIB 連接線 (AGILENT 82357B HIGH-SPEED USB2.0/GPIB INTERFACE               ...

ERIC大:
    RS232我都灰頭土臉了,若再加上 GPIB 我看要學到70歲(活到老學到老)!! 感謝提供相關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