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 SAMPO LM-42V18 接HDMI訊號時, 聲音時有時無

楼主(2018-06-10):
請問 SAMPO LM-42V18 接HDMI訊號時,
聲音時有時無(原本有聲音後來突然沒聲音了,之後絕大部分時間都是沒聲音),
請問可能的問題是什麼呢?
感謝!!

LM-42V18

LM-42V18

网友:
先換條HDMI線試試~
不然就用電子接點清潔劑(水性) ~
噴一噴HDMI插孔試試~
噴的時候最好是斷電再噴~

若都不行就是電視有問題~要修理~

网友:
HDMI座接觸不良,老方法可以用銅油,棉花棒壓扁摩擦銅箔接腳,再用酒精清理乾淨

网友:
HDMI拔來拔去的,也有可能是座鬆脫了

网友:
HDMI線的問題比較多,其次是座。

楼主:
使用電子接點清潔劑後已經恢復正常了,有可能太髒了 噴了好幾次才成功,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