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vw2220h 螢幕黑兩邊

楼主(2018-06-11):
請問一下 螢幕黑兩邊且時好時壞
請問是換LED的燈條嗎
沒有維修的經驗但想維修看看 希望各位能給些方向

這是借用網路的一張照片

网友A:
如果是跟圖片一樣的狀況,那應該就是燈條出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跟圖片一樣的狀況,那應該就是燈條出問題了

我拆開 螢幕 型號是benq vw2220h model no M215HW02
請問燈條要去拿裡買呢 請大大指點一下迷津

网友B:
可能是恆流版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68605-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59932-1-1.html
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恆流版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68605-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59932-1-1 ...

維修螢幕還蠻有趣的
我希望能修好他xd

网友:
照網路上的,應該是燈條損壞,看你敢不敢拆了~~ 反正一台 3000,送修要兩千不值得

不用急著買,拆的下led 再煩腦(ruten/ shopee 都找的到)

因為壞 pcb 不大會 時好時壞,我也有一樣同樣問題,敲一敲、折一折螢幕,斷電復電,就又會正常

這種情況很少會很 pcb 損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