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給水加壓馬達問題

楼主(2018-06-11):
最近家裡放在頂樓的給水加壓馬達在晚上大約22:00後,打開水龍頭一開始沒馬上加壓
(正常的話一打開水就會加壓),幾秒鐘後才開始加壓,當水龍頭關閉後,居然還在持續加壓運轉,持續約5~10分鐘後才停止,測試幾次都這樣;而白天觀察時卻又都正常,似乎只有晚上半夜才這樣異常,請問這樣的情形有可能是什麼問題嗎!?

補充內容 (2018-6-15 11:53 AM):
照片在第五樓

网友:
晚上水塔液位較低,水塔至加壓馬達壓力不足,之前遇過水塔補水馬達故障,水塔靠水公司管壓補水當晚上家庭用水大增,補水慢水位低也會讓加壓馬達不正常。

网友:
加壓馬達密止閥壞或壓力桶壞

网友:
若是傳統加壓馬達,把壓力開關的旋鈕調強一點,

若是電子衡壓的加壓馬達,壓力開關沒得調,則可能是設定流控?
水塔水位低時流速太慢?

總之,必須到水塔那裡看+測試才知怎麼一回事,否則都是亂猜。
且應該要拍照片才對! 等你拍完照片,也可能找出問題了!!

楼主:
又發現當水龍頭關閉,馬達仍持續轉不停時,只要敲一下圖片紅色圈選處的馬達開關,即停止;
但當再開水龍頭時,他會啟動運轉,關閉水龍頭後,它仍然會運轉個幾分鐘後才自己停止;
已經沒有白天晚上的差別了。

檢查廚房及各房間浴室馬桶等,均ˊ未發現漏水,水表也無異常轉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發現當水龍頭關閉,馬達仍持續轉不停時,只要敲一下圖片紅色圈選處的馬達開關,即停止;
但當再開水龍頭 ...

壓力開關蓋子打開看看他是否生鏽,有可能壓力桶壞造成壓力開關動作不正常,也可能壓力開關本身作動不正常
PS.剛剛看了圖片這沒壓力桶的嗎?如是那應該是開關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發現當水龍頭關閉,馬達仍持續轉不停時,只要一下圖片紅色圈選處的馬達開關,即停止;
但當再開水龍頭 ...

是用調的,不是用
到Youtube 用這些關鍵字搜尋: 加壓馬達 壓力開關 調

https://www.youtube.com/results? ... %E9%97%9C+%E8%AA%B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調的,不是用敲的
到Youtube 用這些關鍵字搜尋: 加壓馬達 壓力開關 調

哇!! 這可以調喔~~
感謝 FlyNews 大大
我下班回家調看看!!

网友:
若之前加壓馬達啟動停止是正常的,那建議將壓力開關(紅圈處裝置),拆下清潔可能污泥過多壓力偵測開始失效,從根本解決,請參考。

网友:
樓主那顆加壓馬達有點奇特,還有壓力表,

一般從水塔往下打的傳統加壓馬達,買九如V260比較好,
加壓桶似乎有機械恆壓? 且有過熱保護, 且同樣1/4HP價格不比大井/木川貴!

過去水塔往下打的我曾換成大井的(沒過熱保護)
結果,水量若沒開很大會一直斷斷續續加壓,
九如的比較不會這樣,要水量更小才會斷斷續續加壓。(不需要買電子恆壓式的)

因水塔頂樓露台,主要只有頂樓水壓不足,愈低樓層水壓(水重量)會愈大,
往下打的加壓馬達只要裝1/4HP即可,不用裝更大的。

楼主:
更換壓力開關後就都正常了,感謝各位大大不吝的給予分析與建議,小弟又學到不少知識,真是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