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MO DM8201KT 黑晶爐 電容爆炸

楼主(2018-06-11):
商品介紹https://24h.pchome.com.tw/prod/DMAG05-A90089NGQ

朋友送來的一台黑晶爐,說是用一用爆炸冒煙
他說他才買2個月而已....好短命
上網查了一下,1000初頭真的蠻便宜的

打開後,明顯可以看到400V 10u電容已經爆掉
我也沒有多想拆掉就換了一顆手邊的Rubycon 450v 10u的上去
順便也把常見的25v 470u也換了顆日製的

沒想到一接電,就冒煙了...有點嚇到,拿電風扇吹那白煙吹了10秒才散
一度我還以為是我電容+ - 接反了
打開看 400v 10u 又爆了...(一顆15元說)

仔細一開,剛剛沒有注意仔細觀察,板子上一開始就有一顆IC 1也爆了
但是IC1爆掉後,不曉得是哪顆型號了,不曉得可有解?
還是乾脆原件裝回,郵寄回公司 看看有沒有保固?

原本送來IC就爆掉沒發現

原本送來IC就爆掉沒發現

IC爆掉近拍

IC爆掉近拍

网友:
保固中,寄回會換新機板,電源管理IC故障。

网友:
爆掉IC1下面可能會有型號,解焊看一下。

网友:
我如果聽到客人說才買2個月
就會問清楚有沒有購買單據或是查看出廠日期是否還在保內,
保內就絕不拆開來...
直接送回原廠處理
這下拆過了..不知道原廠還認不認保內

网友:
跑一下電路吧 它看起來沒多少零件,這東西常用的IC就那幾個

网友:
保固內拆了!原廠不保固…

网友A:
可看到 ST 的 mark,VIPERxx 系列機率九成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看到 ST 的 mark,VIPERxx 系列機率九成一。

感謝提供有用情報 上網找VIPer 電源 IC
再加上電磁爐,大概可以買到22A 和12A
其中22A賣得比較多,所以我就先猜22A了~~網路買來再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提供有用情報 上網找VIPer 電源 IC
再加上電磁爐,大概可以買到22A 和12A
其中22A賣得比較多,所以我 ...

kafsu1205大:先檢查家熱線圈是否正常?是否PIN有繡蝕.造成接觸不良..高速二極體.晶體都要檢查..

网友:
修好了嗎?

楼主:
還沒耶  同事臨時請假,臨危受命代班COVER工作2週
零件都訂了,但是還晾在旁邊,月底比較有空再來po後續

楼主:
修好了
要感謝熱心的ja**大,提供我關鍵的電源管理IC型號:VIPer12A
順利完修 YA!

電源IC

電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