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TH-L50BF6W 待機紅燈亮不開機 徵求程序

楼主(2018-06-11):
Panasonic TH-L50BF6W 待機紅燈亮不開機 徵求程序

又來麻煩各位前輩
收到了大伯的請託
搬了一台電是說開不了機

一上電消耗9W異常
主板power_on持續送了3.3V
電源板輸出24V給主板
主板3V3.5V.1V2.12V都正常
初步檢查各點電壓都正常
按鍵電壓.IR電壓都正常
還是紅燈不開機

目前懷疑是程序異常
power_on持續卡在3.3V
GD25Q64
已經清空重新寫入
還是不開機

徵求各位前輩手上有程序提供支援
也希望前輩們可以指導
小弟萬分感謝

A.MSD309.B37

网友:
主晶片短路

网友A:
P 牌不學好,用 MSD 晶片……

楼主:
看來應該是換一塊主板比較快
換晶片難度太高
感謝老前輩回覆
給小弟一個方向
祝生意興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 牌不學好,用 MSD 晶片……

這塊主板好像東元用的也很多
看來都是用同一塊公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塊主板好像東元用的也很多
看來都是用同一塊公板

板號一樣不一定可共用.(不只程序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號一樣不一定可共用.(不只程序不同)

我看東元是12v輸入
還要改也是很麻煩
感謝昆哥提醒

网友C:
要不要試試先讀出原機程式再寫入,之前遇到幾台(其他機種)都是這樣解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要試試先讀出原機程式再寫入,之前遇到幾台(其他機種)都是這樣解決的

有試過了讀出重燒無效
換一個Ic也是無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試過了讀出重燒無效
換一個Ic也是無效

請問您讀寫是用VGA在線,還是拆下IC,麻煩把讀出的程序傳上來,讓我試試看,

還有,東元 TL-4246TRE也用同板號A.MSD309.B73,
您寫入試試,如果板子是程序的問題,至少要可以開機
祝好運!!

3.12 MB, 下載次數: 83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您讀寫是用VGA在線,還是拆下IC,麻煩把讀出的程序傳上來,讓我試試看,

還有,東元 TL-4246TRE也用同板 ...

感謝大大
我是在線讀出
麻煩您試試
panasonic TH-L50BF6W GD25Q64 MST_EXT_SPI #ISP_20180610_152613.rar (3.13 MB, 下載次數: 131)

我來試一下您的檔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
我是在線讀出
麻煩您試試

剛才試過您上傳的檔案,證實是可以開機的
試試連接上燒錄器看打印訊息,
比較有方向可以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才試過您上傳的檔案,證實是可以開機的
試試連接上燒錄器看打印訊息,
比較有方向可以下手

感謝大大相助
原本的程序應該沒問題
燒了您提供的程序
一上電消耗還是9W
變成綠燈恆亮
按鍵一樣沒有反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相助
原本的程序應該沒問題
燒了您提供的程序

我這台機器已經躺快一星期了,懷疑是程序的問題,但苦無門路,感謝大大分享的程序,算是您幫我解決程序,我幫您證實程式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這台機器已經躺快一星期了,懷疑是程序的問題,但苦無門路,感謝大大分享的程序,算是您幫我解決程序,我幫 ...

這真是太巧了
也恭喜您完修了
不過這台在待機時
power_on 應該是低電位吧
我這台一上電就3.3V
晶片應該是掛了

楼主:
更新一下進度
最後由原廠換板處理好了
經由各位前輩的指導
主晶片應該故障了
換晶片的難度太高
又怕搞得更糟無法維修
上了露天1千多到2千多拆機板
也是用了4.5年了
怕是沒多久又出現問題
仿間維修單板也是1千多起跳
轉而找原廠買板子
原廠告知已無新板
但可以原板維修
等了一個多星期終於好了
結果還是換了一片良品板
2千有找
並保固6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