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瓶+降壓電源模組來組成行動電源

楼主(2018-06-12):
請問我想買電瓶+降壓電源模組來組成行動電源

因為是要擺車上的,所以重量、體積不介意

這樣土泡不知有沒有安全性要注意的

譬如使用中會不會產生有毒氣體之類的

另外還在想要買NP7-12一顆,還是兩顆NP4-6串聯來用

因為一顆NP7-12價格可以買三顆NP4-6 @@

不知兩顆NP4-6串聯起來效果跟一顆NP7-12,哪個撐比較久

NP7-12 12V7AH
NP4-6 6V4AH

另外經過降壓電源模組不知轉換效率多高

NP7-12或NP4-6x2,再加上降壓電源模組,買一買也要400元

小米行動電源2(10000) 6500mAh 5.1V (TYP 1A)435元

不考慮重量、體積條件下,功率應該用電瓶改裝比較優吧

网友:
這樣做有點複雜~
市售成品一堆
點煙器擴充座X1 +車充就OK了

网友:
讚同樓上的說法,行動電源是帶著到處跑的。車用的有成品.
想要特...................大容量的行動電源,請你跟我這樣做,14顆18650組成的外加不知名的行動電源板。
足足可以用8小時以上。

网友:
買兩顆行動電源較方便,
因為去哪都能拿到5V的電源幫他充電.
要注意的是,
降壓模組的輸出會隨著輸入端的電壓升降,
我有一個自動升降壓的模組,
輸入端是18650,
調9V固定輸出,
但供電端低於3.25V時,
輸出會衝到27V.
設備會爆...很恐怖.
所以要監控會浮動的輸入端電壓.

网友A:
其實行動電源是有危險性的,主要是內部的鋰離子電池,它的可靠性相對其它電池來得低很多,但它有其它電池沒有的特性。這不是重點。

大大的分享是可以考慮,前題是:固定、大容量、同時間多部裝置使用

小弟的太陽能最近也在接這些東西(雖然還在想有什麼其它可以玩的),用的是這個模組

http://www.pcstore.com.tw/pchomehunter/M26174959.htm

後來發現有個更便宜的。哈哈

http://www.pcstore.com.tw/pchomehunter/M26174909.ht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實行動電源是有危險性的,主要是內部的鋰離子電池,它的可靠性相對其它電池來得低很多,但它有其它電池沒 ...

便宜的這種不能限流.....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32281827179

网友B:
提供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53326-1-1.html

看最後.....是否要考慮保護問題.....或者PWM型的,元件故障就不會輸出???

這有沒有人可以回答一下???

或可考慮並聯一個 Zener diode(稽納二極體) 保護輸出端後面的電子用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提供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53326-1-1.html

D大,簡單的模組就是"簡單的用",一個模組接一支手機或一個5v風扇,盡量抓在3A以下的設備,就還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大,簡單的模組就是"簡單的用",一個模組接一支手機或一個5v風扇,盡量抓在3A以下的設備,就還好吧? ...

就自己注意[散熱]跟[保護]........

在那個IC上貼大一點的散熱片吧!!!!(當然是越大越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自己注意[散熱]跟[保護]........

在那個IC上貼大一點的散熱片吧!!!!(當然是越大越好....) ...

話說有限流的那個模組有附上一個散熱貼片ㄟ,代表他們知道需要散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話說有限流的那個模組有附上一個散熱貼片ㄟ,代表他們知道需要散熱

我覺得就算小小一片散熱器也好.....再加上小風扇吹更好.....

我打算做一個降壓盒子....裡面可能裝4~6片降壓模組(當然要加上散熱器)....再裝個小風扇.....
然後開始用大一點的電流......

(我還在想怎麼做...現在只是用在手機充電....大約就5V 0.4A...)

网友C:
模組買這種的唄... 輸出 電壓/電流 可調整!
要注意的是它的USB孔並不是5V輸出, 而是跟著調整的電源值!

牛順便把整理過的手冊放上來!
XL4015 恆壓恆流降壓模塊.pdf (364.71 KB, 下載次數: 24)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模組買這種的唄... 輸出 電壓/電流 可調整!
要注意的是它的USB孔並不是5V輸出, 而是跟著調整的電源值!

出門帶這顆...太大了點吧,我哪14顆18650都被我兒子嫌到不行了,嫌它太醜拿出去不好看,還嫌太重?真是不了解老人家的苦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出門帶這顆...太大了點吧,我哪14顆18650都被我兒子嫌到不行了,嫌它太醜拿出去不好看,還嫌太重?真是不 ...

ㄚ三哥...
電瓶有小的啦...
這一顆是從前公司的垃圾堆撿回來的...
充飽了以後, 放著也是放著, 就拿它當備用電源...
等服役中UPS的電瓶掛了, 再把它拿上線用...

网友:
小的電池不外乎是6V4A,或是12V7A,6V4A大小大概跟我那14顆18650組合起來差不多,但是6V拿來當作降壓的電源大概一兩小時後電壓就會不足了吧,理論上它是建議輸入電壓要大於輸出1.5V以上,如果是12V的電池但是大小要跟6V4A一樣的也不好買。
所以建議還是用18650加上行動電源板子來用會比較方便,你要用幾顆18650完全看你的需求。越多顆當然撐的越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出門帶這顆...太大了點吧,我哪14顆18650都被我兒子嫌到不行了,嫌它太醜拿出去不好看,還嫌太重?真是不 ...

我家自己焊的6顆就被嫌了說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模組買這種的唄... 輸出 電壓/電流 可調整!
要注意的是它的USB孔並不是5V輸出, 而是跟著調整的電源值!

請問牛大,你有做12V 60AH的版本嗎,小弟想聞香一下.

网友:
不知兩顆NP4-6串聯起來效果跟一顆NP7-12,哪個撐比較久
NP7-12 12V7AH
NP4-6 6V4AH

12V*7AH= 84WH

更正一下 這是並連
6V*4AH* 2顆 = 48 WH

串聯是
(6V*2)*4AH = =48WH

所以是 NP7-12 稱得比較久

用12V ,直接買 車用USB充電器 就可以了

网友:
很多[車用USB充電器]粗製濫造,壞掉就短路......................沒有做好保護.....

看到那些東西我就害怕......

(一但這東西壞了,就燒車子的保險絲.......自己不是在車上使用,記得加裝保險絲.....)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牛大,你有做12V 60AH的版本嗎,小弟想聞香一下.

目前這一顆是12V, 17Ah, 夠重了已經...

网友:
看自己需求,鋰電池有它的缺點 …但方便 。

楼主:
因為裝了這個,離點菸器有點距離,拉明線很醜,藏線又要拆一堆東西

想說買個電瓶來外掛,看起來6V的電瓶就不考慮了

12V7A降5V使用,安培數也會跟著增加吧

ADIO-D45
◎ 輸入電壓:DC4.5~40V
◎ 輸出:5V / 2A (輸入電壓需再DC6.5~40V,才能穩定輸出5V電壓)
◎ USB輸出開關 / 低功耗開關
◎ 車載電壓表可自校準,永遠不會存在電壓表不精準的問題
◎ 帶反接保護,反接不燒
◎ 帶過流、過溫保護
◎ 帶USB 電源指示燈
◎ 帶接線端子,方便接入線路
◎ 高效率,低紋波
◎ 轉換效率:86% (輸入DC38V,輸出5V 2A時)

网友F:
1.電池要加過放保護
2.鉛酸電池除非深循環,不然不太建議放到底,對電池容量有傷
3.降壓式電路輸出超壓保護可以考慮使用TVS箝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1.電池要加過放保護
2.鉛酸電池除非深循環,不然不太建議放到底,對電池容量有傷
3.降壓式電路輸出超壓保護 ...

不會DIY只好買成品來組裝,有找到過放保護成品

不過超壓保護不知有沒有成品可購買

网友B:
引用 网友F:
1.電池要加過放保護
2.鉛酸電池除非深循環,不然不太建議放到底,對電池容量有傷
3.降壓式電路輸出超壓保護 ...

[暫態電壓抑制器(TVS) 二極體]若二極體本身故障會造成開路嗎????

如果開路,那保護作用也沒有了........要是短路,可能也會炸開,變成開路,對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暫態電壓抑制器(TVS) 二極體]若二極體本身故障會造成開路嗎????

如果開路,那保護作用也沒有了........ ...

1.要用瞬間承受力夠大的TVS
2.搭配保險絲使用

网友:
有人可以教一下  3.3V 5V 9V 12V 19V 要怎麼選保險絲嗎????

网友:
行動電源擺車上的???
汽車/機車就有電瓶且有發電機,買個USB車充模組接上車子電線就好了!

若行動電源擺車上之後,還要當做行動電源帶來帶去,
行動電源要充電,體積重量同樣是問題,不適合用鉛酸電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