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3合1手電筒燈珠使用簡易型鐵板燒加焊

楼主(2018-06-12):
這個手電筒是可以切換3種顏色的
白光、黃光,365nm紫光
新品到貨就不良了,只能切2個光源紫光不亮

↓手電筒
↓拆開後發現無法用烙鐵加焊,所以我用簡易型鐵板燒加焊
  抹點助焊膏送電約1分鐘關電冷卻
↓先夾電供測試
↓組裝好用電池測試
↓測試驗鈔
↓最後分享這個鐵板燒還可以拿來植球好像還不錯用

网友A:
紫光,小朋友會發光,毛爺爺也會發光,
這支是吃14500的吧,
我有一支純紫光的,
都拿來照紫外線膠跟指甲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紫光,小朋友會發光,毛爺爺也會發光,
這支是吃14500的吧,
我有一支純紫光的,

用18650
365nm才可以照出望遠鏡
也可拿來做uv固化
我通常拿來用電路板補漆

网友B:
簡易型鐵板燒有控制電路嗎?謝謝大大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簡易型鐵板燒有控制電路嗎?謝謝大大分享

沒有接控制電路,因為最高溫也只到200度,又隔者物件到上方剛好熔錫,我覺得沒降溫的必要。

网友C:
請問您這招植球要用到鋼網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您這招植球要用到鋼網嗎

可以不用鋼網,在上面推好直接加熱就好
只是要推好久,用鋼網可能可以快一點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不用鋼網,在上面推好直接加熱就好
只是要推好久,用鋼網可能可以快一點 ...

多謝指導,因為小弟想來搞植球,但是玩票性質買鋼網划不來

還有您的鐵板燒如何知道板面溫度,小弟只要能把錫球固定在晶片PAD上不會掉就夠了

楼主:
這個加熱板其實很陽春
對岸掏的
位置在此給大家參考
PTC加熱板

本來有附磁鐵固定但加熱幾次就壞了變無法吸覆
所以開孔鎖螺絲鎖在壞掉的電供殼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謝指導,因為小弟想來搞植球,但是玩票性質買鋼網划不來

還有您的鐵板燒如何知道板面溫度,小弟只要能 ...

我用這個都是量到最高20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這個都是量到最高200度

多謝指導,小弟先找找有沒有舊的電熱設備可以來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