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relay耗電,想做更省電的

楼主(2018-06-12):
有沒有比relay更省電的栓鎖裝置
不知道有人做嗎

网友:
關鍵在於小電流控制大電流, 往這方面想就對了, 例如使用 SSR!
網路上很多資料, 請自行找一下!

网友:
應該是指電子門鎖吧!

网友:
是relay還是電磁閥?
一般都會用大電容預先儲能。

网友:
COTO 9001-05-00幹簧繼電器(reed relay)
用這類的
耗電量不知可否符合喇叭大的需求
2900 Series Reed Relays

或這類的
SPNO Reed Relay, 0.5 A, 24V dc

楼主:
relay只要動作了就一直耗電,

网友A:
引用 楼主:
relay只要動作了就一直耗電,

有LATCH RELAY可以選用,ON跟OFF觸發之後就會一直保持著,不必一直供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LATCH RELAY可以選用,ON跟OFF觸發之後就會一直保持著,不必一直供電。

請問110v的哪裡買,長明街問過找不到,或知道型號也可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110v的哪裡買,長明街問過找不到,或知道型號也可謝謝
其它電控元件製造品牌,也應該都有功能類似的產品
到自動控制電機材料店看看 (閂鎖電路用的機械式繼電器)

應該不難找

OMRON MM型電力繼電器的機械鎖定閂鎖型

MMK 規格說明書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110v的哪裡買,長明街問過找不到,或知道型號也可謝謝

我只知道有這種東西但沒用過,所以不知道哪裡買,電子材料行不必問了,要找繼電器廠商或經銷商,如專賣OMRON、PANASONIC、IZUMI (IDEC 和泉)等。

這是OMRON的規格書:
https://www.google.com/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ved=0ahUKEwiC3LSxqdjbAhWSxVkKHTq1A6oQFgglMAA&url=http%3A%2F%2Fwww.omron.com.tw%2Fdata_pdf%2Fcat%2Fg7k_ds_e_2_1_csm50.pdf%3Fid%3D961&usg=AOvVaw1_GebsS4u5ZGJ1m-OBtFQ-

网友:
引用 楼主:
relay只要動作了就一直耗電,

還有一種 交替繼電器 或稱 棘輪繼電器 可能比較容易買到,每通電一次兩個或多個接點交替輸出,斷電會保持狀態,通常使用在大樓抽水機A/B機交替切換,但動作是TOGGLE,只有一個線圈,每觸動一次改變一次狀態,跟LATCH RELAY 有SET與RESET兩線圈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110v的哪裡買,長明街問過找不到,或知道型號也可謝謝

高雄 你要去中華路的 品銜電子問他專賣工業用 繼電器 各種電壓也很齊全

网友:
這種物品電料須就近找自動控制材料行
網路的參考看看 益成
保持電驛都要電(定時器也是),不用電的只有機械式開關選項,稍微通電帶機械卡住目前只用過棘輪電驛

楼主:
看到照相機的鏡頭內部的馬達, 還有冰箱除霜定時器的內部
或可否用軟碟機的讀取頭馬達改裝呢, 又或者伺服舵機改裝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照相機的鏡頭內部的馬達, 還有冰箱除霜定時器的內部
或可否用軟碟機的讀取頭馬達改裝呢, 又或者伺服舵 ...

Toy Tank RC Conversion Part #3 RC Servo DC Switch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2JnBvQ9QVE

网友:
日常生活中易見的精簡伺服機構 "汽車門板內的中控馬達"
透過小型DC motor 轉動螺桿
推動齒輪擺動搖臂角度
得到一個機械式的循環異位動作
這個循環結構可帶動機械式開關做 On/Off 動作

示意圖片節錄自某篇網文 : 阿堤斯六角鎖又壞了

网友B:
Raspberry Pi DIY Pan Tilt Plans
Pan tilt for Raspberry Pi camera.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lRiaSgLpXA

网友C:
光電式自保持 我認為很可行   可是要客製化  必須是要知道 電源 操作環境 負載是怎麼樣的
(或是利用4013這類的邏輯電路就解決了 4013配triac  )

磁保持繼電器則是沒戲   那多數是用於訊號切換用的   接點容量小
G6AK-274P omron

其實  大可以利用 電磁鐵  搭配機械式鎖定

原子筆不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嗎     而且直線運動 只要一個線圈跟鐵桿就可以操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電式自保持 我認為很可行   可是要客製化  必須是要知道 電源 操作環境 負載是怎麼樣的
(或是利用4013這 ...

這個做法可以, 以前曾經實驗過, 但是長期會因衝擊打爆塑膠, 電磁鐵的力量是衝擊力很大, 如果壓低電壓電流又不夠力, 很難拿捏
DIY要的, 最好是耐用也可靠,較易改裝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Raspberry Pi DIY Pan Tilt Plans
Pan tilt for Raspberry Pi camera.https://www.youtube.com/wa ...

這個不錯, 偏心輪的結構, 溫柔也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