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有再用 Fluke 17b+的前輩們

楼主(2018-06-13):
請問一下有再用 Fluke 17b+的前輩們

小弟今天想測量自己用ARDRINO寫的 PWM 頻率是否正確

頻率是2.7KHz 驅動蜂鳴器

可是用 UT61E的Hz檔 可以量得出來

但是為什麼公司的 Fluke 17B+ 量不出來呢?

小弟是這樣操作的 如下圖所示

先轉到直流檔 然後按 Hz%

他就會出現

但是怎樣量都量不到

其他檔位按下去也是一樣

但是量一般插座的電源 卻可以量到 60Hz

請問一下 是哪裡操作錯誤了呢???

网友A:
台灣 | 服務代表辦事處
公司: 太克科技公司  Tektronix Taiwan, Ltd.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89號3樓
部門:維修工程部
電話:+886-2-2656-6688 (儀器或維修) 請按3 (Fluke產品) 請按3
傳真:+886 -2-2799-8558
Email 1: taiwan.mktg@tek.com
Email 2: info.tw@fluke.com

----------------
似乎訊號震幅過小 ,,, mail 問問 原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灣 | 服務代表辦事處
公司: 太克科技公司  Tektronix Taiwan, Ltd.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堤頂大道二段89號3 ...

好的 simon 哥

网友B:
頻率檔要注意感度問題,若是電壓準位沒有到其感度範圍,則測量不準確或測不到

网友C:
https://assets.fluke.com/manuals/151718__umeng0000.pdf

[1] Typically, open circuit test voltage is 2.0 V and short circuit current is <0.6 mA.
[2] Specifications do not include errors due to test lead capacitance and capacitance floor (may be up to 1.5 nF in the 40 nF range).
[3] All ac, Hz, and duty cycle are specified from 1 % to 100 % of range. Inputs below 1 % of range are not specified.
[4] Typical means when the frequency is at 50 Hz or 60 Hz and the duty cycle is between 10 % and 90 %.

[1]通常,開路測試電壓為2.0 V,短路電流<0.6 mA。
[2]規格不包括由於測試引線電容和電容底板而引起的誤差(在40 nF範圍內可能高達1.5 nF)。
[3]所有的交流,Hz和占空比都是在量程的1%到100%範圍內指定的。 未指定低於1%範圍的輸入。
[4]頻率為50 Hz或60 Hz,佔空比在10%至90%之間的典型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頻率檔要注意感度問題,若是電壓準位沒有到其感度範圍,則測量不準確或測不到 ...

所以 電壓準位 要在測量的範圍規定之中 是這個意思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assets.fluke.com/manuals/151718__umeng0000.pdf

[1] Typically, open circuit test voltage is  ...

哈哈 eson大 完全不懂上述四條意思

网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A0%E7%A9%BA%E6%AF%94
占空比有多個定義方式[4]:

在一串理想的脈衝序列中(如方波),代表1的正脈衝的持續時間與脈衝總周期的比值。例如:脈衝寬度1μs,信號周期4μs的脈衝序列占空比為0.25。
在一段連續工作時間內脈衝占用的時間與總時間的比值。
在CVSD調製(continuously variable slope delta modulation)中,比特「1」的平均比例。
在周期型的現象中,現象發生的時間與總時間的比。
脈衝信號高電平持續的時間(稱為脈衝寬度)與脈衝周期的比值,稱為脈衝的占空比 {\displaystyle D} D[5]。即
{\displaystyle D={\frac {PW}{T}}\times 100\%} {\displaystyle D={\frac {PW}{T}}\times 100\%}[6]
在焊接供電中[7],占空比是焊接設備的規格,指每10分鐘裡,電焊機能連續工作幾分鐘,而不會導致過熱,影響壽命[8]。例如:一個占空比為20%的電焊機意味著,每工作2分鐘必須休息8分鐘[9]。
在(射頻)電子學的領域,包括核磁共振波譜法(NMR)中的占空比指平均功率與峰值功率的比值。[9]

簡單的說,你測量的交流電,空占比不是在,測量範圍的10%-90%之間,這RANGE通常要方波比較能測的到,

网友:
http://testmeterpro.com/uni-t-ut61e/

Duty cycle        0.1% to 99.9%  UT61E 空占比的測量範圍

at 50 Hz or 60 Hz and the duty cycle is between 10 % and 90 %    Fluke 17b+ 空占比的測量範圍

0.1% to 99.9%  和    10 % and 90 %  的RANGE差別,所以  UT61E能測,17B+ 不一定測的到

你可以測正玄波和方波來比較,

UT61E  測得空占比為9%  17B+ 應該側不到

UT61E  測得空占比為11% 17B+ 應該側到

這樣解答不知是否能接受!!

楼主:
謝謝 各位前輩指導
Ciko 老師已經教我了 串上一顆 1uF - 10uF 的電容
也量到MCU的頻率了
謝謝各位前輩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各位前輩指導
Ciko 老師已經教我了 串上一顆 1uF - 10uF 的電容
也量到MCU的頻率了

問一下下…是串聯?還是並聯?謝謝分享

网友D:
我也想知道是要怎麼串的

我也有買台17B+目的也是看上可以量頻率

但也是都量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知道是要怎麼串的

我也有買台17B+目的也是看上可以量頻率

首先 我要先感謝simon 大 他要我打電話去福路克問

福路克的人說 :

它們說頻率檔只能量交流的方波 正弦波等 也就是要正負正負這種的

一般 mcu 推出來的是從0-5v / 0-3.3v 的方波

然後要感謝 ciko 老師 , 因為我寫了封信去問老師是這樣的
"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要讓電表能量到這樣的頻率 , 我能否做一個電路 把mcu 的pwm 波形準位降到0以下呢? 變
成一半一半 這樣的電路如何製作呢?"

然後老師 就教我 : 輸出端串聯電容器(1-10UF)

我就把要量測頻率的那隻腳 接上一個 1uF的電解電容 正端接在要量的腳 負端接在電表的正 電表的負端接到地 原理就是讓電容只通交流不過直流 所以自然在電解電容的負極端就會出現過0為準的交流波形
自然而然 電表就可以量的到頻率了

最後 感謝simon大跟ciko老師 的指導 讓我完成了這項課題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