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一下我的是A43SV筆電但刷了317版的BIOS出現.

楼主(2018-06-14):
請問一下我的是ASUS A43SV主機板同K43SV但刷了317版的BIOS出現奇怪問題

原本是BIOS是220開機都很正常一開機很快出現ASUS字樣

但BIOS刷成317後一開機會斷電3次才會開機出現ASUS字樣

請問這個怎麼修好............

网友:
本區發言請附上圖片
還有ASUS正確的型號在記憶體座那裏

楼主:
我貼好了圖片了..用ie11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貼好了圖片了..用ie11就可以了

BIOS ME區塊有問題 只能拆下重燒BIOS了
USB BIOS故障也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highlight=K43SV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 ME區塊有問題 只能拆下重燒BIOS了

USB BIOS故障也會

我有刷降到220板本問題就消失...但317有改善一些問題

我是用這方式刷降220網路上看到的
=====================================
原來有指令可以忽略BIOS版本日期
先找到 WinFlash.exe 在哪
應該在這 "C:\Program Files (x86)\ASUS\WinFlash\"
再使用"命令提示字元" 打WinFlash.exe /nodate 執行
=======================================
這個板怎麼無法貼youtube影片???
會出現你沒權限貼url影片
有的問題要靠影片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 ME區塊有問題 只能拆下重燒BIOS了

USB BIOS故障也會

請問一下是刷k43svf這個嗎??是317改良版?..因為我無法拆BIOS來燒只能軟體刷
因為刷回220就一切正常開機快速約6秒就看到asus字樣USB3.0也一切正常
刷原廠官方317就要20秒才出現asus字樣.....USB3.0也一切正常.......<但會重復斷電3次,插電/電池/一般重啟動都會...........這讓人以為刷失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是刷k43svf這個嗎??是317改良版?..因為我無法拆BIOS來燒只能軟體刷
因為刷回220就一切正常開機快 ...

那就不要刷到317 刷314 看看會不會有問題
上面給的是要拆下BIOS用的檔案
有時候機子正常使用沒事不要去動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要刷到317 刷314 看看會不會有問題
上面給的是要拆下BIOS用的檔案
有時候機子正常使用沒事不要去動 ...

你好刷306以上就的有問題........因為也沒想到台灣asus官方的317會出包
317的也有解決開機自動連無線網路的功能220則沒有是手動
我的是在台灣買的

======================
BIOS

版本 317
2012/07/111.1 MBytes
BIOS 317
固件升級

下載

版本 314
2012/01/201.1 MBytes
BIOS 314
修復插入電源後立刻按下電源開關按鈕可能會造成系統當機的問題

下載

版本 311
2011/09/271.11 MBytes
BIOS 311
升級EC固件

下載

版本 309
2011/09/221.11 MBytes
BIOS 309
更新CPU微代碼

下載

版本 306
2011/07/221.1 MBytes
BIOS 306
修復ASMedia USB 3.0在休眠模式下無法使用的bug。

============================================
220以下ok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刷306以上就的有問題........因為也沒想到台灣asus官方的317會出包
317的也有解決開機自動連無線網路 ...

有可能是BIOS沒同步更新ME模組導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刷306以上就的有問題........因為也沒想到台灣asus官方的317會出包
317的也有解決開機自動連無線網路 ...

有些新版的BIOS是給後面做的型號較新的板子使用
那你不要抓K43SV的BIOS
去抓A43SV的BIOS更新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新版的BIOS是給後面做的型號較新的板子使用
那你不要抓K43SV的BIOS
去抓A43SV的BIOS更新看看 ...

A43SV是使用k43sv的主機版......翻過來看後面發現的..網站內的內容也都一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A43SV是使用k43sv的主機版......翻過來看後面發現的..網站內的內容也都一樣

那就只好繼續使用220的BIOS 或是找人拆機用燒錄機燒BIO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只好繼續使用220的BIOS 或是找人拆機用燒錄機燒BIOS了

你好我發現軟刷可刷bios
你的檔案他也可讀到,拆下來刷跟軟體刷不知道有沒有一樣????所以不敢軟刷看看怕死翹翹
除了刷這個還要刷其他的嗎如啥usb3.0??

我用這方式打開你的檔案
原來有指令可以忽略BIOS版本日期
先找到 WinFlash.exe 在哪
應該在這 "C:\Program Files (x86)\ASUS\WinFlash\"
再使用"命令提示字元" 打WinFlash.exe /nodate 執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發現軟刷可刷bios
你的檔案他也可讀到,拆下來刷跟軟體刷不知道有沒有一樣????所以不敢軟刷看看怕 ...

這個問題我也不清楚 如果版上有人知道就回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新版的BIOS是給後面做的型號較新的板子使用
那你不要抓K43SV的BIOS
去抓A43SV的BIOS更新看看 ...

你好
你的K43SVF1.rar 這版的是解決開機斷電3次/有usb3.0的功能
的問題嗎??官方的會斷3次才開
軟刷若可讀到能冒險刷看看..因為用bios內的軟刷也能讀到

因為我看那篇文章是已經不開機了連軟刷都不行了只能拆下bios刷
我的是可開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你的K43SVF1.rar 這版的是解決開機斷電3次/有usb3.0的功能
的問題嗎??官方的會斷3次才開

這是官方工廠版 至於能否解決你說的問題我不清楚
畢竟這塊版號很多 BIOS可能也很多版 沒燒錄器的話 能開機就這樣使用